新人求教 请各路好汉帮帮小弟,MCGS屏幕设置小数点问题

楼主(2012-08-31):
为什么昆仑通态的屏,不能设置小数点啊? 设置好保留三位小数怎么下载进去只能设置整数啊?

网友A:
你去工控网看看 有技术交流的

网友B:
你又没有设置小数点位数?

如下图

楼主:
对:xasyxylucy关于你又没有设置小数点位数?如下图内容的回复:

谢谢您的回复!!

我设置的三位小数

楼主:
为什么在屏幕上如果输入55.444,只显示55.000?

网友B:
我在屏上是这么设置的,没有问题呀。

楼主:
对:xasyxylucy关于你又没有设置小数点位数?如下图内容的回复:

是不是那个选择浮点数啊

网友C:
还是哪个地方是做的有问题啊!!

应该好用的;没有问题!!!

网友B:
你向设备发送浮点数,设备属性是不是浮点,你监控设备数据看看。

楼主:
可以了,谢谢大家了!!

楼主:
如果我要把4DA电压输出0-10V,用触摸屏控制程序怎么弄?我需要有小数点,现在输入用二进制浮点输入,然后怎么转换浮点数,保存到D寄存器控制电压0-10V?

网友D(2014-10-07):
小意思啦,嘿嘿。小意思啦,黑黑

网友E(2016-12-10):
请教大神,我用mcgs触摸屏与三菱变频通讯,为什么修改频率后,在变频上显示不同啊?例如:写入55.5hz变频上显示只有5.55hz,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F(2019-10-30):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在屏幕上如果输入55.444,只显示55.000?

我也是  设置10.5 显示10.450  显示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