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采样功能编程问题

楼主(2012-08-31):
小弟想在触摸屏上编一个采样程序

比如一天24小时, 我这想采集一台机器的上电时间数据(即一通电就开始计算上电时间   一天24小时是多少小时一直有电的  没有断电)和运行时间的数据(比如有天可能机器运行8小时  第二天可能机器运行7小时)

如何采集每天运行多少小时的时间数据?   比如我做一个模拟按钮(M0)作为运行用  M0得电就表示运行   然后M0失电就表示停止   如何写个程序表示一天内这台设备的运行时间?(因为一天内M0会经常得电失电  我所要的数据只是一天24小时内设备运行{M0得电}了多少小时  然后第2天重新计算第2天的运行时间)

请问是不是要用到触摸屏的采样功能? 用里面的历史趋势图  历史数值数据表和历史信息表来表示?

网友A:
可以设置把触发的方式进行采集;可以通过网线图;或者数据表显示出来都可以的!

如果需要这样的例子;可以来信zhanggp@nandaauto.com;注明:工控网资料关于触摸屏采集!

网友B:
这个不是要用PLC进行计时吗?然后掉电保持一下就行了吧。

网友C:
个人觉得,这些工作让PLC干更合适一些。

网友D:
我是初学者,请教各位大哥,松下伺服驱动器与台达PLC的几种控制方式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