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是否有6轴机床?为什么?

楼主(2012-08-31):
如题。我想是否是因为考虑到某个自由度与机架相连,因此不需考虑该轴,容易存在过定义的情况。

网友A:
没有使用过这么高级的东西;有知道的说一下啊;
学习学习!!!

网友B:
6轴机床得看你具体需要,只要用控制卡就可以实现六轴联动了

网友C:
加工一个立体的面三轴就可以再加两个反转面五轴,再加上需要一个同步的轴。如带有龙门大铣床龙门横梁用同步两个伺服电机,还有X轴大台面用两个伺服电机同步拖动还可两电机消除反向间隙。还不止6轴。所谓多轴控制都是用在大型机床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