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和面机PLC换代改造

楼主(2012-08-31):
日产真空和面机,PLC故障,缺少软件,更换成台达PLC,自主编程,主要完成功能:给粉,加水,真空运行(真空压自控)、高低速搅拌,开盖,翻转出料。

原PLC近照

网友A:
晕,楼主是要发布公告还是咋的?多上点图啊,有方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楼主是要发布公告还是咋的?多上点图啊,有方案吗?

   还是想在坛内找高手帮你完成这个工作呀?

楼主:
哥们在实际工作中做的处理案例,图中改造前的控制器,哪位大侠接触过,有软件的话帮帮忙,多谢。

网友C:
图片不太清楚,看不清是什么品牌的。

熟悉工艺的话,可以考虑给他把心脏国产化。

楼主:
现在就是国产化替代了,问题是,不同部位这东东,不同位置好几台呢,有软件的话,出点故障也好处理,再说能用不换不是。FPF-56R

网友D:
楼主的意图  搞不清楚

语文没学好?

网友E:
和面机用这么多点的PLC啊,说说工艺要求啊。。。。。。。。。。。。

网友F:
有现成的机器,首先可了解其控制要求。

网友G:
图片不过瘾,等楼主再上更丰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图片不过瘾,等楼主再上更丰富的。。。

网友J:
图片不过瘾,等楼主再上更丰富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国产化替代了,问题是,不同部位这东东,不同位置好几台呢,有软件的话,出点故障也好处理,再说能用不换不是。FPF-56R

首先你得说清楚你的工艺过程要求

网友L:
你得说清楚工艺要求啊这样怎么帮忙啊

网友M:
问题说的不清楚,怎么解决?问问题要讲究个清楚,起码把工作要求说一下了

网友N:
只要说清楚工作逻辑,这个其实属于很简单的东西

网友O:
东西简单,不一定程序就好写!

网友P(2012-10-02):
楼主能不能整的详细一点?

网友B:
    看来楼主对你的问题说的不清楚,怎么解决?

  问问题要讲究个清楚,起码把工作要求说一下了 ,如和面机是怎么工作的?有多少输入控制,现在换国产 PLC 当然坛友们大力支持 !

  有我们 腾控 的,有技术支持 !

网友Q:
楼主很不错,改造很有意思的。

网友R:
貌似我做过一个215型真空和面机的控制,没用PLC,用接触器加中继搞定,快30个中继吧,给某著名方便面厂做的,一套两个柜子

纵横军团-小吴!@#

网友:
看到是三菱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