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253模块控制伺服电机刚上电动不了!

楼主(2012-08-31):
西门子S7-200,连接253模块,用253模块控制一个伺服电机。上电后,伺服电机动不了,也不报错。当把PLC上的拨码开关断一下,再运行就可以了,请问是怎么回事?
 POSO_CTRL 上电显示

网友A:
上电后,伺服电机动不了,

上哪里的电,伺服电机的控制电源?

楼主:
电路全部通电后!!!!!

网友B:
先测试一下plc有没有输出信号没有,在看有没有输入信号,在检查控制器是不是设置正确。

网友C:
什么伺服电机?接线正确吗?

另外程序只看这一个画面,是找不出原因的。

网友D:
没看懂也可以

看热闹

还可以……

网友E(2013-01-14):
你那程序里报错了,建议你把地址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