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如何通过PROFIBUS-DP向315-DP PLC下载程序

楼主(2012-08-31):
大家好,请问笔记本电脑可以通过PROFIBUS-DP向PLC下载程序吗,CPU是315-2DP,求指教。谢谢

网友A:
直接下载好像不行,应该要有一个西门子的下载卡,记得以前的下载卡是接串口的,新的好像有连USB口的。

网友B:
原来最开始使用的是CP5512卡 ,注意是PCMCIA卡槽,属于第一代吧

不过现在笔记本有可能是ExpressCard卡槽

对了,如果使用USB接口,可以使用CP5711

网友C:
用下载卡。网上有卖产。www.todetech.com

楼主:
谢谢  用USB的话是一头接DP口另一台接电脑USB吗,就像MPI的编程适配器

网友D:
   本电脑当然可以通过PROFIBUS-DP 向 PLC下载程序

1,可以用 CP5512 卡,西门子CP 5512 通讯处理器,当 PROFUBUS 网络连接

2, USB MPI/DP 的适配器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本电脑当然可以通过PROFIBUS-DP 向 PLC下载程序 1,可以用 CP5512 卡,西门子CP 5512 通讯处理器,当 PROFUBUS 网络连接2, USB MPI/DP 的适配器也行

楼主:
谢谢大家,USB MPI/DP 的适配器是不是特别的贵呀

网友F:
为什么不用MPI口下载程序呢?

弃简从难?

楼主:
是这样的我本来是有一根MPI的,但是这次的项目是通过MPI与触摸屏连接。在现场调试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通过MPI口下载程序。

网友G:
不如以太网了。。。。。。

网友H:
我讲讲我的下载方式吧,我们公司用的都是S7-300 ,带有DP/NP功能,我都是用网线直接插上PLC和电脑。下载步骤:

1,硬件下载,就是你的组态和CPU设置的下载,将网线把PLC(任何一个口都行)和电脑连上,点击下载到模块,它会跳出一个对话框,注意的是,按照提示操作会有一步出现“显示”选项,这个很关键,点击“显示”,会有你要下载的PLC的MAC号,点击这个MAC,然后就可以把硬件下载进去了。注意的是,硬件设置的时候,CPU一定要设置地址。

2,就可以直接下载程序了

网友I:
USB MPI/DP 估计5000多把,呵呵

楼主:
谢谢ArtiIntel学习了,这次项目是315-2DP的CPU。好像上面只有MPI和DP两个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