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断电保存数据

楼主(2012-08-31):
最近在做个工程,例如:为了现在调试人员的调试方便顾在plc里做了个模拟量调整系数,现在问题是当plc断电和上位机都关闭在重新启动时,模拟量系数就不能保持住。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持这个系数么(系数是浮点数vd类型的),在plc里做可以么?在线等,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最好给个例子程序可以参考下,邮箱:459104994@qq.com

网友A:
打开程序 → 选择系统块 → 断电数据保存 → 设置需要掉电保存的部分 → 共有6个区域

VD应该是VB区,你也可以将设定值地址改为掉电保持区内。

网友B:
VD的不设置也应该能保存100小时至少,断电上电不应该清零,查查程序有什么地方给复位了吧!

网友C:
用1楼的办法,无电池卡保存100h左右,加电池卡保存200天左右。你也可以将要保存的数据写在MB0-MB13中,用以上办法就是不用电池卡也会永久保存。

还有,你可以尝试用编程的办法将要保存的数据写入eprom中永久保存。

网友D:
它的掉电存储是费劲,太坑爹了,还要考虑存储器的寿命

网友E:
对:腚海神针关于VD的不设置也应该能保存100小时至少,断电上电不应该清零,查查程序有什么地方给复位了吧! 内容的回复:

如果系统块不设置,V区的数值不保存的断电即会丢失。

网友E:
对:秦君关于用1楼的办法,无电池卡保存100h左右,加电池卡保存200天左右。你也可以将要保存的数据写在MB0-MB13中,用以上办法就是不用电池卡也会永久保存。还有,你可以尝试用编程的办法将要保存的数据写入eprom中永久保存。内容的回复:

是写到EEPROM

网友F:
根据楼主的情况, 用编程的办法将要保存的数据数值存EEPROM的办法是不可取的.

唯一可行的是将要保存的数据写在MB0-MB13中,并将MB0-MB13设置成断电数据保持,这样断电时数据 写入eprom中永久保存.  不必考虑存储器的寿命,S7-200的eprom写寿命是100W次.

网友G(2013-01-06):
可以利用特殊寄存器 进行保存 就是设置好后 按下存储 就会保存到永久寄存器 具体看PDF手册的例程 很好用。 唯一可行的是将要保存的数据写在MB0-MB13中,并将MB0-MB13设置成断电数据保持,这样断电时数据 写入eprom中永久保存.  不必考虑存储器的寿命,S7-200的eprom写寿命是100W次. 是对的。 但是用这个SM 比较好。 http://t.cn/zWNuZ8E

网友H:
打开程序 → 选择系统块 → 断电数据保存 → 设置需要掉电保存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