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这个电机铭牌接线

楼主(2012-08-31):
配的中西门430 7.5变频器 开始以角型接法,电流:14.7 电压 380 ,转速:1750     这个时候的情况,变频器电流上了频率不上,然后报警过流,实测电流20多安,是过流了。 后变为星型,还是起不来,在进了电机自学习后,起来了。  请教各位,这个电机铭牌正确标读。谢谢大家哦。

网友A:
变频器启动时间过短,启动电流过大肯定过流。

变频器带动三相异步电机应该用三角接法

网友B:
根据铭牌参数,电压为380V时,应采用星形接法。

网友C:
两个电压参数,四个电流参数是两个电压分别星角的电流,不过启动电流很大,把斜坡上升时间加长点试试

网友D:
对于这个电机的参数应该是这样的,380V,三角形接法的额定电流应该是25.4A;星形接法额定电流是14.7A

网友E:
220/380,表示当供电系统电源电压为三相220V(线电压)时,则该电动机定子绕组应成三角形连接;当供电系统电源电压为三相380V(线电压)时,则该台电动机定子绕组应成星形连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于这个电机的参数应该是这样的,380V,三角形接法的额定电流应该是25.4A;星形接法额定电流是14.7A

感觉这个靠谱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两个电压参数,四个电流参数是两个电压分别星角的电流,不过启动电流很大,把斜坡上升时间加长点试试内容的回复:

呵呵。也对。我现在就星型接法,才能起来哈。这种电机就是220,380的都 可以。

楼主:
对:深圳市华翔电气关于对于这个电机的参数应该是这样的,380V,三角形接法的额定电流应该是25.4A;星形接法额定电流是14.7A 内容的回复:

呵呵,谢谢,理解了。这种电机不管220.380,都可以接成三角型,星型,只是电流,电压。不一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