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如何进行温度补偿

楼主(2012-08-31):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这儿用一台设备用的是威纶通的触屏,温度控制部分只有一个设定值和显示值,设定值可以修改,但实际测的温度低于显示的温度(相差15度左右),请问一下,如何能过触屏(或PLC)来校正这个温度差,

网友A:
这个需要在控制器内部处理的,否则你屏幕是无法设置的,首先和厂家确认是否有该功能(校准探头)

设备刚用,在调试阶段可以要求厂商增加该功能

或者看一下,如果修改设定值(调高设定值)是否可以满足需求。

网友B:
用算法进行补偿吧,我们一般使用Y=aX+b的形式进行补偿

网友C:
实际测的温度低于显示的温度(相差15度左右),有两种可能:

1)触摸屏温度设置按键失灵,未被控制器内部温控触点确认,导致设定值和显示值是个假值。可咨询厂家在控制器内部启动温控元件。

2)温度超差。应请厂家来人检查屏内温度控制部分,查看是否温控元件损坏或温控调节器失灵,通过更换元件或校准等方法使温度误差在允许范围内。

楼主:
对:往事并不如烟关于这个需要在控制器内部处理的,否则你屏幕是无法设置的,首先和厂家确认是否有该功能(校准探头)设备刚用,在调试阶段可以要求厂商增加该功能或者看一下,如果修改设定值(调高设定值)是否可以满足需求。内容的回复:

你好,设定值是要根据产品的要求设定的,不能修改,就是想问一下,能不能在触屏里增加什么然后进行温度补偿呢?

网友D:
1, 如你所说是一直偏差这个也就是不认什么温度都是相差 15 度的话, 可在PLC 程序中做个  Y=aX+ b 方法

2, 还有一种就是你说的温度补尝因是在有一些 温度传感器就带有的补尝 ,这个看你使用的测量仪器

网友E:
程序温度和触摸屏温度值不一样吗??

不一样你就在程序中做补偿,

楼主:
对:纵横军团-黑丫头关于程序温度和触摸屏温度值不一样吗??不一样你就在程序中做补偿, 内容的回复:

请问一下在程序里如何做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