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与CP1H -XA PLC通讯

楼主(2012-08-31):
对欧姆龙的PLC太不熟悉了,工期要求紧,所以只好上论坛求助各位了。

1. 组态王与CP1H-XA通讯建设备的时候,选择设备的时候是在 C系列下,还是CJ系列下?问过组态王的客服,有告诉我C系列下,有告诉我CJ系列下,真是弄的人糊涂。

2.  I00.00 在组态王中如何定义为外部离散?HOSTLINK协议,CJ系列没有找到与I相关的地址,C系列我设置成IR00.00,这样是否正确?那么Q100.00呢?设置成IR100.00?

3. W200.00需要设置成什么?  如果用H200.00设置成HR200.00是不是正确的?

4.  D500呢? 在组态王中设置成 DM500,这样正确吗?

5. 组态王与CP1H-XA通讯用的是 CP1W - CIF01 这个模块,接线为   PLC PC 2--2 3--3 4--8 5--7 9--5   这样正确吗?这根贵一点就不说了,周期还长。

谢谢关注!

网友A:
有现成的PCL直接一试不就很多问题都解决了吗????

网友B:
像楼上说的还是要多试试,作为技术人员,很多经验都是靠自己试验验证出来的,并非从空而来

网友C:
你用的CP1H系列的PLC,选择设备的时候当然选择C系列啦,选择HOSTLINK协议。C系列设置成IR00,00,而不是100.00.中间是逗号,而不是点。W200.00设置成W200,00。 D500在组态王中设置成 DM500是对的,类型选择BCD。那根通讯线的顺序是对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关注!

我也是不停的在试,不停的在改进方法。但是时间比较紧张,所以只好上来问问。

另外 请教楼上的朋友,Q100.00不会也设置成IR00,00吧?因为I00.00需要设置成IR00,00的。

网友C:
Q100.00在组态王里应该设置成IR100,00。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