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功率因数补偿的不解

楼主(2012-09-01):
工厂功率因数补偿很常见,最近看到厂里有10KV/0.22KV的变压器的配电中去没有功率补偿,想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啊。变压器输出是三相四线制无N线。

网友A:
可能在负载侧进行了就地补偿。

网友B:
无功补偿分为集中补偿和分散补偿两种。无功补偿的目的就是提高用电负载的电压。如果系统的电压是能达到额定的电压在经过变压器变压后也是能达到用户所要求的电压(380V/220V),这样是可以不要使用无功补偿的了,在达不到用户所要求的用电电压的时候才用无功补偿。

网友C:
分散补偿虽然投资多一些,但效果不错。。。。。。。。。。。

网友D:
按现在要求应该是3相5线的,无功补偿集中和分散都可。关键看你怎么要求了

网友E:
应该是3相5线的,无功补偿集中和分散都可。

网友F:
1.一般功率因数大于0.9可以不配备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否则就要配备。
2.10KV/0.22KV的变压器接带的三相电动机感性负载较多,感性负载能使变压器的无功功率增加,功率因素降低,从而使之负载能力下降,电源利用效率降低。所以因配备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3.无功补偿可提高供电设备的利用率(提高设备有功输出)提高输电效率(降低线损)改善供电质量(稳定电压)提高输电安全性,节约电费。

网友G:
这要看你带什么负载了,我见过一个炼铁的就没有补偿,

网友H:
这应该是台湾的设备,因为他们用三相220V。50HZ,应该用无功功率补偿装置。提高功率因数,电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分散补偿虽然投资多一些,但效果不错。。。。。。。。。。。

网友B:
提高功率因数的目的就是要提高系统的电压来提高设备有功输出,达到节能的效果。

楼主(2013-08-04):
既没有发现有集中补偿也无分散补偿,看来还要进一步了解负载特性才对,负载是自动生产线,有一些电机和加热电阻,也就是说有部分的感性负载。按理来说还是需要部分电容补偿才对。还请各位想想,这是为什么。

网友J:
“三相四线无N线”?这是什么供电系统呢?三根相线,另一根是什么线呢?

是否要功率因数补偿跟负载性质有关,cosΦ>0.9就不需要补偿了;另外,如果容量小也可以不补偿,对供电没影响;功率因数补偿没人强制你,只要你有钱交电费+罚款。

网友K:
变压器所带负载的自然功率因数大于0.9就不要补偿,低了供电公司要罚款的,因此就要加补偿装置。现代工业电力拖动用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的很普遍,尤其是大功率变频器,从电源输入端看,属于容性负载,相当于补偿电容,因此变频器容量达到供电变压器容量2/3以上,再加上有电阻加热负载,系统功率因数自然很高,就不用补偿。变频器用的较多的单位如果投入电容补偿,电容回路一定要加电抗器,防止谐振损坏电容和变频器。

网友L:
我原来做过很多电容柜,动态补偿和静态补偿都有.

以上原因我估计有下几点:

第一,要有感性负载电流,因为无功补偿器需测得电流才能工作.

第二,确保无功补偿器完好.

第三,有可能是电容器时间太久,不能充放电了,需更换电容.

网友M:
这要看你带什么负载了我厂里原来也没有加电容

楼主:
到产线看了又看,原来负载多为加热器。也有少部分电机,但我在电柜的测量表中,也没有看到三相的功率因数,只能看到两相。看来测量方式也有不同,可惜想看没看能。下次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