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电脑连接不上

楼主(2012-09-01):
电脑与西门子S7-300连接不上,提醒(在线:不能装载所选择的驱动程序)可设备管理器中显示驱动是好的。

网友A:
并非在设备管理器中去确认驱动,而应在Set PG/PC Interface中去确认。

网友B:
   应在Set PG/PC Interface中去选择你当前与 300 PLC 正确 的通讯方式及通讯地址 !  还有你用的是什么通讯方式及线呀 ?

楼主:
问题补充:在Set PG/PC Interface中,Pc Adapter (auto)和Pc Adapter (MPI)两种方法都试过,还是不行。原来是好用的。

网友C:
电脑与西门子S7-300的连接是用MPI编程电缆吧,换根编程电缆试试

网友D:
重装驱动程序试试。

网友E(2012-12-30):
说的不明白,首先你的SET  PC  PG设置好了吗》?另外你用的是CP5611还是用的CP341还是用的USB/MPI电缆等等

网友F:
并非在设备管理器中去确认驱动,而应在Set PG/PC Interface中去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