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没停止,瞬时再启动时的冲击电流

楼主(2012-09-01):
正常运行电机断电,瞬间再合闸时存在冲击电流(电机转向一致),在极端情况下,最大峰值为多少?原因?谢谢各位大佬!

有人说为:6×2×2=24In,我想知道“6”是如何来的?电机此时转速已接近正常转速,应该不存在起动电流6In

网友A:
相序差值引起的吧。。。。。。。。。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B:
首次听到这种说法,如果成立,岂不是降压启动,启动过程转换到运行过程瞬时电流比直接启动还要大好多倍了。

网友C:
      因转向一致,转子在运转中,感应电势不高(比从零速启动低),所以启动电流应该是比从零速启动的时候低!至于多少倍不好说,得看你转子的运行速度,零速启动是4-7倍,这个状况肯定是低于这个数值的,24倍是不可能的!

网友D:
关注。

两种情况,一种是工频控制,一种是变频控制。

楼主:
对:时三关于首次听到这种说法,如果成立,岂不是降压启动,启动过程转换到运行过程瞬时电流比直接启动还要大好多倍了。 内容的回复:

星三角降压启动二次冲击峰值是有可能比直接启动时大

网友E:
几乎没有冲级电流,我测量过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几乎没有冲级电流,我测量过的

1、正常运行电机断电,瞬间再合闸时不存在冲击电流(电机转向一致),有一个比断电时大的电流;

2、简单说,就是转差小,再启动转矩大,电流远小于启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友E 的回复内容:几乎没有冲级电流,我测量过的1、正常运行电机断电,瞬间再合闸时不存在冲击电流(电机转向一致),有一个比断电时大的电流;2、简单说,就是转差小,再启动转矩大,电流远小于启动电流;

谢谢两位

网友H:
3楼 7楼说法一致!

谢谢大侠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因转向一致,转子在运转中,感应电势不高(比从零速启动低),所以启动电流应该是比从零速启动的时候低!至于多少倍不好说,得看你转子的运行速度,零速启动是4-7倍,这个状况肯定是低于这个数值的,24倍是不可能的!

同意此说法

网友J:
同意3楼的意见,我也测过,没有的什么冲击

网友K:
比启动电流小,我们10000V1600KW矿粉磨电机都这样启动了。就是电机还没有停下来再启动,

网友L:
再次启动,启动转矩减小,启动电流也会比停止的启动时小。我们公司90KW电机带负载启动,用钳形电流表测量过。

网友D:
看来事实证明没有大的冲击了。

网友M:
可能有冲击电流的。

普通异步电机,在定子完全断电之后,转子电流并未马上完全消失,而是保持了一段时间。

转子电流产生的磁场和定子突然加电的磁场相互作用,就会出现冲击电流。具体的冲击电流的大小和 电机的结构、投入的瞬间、转子电流大小等有关系。

冲击电流可能很大,但是往往持续时间很短,普通电流表,钳形表根本观察不到。

正在运行中的电机,因为负荷较大,转子电流较大,冲击电流也较大。 星三角启动电机,在Y接换到△接的瞬间,同样也会有冲击电流。

普通异步电机,对于定子电流的控制是比较容易的,难点在于对转子电流的控制,所以在传统的调速系统、伺服系统方面是直流电机一统天下。

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等控制策略的核心也是对转子电流的控制,所以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才能提升控制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N:
普通异步电机,在定子完全断电之后,转子电流并未马上完全消失,而是保持了一段时间。 转子电流产生的磁场和定子突然加电的磁场相互作用,就会出现冲击电流。具体的冲击电流的大小和 电机的结构、投入的瞬间、转子电流大小等有关系。 冲击电流可能很大,但是往往持续时间很短,普通电流表,钳形表根本观察不到。 正在运行中的电机,因为负荷较大,转子电流较大,冲击电流也较大。 星三角启动电机,在Y接换到△接的瞬间,同样也会有冲击电流。 普通异步电机,对于定子电流的控制是比较容易的,难点在于对转子电流的控制,所以在传统的调速系统、伺服系统方面是直流电机一统天下。  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等控制策略的核心也是对转子电流的控制,所以矢量控制、直接转矩控制才能提升控制性能。

冲击电流会有的,但大小不好算。“转子电流产生的磁场和定子突然加电的磁场相互作用”这应该是后面乘两个2(6×2×2=24In)的原因,但即使这样,这2也偏大了

网友M:
用 ssxxzz00 的回复内容:冲击电流会有的,但大小不好算。“转子电流产生的磁场和定子突然加电的磁场相互作用”这应该是后面乘两个2(6×2×2=24In)的原因,但即使这样,这2也偏大了

要定量计算很难,因为还有很多未定量的因素,即使算出来,对于实际应用来说意义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