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讯接口问题

楼主(2012-09-01):
三菱Q系列PLC通讯连接不上:

1:通讯方式为USB,线路检查没问题。用日本人的电脑就能通讯,转到我的电脑就不行了!

2:USB驱动安装也没问题。

求高手解答下!或者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咨询下!谢谢~

网友A:
驱动没问题的话,就看一下通讯端口参数设置。

网友B:
那你的电脑USB口有没有问题呢,可以换个电脑再试下

网友C:
按你说的通讯线肯定没问题,那只有是驱动运行问题,你换下最新版本的驱动程序试试、你用com口试试看能行吗,如果行那么就是驱动程序问题。版本新旧有很大关系。祝你好运

网友D:
三菱Q系列PLC通讯连接不上:

1:通讯方式为USB,线路检查没问题。用日本人的电脑就能通讯,转到我的电脑就不行了!

2:USB驱动安装也没问题。

求高手解答下!或者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咨询下!谢谢~

虚拟COM口是否被占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三菱Q系列PLC通讯连接不上:1:通讯方式为USB,线路检查没问题。用日本人的电脑就能通讯,转到我的电脑就不行了!2:USB驱动安装也没问题。求高手解答下!或者给我留个联系方式我咨询下!谢谢~ 虚拟COM口是否被占用

系统是否支持USB驱动

楼主:
USB口没连接别的东西!USB驱动显示正常!

网友E:
这个应该是软件与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你的如果是64位的W7系统,各种鬼问题都是不奇怪的

网友F:
7楼讲得问题我遇到过,用xp的没有问题

网友G:
按你说的通讯线肯定没问题,那只有是驱动运行问题或是端口问题

1,USB 驱动确认安装正确不, 在电脑属性中看端口有不?

2,通讯端口有没有占用

3, 还在确认你的软件安装正常不?

网友H:
看下PLC通讯端口与电脑商品是否一致!

网友I:
如果通讯端口和参数设置没问题的话,我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J:
coms里面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K:
估计是你的软件有问题,建议升级到最新版本或者卸载重装、或许把360之类的软件“退出”:右击托盘图标。

Gx Developer 8.86Q或Gx Work2:http://www.meach.cn/download/dwn_idx_software.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