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电流计算问题

楼主(2012-09-01):
小弟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哥:我们厂里现在有一套设备功率大概180KW左右,外加一个稳压器280KW和一个变压器240KW还加上空压机和其它一些小设备总功率300KW,变压器输出一路3相480V 200A  一路3相208V 180A  一路单相110V 35A 供给设备,那么我这个厂房的总电流是多少?应该怎么算?应该用多少的电缆线?谢谢!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本人愚钝,看不明白

网友B:
给的数据不够详细,无法回答,设备至少的知道是几相的啊

网友C:
要看设备使用的同时系数了,如果同时使用的功率大于200KW,只有更换变压器了,稳压器倒可以使用,只是对稳压要求不高的设备,就不要经稳压器了。假定3相用电平衡每相电流I=总功率P/0.66(A)。

网友D:
哪些是供电设备,哪些是用电设备,分类说一下吧。

眉毛胡子一把抓,没看明白。

网友E:
两种三相电压? 设备的额定电压是个重要参数,还有需要系数等。

网友F:
看不明白,

哪些是供电设备,哪些是用电设备,分类说一下吧。

网友G:
变压器进线是多少伏的?应该根据出线电流换算出输入电流,根据电流大小再确定线径!

网友H:
要分使用设备阻性负载多少 感性负载多少

写清楚后才能算错变压器和电缆的截面积

电力变压器变压器额定电流 I1N/I2N,单位为A、kA。是变压器正常运行时所能承担的电流,在三相变压器中均代表线电流,I1N = SN / U1N ,I2N = SN / U2N 对三相变压器:   I1N=SN/【sqrt(3)U1N】    I2N=SN/【sqrt(3)U2N】 U1N为正常运行时一次侧应加的电压。U2N为一次侧加额定电压、二次侧处于空载状态时的电压。单位为V。相变压器中,额定电压指的是线电压。 SN为变压器额定容量,单位为VA、kVA、MVA,N为变压器的视在功率。通常把变压器一、二次侧的额定容量设计为相同。 I1N为正常运行时一次侧变压器额定电流。I2N为一次侧变压器额定电流。单位为A 。

三相电流 功率计算公式

通过三根导线,每根导线作为其他两根的回路,其三个分量的相位差依次为一个周期的三分之一或120°位相角的电流
接法介绍
有星形和三角形两种接法
它们之间各相电压超前或滞后的次序称为相序。三相电动机在正序电压供电时正转,改为负序电压供电时则反转。因此,使用三相电源时必须注意其相序。一些需要正反转的生产设备可通过改变供电相序来控制三相电动机的正反转。
三相电源连接方式 常用的有星形连接(即Y形)和三角形连接(即△形)。从电源的3个始端引出的三条线称为端线(俗称火线)。
任意两根端线之间的电压称为线电压。
星形连接时线电压为相电压的1.732倍;3个线电压间的相位差仍为120°,它们比3个相电压各超前30°。
星形连接有一个公共点,称为中性点。三角形连接时线电压与相电压相等,且3个电源形成一个回路,只有三相电源对称且连接正确时,电源内部才没有环流。三相负载 按三相阻抗是否相等分为对称三相负载和不对称三相负载。三相电动机、三相电炉等属前者;
一些由单相电工设备接成的三相负载(如生活用电及照明用电负载),通常是取一条端线和由中性点引出的中线(俗称地线)供给一相用户,取另一端线和中线给另一相用户。这类接法三条端线上负载不可能完全相等,属不对称三相负载。三相负载的连接方式也有星形与三角形之分
功率计算公式

三相电路的瞬时功率(见交流电路中的功率)等于各相瞬时功率之和。
即P=PA+PB+PC 式中下标分别表示各相。
对于对称电路,此时UA=UB=UC=UP,式中UP、IP、U、I分别是相电压、相电流、线电压和线电流的有效值。
对称三相电路的平均功率与其瞬时功率相等。其无功功率为UIsin,视在功率为。
对称三相电路的瞬时功率为常量,因此,正常运行时带动三相发电机的原动机所受的反力矩和三相电动机的输出转矩都是平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