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子程序问题

楼主(2012-09-01):
1。程序有四种循环子程序,就是当运行一个子程序后再运行一个子程序,这时我停止第一个子程序后,可第一个子程序里的时钟还在走,并且不停了,PLC的输出点也一直在闭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我把程序传上来了,大家帮帮忙看看。

2。再一个我想在触摸屏上做四个循环按钮的互锁,这个这个怎么做啊?用的也是台达的屏。

网友A:
程序看了一下,未见到CALL语句,呼叫子程序。比如P1子程序前,加入CALL       P1.不妨试一下。

楼主:
有CALL的你再看看。

楼主:
对:时三关于程序看了一下,未见到CALL语句,呼叫子程序。比如P1子程序前,加入CALL       P1.不妨试一下。 内容的回复:

有CALL的你再看看。

网友B:
M70,M71,M72,M73.M74都不动的时候。5个都调用,是不是又该把他们的常开接点也拉上去

网友C:
程序还没看,先说说触摸屏。

如果是台达DOP系列触摸屏,按钮之间是可以通过宏命令做成互锁的,应该用BITOFF这个指令就可以实现,你试下

网友C:
我觉得你的跳转需要做一个时间延迟下,你每个指针都做个时间继电器试试

网友C:
因为程序是自上而下扫描的,你得把整个的扫描时间考虑进去,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对:陈急思汗-王者之师关于因为程序是自上而下扫描的,你得把整个的扫描时间考虑进去,不知道对不对 内容的回复:

如果有时间能帮我写个例子嘛?谢谢了。我真的不太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