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s7-300程序的语言STL转化为LAD

楼主(2012-09-01):
原程序是STL的,看起来不方便

网友A:
打开当前程序块→视图→LAD/STL/FBD任意切换即可
但是提醒的是不是所有的STL都可以转成LAD的!

网友B:
只有符合以下2个条件才能转换:

1、STL需要按照符合LAD的方式编写,如:LAD不允许一个Network有两个独立回路,而STL允许。

Network1

A I0.0

= Q0.0

A I0.1

=Q0.1

这样的程序不能转换,只能将两个独立回路分别置于2个Network中才能进行转换。

2、STL的功能在LAD中也被支持,不被支持的功能不能转换。如STL的间接寻址,在LAD中不被支持。

楼主:
谢谢你们、、、看来要学会看STL、、

网友C:
     只有标准的 LAD 的程序转换成 STL 的,或是按标准语言编写的 STL 才能转换成 LAD 形式显示。

网友D(2018-03-28):
AN   #ENABLE

ON  #CHECK_PULSE

BEC

A      #MOVEMENT

JC    che

请问该如何转换成LAD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