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急!!!有一东荣伺服故障,急需各位大虾帮忙分析处理!!!!

楼主(2012-09-01):
现公司使用的东荣伺服有一故障,现像是伺服启动后,实际位置没到,但伺服控制器上面已经有位置信号了。控制器已更换过,PLC控制模组也更换过,伺服参数也确认过,故障还是未解决,有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故障的,帮忙指点下,万分感激。

网友A:
我认为是电子齿轮比没有设定正确,这就会导致伺服显示位置已到,但实际位置没有到的情况!最好情况是将电子齿轮比设定为1,然后设定行走距离,待伺服脉冲发送完毕后,测量实际距离,然后用实际距离除以设定距离,商采用整数,因为参数设置不了小数,哈哈,这样试试看,但愿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还有一个问题,故障不是每次动作都有,是偶发现象。有时候过几十分钟才发生一次。

网友B:
差多少,有没有可能是机械上出现了差错。比如同步带断齿打滑等。

网友C:
“伺服启动后,实际位置没到,但伺服控制器上面已经有位置信号了。”,这不是什么故障,是正常的显示!

网友D:
     怎么是你伺服编码器收到的信号丢失了呀,可能是编码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