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控制伺服时回原点的问题,请帮忙!急

楼主(2012-09-01):
遇到的问题:2口伺服回原点设置为方向 CCW 反转2 但从CWL往CCWL方法回原点 碰极限不停止 然后到CCWL因为有INI所以脉冲停止了 回不了原点 请大虾帮忙分析下

或有关于设置的资料 请传邮箱369155245@qq.com

网友A:
原点搜索成功了吗?是不是没有在程序中把极限信号给到A540.8,A540.9?

楼主:
极限信号给了 试验了无数遍后发现 好像是因为我用的脉冲口与相应的原点输入点不对

第二次用 误以为0、1对应0。00  0。02  2口和3口对应0。04 0。06 结果换成1口原点用0。02搞定了

手册上面居然没有写这些 我用的是CP1H X型DC 请教 OMRON各型号对应的脉冲口的原点信号是哪个 谢谢

网友B(2017-03-23):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