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缸顺序控制中,如何做到暂停,贴出程序,请教加在哪里

楼主(2012-09-02):
请教各位老师。在有些机器中,有时候动作中需要暂停,让个人有时间剔除废品,暂停指令加哪里。我问别人人说是cj指令具体加哪里就不知道了 ,程序在这,麻烦了

网友A:
    程序暂停那个简单,主要是你气缸 硬件要做好这个暂停在瞬间不动的条件,要在气缸两个接口要接两个快速断气阀加节流阀 !

网友B:
对楼主提出的问题不是很理解。是让程序暂停,气缸输出控制暂停或是气缸运动过程中瞬间暂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暂停那个简单,主要是你气缸 硬件要做好这个暂停在瞬间不动的条件,要在气缸两个接口要接两个快速断气阀加节流阀 !

就是要程序暂停,硬件没有关系的就是送料推料那么简单

楼主:
对:时三关于对楼主提出的问题不是很理解。是让程序暂停,气缸输出控制暂停或是气缸运动过程中瞬间暂停。 内容的回复:

比如我在第一步暂停了,第一步的气缸是一直顶着的。不要复位,再按一下暂停,第二步接着走,

网友D:
  在《FX3U.FX3UC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手册》723页 后有个喷泉的例子,里面就有说到暂停的这种情况,它用到特殊辅助继电器M8040,你看一下,应该会对你有帮助的。

网友E:
用到特殊辅助继电器M8040,你看一下,应该会对你有帮助的

楼主(2012-10-25):
引用 网友F:
在《FX3U.FX3UC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手册》723页 后有个喷泉的例子,里面就有说到暂停的这种情况,它用到特殊辅助继电器M8040,你看一下,应该会对你有帮助的。

好的,,谢谢

网友G:
特殊辅助继电器M8040中只能用于SF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