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KS2 不能打开别人电脑里拷贝过来的PLC程序?

楼主(2012-09-02):
我的朋友发给我一个程序,PLC型号FX3G,只能用GX WORKS2 打开,可安装好软件后就是不能打开别人发给我的程序图,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要试试(打开其他格式文件啊)···

关键是要问清楚你那朋友,他这个程序是不是用GX WORK2编写的呀!!!

你确定你的软件安装成功了呀!

还有就是打开软件之后,点击打开那个图标来打开程序试试呀!

不要直接点击程序里面的文件试试呀!

网友B:
 你的朋友可能是用GPPW做的,你用GX WORKS2是打不开的。

楼主:
不是的!文件格式也是GD2的!

网友C:
GX项目由一个文件夹组成,里面包含n个文件!对方应该把这个文件夹先压缩再发送,然后你解压后打开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X项目由一个文件夹组成,里面包含n个文件!对方应该把这个文件夹先压缩再发送,然后你解压后打开即可。

网友E:
楼上的几位 对于GXW2 跟 GX DP所编辑的程序都是能相互转换的,在没有实践过请不要误导楼主。

网友F(2013-02-21):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建了程序看了

只有一个文件

但是格式不是楼主说的

项目文件是GXW,

网友G(2014-01-27):
引用 网友F: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建了程序看了只有一个文件但是格式...

 你好,别人拷贝给我一个这种文件,为什么用GX_Work_2软件 打不开求助,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几位 对于GXW2 跟 GX DP所编辑的程序都...

网友I:
版本不够,可恶的十个字。

网友J:
打开其他格式程序看一下行不行?

网友K:
找高版本的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