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定位闭环控制

楼主(2012-09-02):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我伺服定位控制如果要实现闭环控制,是不是电机那侧还要加个编码器做高速计数与PLC中发出的脉冲数做比较,然后再次发出与反馈过来的脉冲数,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简单点的方法

网友A:
别听“高人”瞎掰! 只要伺服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下,PLC发脉冲给驱动器就可以了。如果PLC想监控伺服运行状态,将到位信号等反馈给PLC就可以了。如果是PLC想监控电机转过脉冲数,可以将驱动器的脉冲分频输出接到PLC上,但PLC实现不了实时的复杂的控制,因为PLC扫描周期不固定且大于10ms。如果想将位置环做在上位系统、伺服运行在速度模式或转矩模式,上位系统可以采用数控系统或运动控制卡等,PLC是实现不了的。

楼主:
如果是PLC想监控电机转过脉冲数,可以将驱动器的脉冲分频输出接到PLC

不知道这个怎么实现啊,不是只能从编码器反馈吗?

网友B:
需要使用专门的PLC模块.QQ:57577105

网友:
日系的伺服驱动器都会有脉冲分频输出,其功能是将编码器信号处理后输出到上位系统,具体应用参见安川等的操作手册,南京的就查一下埃斯顿的EDB手册

网友C:
脉冲读来读去就误差大啦。。。。。。。。。。。

网友D:
樓主 你若學會用模擬量軸卡 就不會有這樣的困擾

黃工 脈衝誤差的原因 你是有試著找出來 光會抱怨這是有問題的(心態)

楼主:
那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来实现闭环控制啊

网友E:
1、伺服的位置环是怎么构成的?

2、例如速度环,是以频率、电压调节器构成,当电机速度偏高时,调节器输出的频率、电压就向下调节;

3、例如速度环,是以频率、电压调节器构成,当电机速度偏低时,调节器输出的频率、电压就向上调节;

4、例如电流环,是以频率、电压调节器构成,当电机电流偏低时,调节器输出的频率、电压就向上调节,增大转差,增大电流;

5、例如电流环,是以频率、电压调节器构成,当电机电流偏高时,调节器输出的频率、电压就向下调节,减小转差,降低电流;

6、那么位置环的调节器是谁呢?

网友E:
7、我们根据工件移动的距离和指令脉冲当量,计算出工件移动到目标位置需要的指令脉冲数;

8、运动中,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数;

网友E:
9、如果:目标位置需要的指令脉冲数-编码器检测反馈脉冲数=0,就说明工件到了目标位置;

10、那么这个位置闭环,运动中必须数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而不是PLC发脉冲,“征”的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E:
11、大家都知道,PLC有计数器,我们把PLC的计数器设置对话框打开,把目标位置需要的指令脉冲数输入计数器,作为减计数的基数,就是作为被减数;

网友E:
12、把运动中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送入计数器的计数端,就是作为减数;

13、把计数器的输出脉冲数,也就是差脉冲作为到达目标位置的剩余距离脉冲;

14、当计数器的输出脉冲数为零,也就是差为零,说明到达目标位置,计数器通过PLC输出停车命令;

网友E:
15、这就是伺服的位置闭环,给定的是“目标位置需要的指令脉冲数”,反馈的是编码器检测的实际运行了多少脉冲数,输出的是还有多少脉冲的实际距离;

16、只能是由计数器构成的闭环,不会是别的!

17、所以说伺服的位置环在PLC上,或者是计数器构成的控制器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别听“高人”瞎掰! 只要伺服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下,PLC发脉冲给驱动器就可以了。如果PLC想监控伺服运行状态,将到位信号等反馈给PLC就可以了。如果是PLC想监控电机转过脉冲数,可以将驱动器的脉冲分频输出接到PLC上,但PLC实现不了实时的复杂的控制,因为PLC扫描周期不固定且大于10ms。如果想将位置环做在上位系统、伺服运行在速度模式或转矩模式,上位系统可以采用数控系统或运动控制卡等,PLC是实现不了的。

1、这个发言的错误是,“PLC发脉冲给驱动器就可以了”;

2、这个发言的错误是,“到位信号等反馈给PLC就可以了”;

3、这个发言的错误是,“可以将驱动器的脉冲分频输出接到PLC上”

楼主:
谢谢刘老,现在的伺服编码器出线都是接驱动器的,有没有编码器出现有两路的,一路反馈给驱动器,一路用来给高速计数;要不然是不是我还得在伺服电机轴上加个编码器

网友:
楼主按照老刘的说法去搞吧,包管你马到成功,呵呵!

网友F:
对:rockey关于谢谢刘老,现在的伺服编码器出线都是接驱动器的,有没有编码器出现有两路的,一路反馈给驱动器,一路用来给高速计数;要不然是不是我还得在伺服电机轴上加个编码器 内容的回复:

伺服已经是闭环了,你还做什么闭环,如果你这么做还要伺服做什么啊?你想知道编码器的现在值,可以用通讯读取私服驱动器内部存储编码器值的寄存器。如果你用编码器反馈,就不要用伺服了,改为步进电机好了。

网友:
实在搞不好就请老刘给你们设计一款永磁同步电机的伺服驱动器,你们就都搞好了,老刘很牛的。

网友D:
征 樓主是無辜 你可不要害他 老劉來此是賺積分的 他懂甚麼是閉環

樓主 你PLC跟哪家買 問他買閉環的模組就好了 除非你不想花錢 那就簡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rockey关于谢谢刘老,现在的伺服编码器出线都是接驱动器的,有没有编码器出现有两路的,一路反馈给驱动器,一路用来给高速计数;要不然是不是我还得在伺服电机轴上加个编码器 内容的回复:伺服已经是闭环了,你还做什么闭环,如果你这么做还要伺服做什么啊?你想知道编码器的现在值,可以用通讯读取私服驱动器内部存储编码器值的寄存器。如果你用编码器反馈,就不要用伺服了,改为步进电机好了。

这个闭环只是驱动器和电机之间吧,PLC和电机不还是开环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网友F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谢谢刘老,现在的伺服编码器出线都是接驱动器的,有没有编码器出现有两路的,一路反馈给驱动器,一路用来给高速计数;要不然是不是我还得在伺服电机轴上加个编码器 内容的回复:伺服已经是闭环了,你还做什么闭环,如果你这么做还要伺服做什么啊?你想知道编码器的现在值,可以用通讯读取私服驱动器内部存储编码器值的寄存器。如果你用编码器反馈,就不要用伺服了,改为步进电机好了。 这个闭环只是驱动器和电机之间吧,PLC和电机不还是开环的啊

伺服是闭环的,PLC只需让伺服走多少就可以了,剩下的就由伺服来完成了,如果你怕PLC到伺服之间丢脉冲,可以由通讯读取伺服的状态,如果你用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话,来来回回,不是丢的更多了。当然,你非这样做,一般私服编码器频率很高,并且还是差分输出的,你的PLC支持吗?

楼主:
到也不一定非得加编码器,我主要就是想要把电机反馈的脉冲数与PLC的脉冲数做比较,这样能确保目标位置没有偏差,用通讯读取伺服驱动器的反馈脉冲应该也是可靠的了。

网友H:
伺服控制器的位置控制模式本身就是闭环控制,只不过是半闭环,如果想实现全闭环必须在加个编码器或者光栅尺之类的反馈。如果精度要求不那么太高,半闭环就够用了,

楼主:
现在主要是有干扰问题不太好解决,所以要用闭环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刘老,现在的伺服编码器出线都是接驱动器的,有没有编码器出现有两路的,一路反馈给驱动器,一路用来给高速计数;要不然是不是我还得在伺服电机轴上加个编码器

1、编码器的检测反馈脉冲的和×脉冲当量=位移量;

2、编码器的检测反馈脉冲数/秒÷周反馈脉冲数=速度;

3、你需要的数字,一个编码器就够了,1进入位置环,2进入速度环;

楼主:
还有就是如果发的脉冲数和实际收到的脉冲数有偏差的话,用什么办法来弥补这个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谢谢刘老,现在的伺服编码器出线都是接驱动器的,有没有编码器出现有两路的,一路反馈给驱动器,一路用来给高速计数;要不然是不是我还得在伺服电机轴上加个编码器 1、编码器的检测反馈脉冲的和×脉冲当量=位移量;2、编码器的检测反馈脉冲数/秒÷周反馈脉冲数=速度;3、你需要的数字,一个编码器就够了,1进入位置环,2进入速度环;

那这个怎么进入位置环和速度环啊,还是需要跟伺服通讯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是有干扰问题不太好解决,所以要用闭环控制

1、我说的就是伺服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的结构原理;

2、你既然用的是伺服,伺服里本身就有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

3、你自己没有必要加什么环,你的干扰问题是什么?说出来,看看怎么解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到也不一定非得加编码器,我主要就是想要把电机反馈的脉冲数与PLC的脉冲数做比较,这样能确保目标位置没有偏差,用通讯读取伺服驱动器的反馈脉冲应该也是可靠的了。

1、伺服里就有你想要的这个位置环;

2、但是电机并不是你想的,能在给定位置启动、停车,因为数字脉冲的控制只产生一个给定位置,一个停车的命令,电机停没有停车完全是另一码事,你加一个闭环也没有用;

3、就好像你开车,心里知道停车的位置,可是实际停车总不在你想要的位置一样;

4、伺服的数控是精确地,而电机的启动和停车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必须在电机的控制上下功夫,例如电机在目标位置前什么时候开始减速、惯量是多少、减速时间是多少、停车时是否需要制动等等问题上下功夫;

5、你用的是伺服,看看说明书,这些参数都有,自己多试验几次,就能找到一个好的设置;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会输出到位信号,到位信号表示伺服转过脉冲数与接收的脉冲数之差小于设定值,这个设定值大小可以在驱动器中设置。

只要偏差小于这个数值,到位信号有效。

PLC可以判断这个信号是否有效来判断有没有到达指定位置!

如果想一个脉冲都不差,有点难度,最好用上位系统,将位置环做在上位机里,伺服运行在速度模式下,这个上位系列用PLC实现不了,PLC功能太简单了、扫描周期太长,还没有伺服自己的位置闭环好呢!

网友:
某些“高人”的高论, 实在是让人好笑!

有没有见过伺服、PLC都是个问题, 这样也敢乱指点, 不怕XXX吗?

网友D:
伺服控制器的位置控制模式本身就是闭环控制,只不过是半闭环,如果想实现全闭环必须在加个编码器或者光栅尺之类的反馈。如果精度要求不那么太高,半闭环就够用了,

-----------------------------------

小老弟 講得很外行喔

网友D:
老劉 樓主只是干擾的問題才想改成閉環 跟你寫的都沒有關係 請把內容看清楚 搞明白再發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到也不一定非得加编码器,我主要就是想要把电机反馈的脉冲数与PLC的脉冲数做比较,这样能确保目标位置没有偏差,用通讯读取伺服驱动器的反馈脉冲应该也是可靠的了。1、伺服里就有你想要的这个位置环;2、但是电机并不是你想的,能在给定位置启动、停车,因为数字脉冲的控制只产生一个给定位置,一个停车的命令,电机停没有停车完全是另一码事,你加一个闭环也没有用;3、就好像你开车,心里知道停车的位置,可是实际停车总不在你想要的位置一样;4、伺服的数控是精确地,而电机的启动和停车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必须在电机的控制上下功夫,例如电机在目标位置前什么时候开始减速、惯量是多少、减速时间是多少、停车时是否需要制动等等问题上下功夫;5、你用的是伺服,看看说明书,这些参数都有,自己多试验几次,就能找到一个好的设置;

谢谢!这个应该在不存在干扰的情况下吧,我现在是PLC譬如发了1000个脉冲,但是实际驱动器反馈的脉冲有1100个,等于是多收到了100个,位置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会输出到位信号,到位信号表示伺服转过脉冲数与接收的脉冲数之差小于设定值,这个设定值大小可以在驱动器中设置。只要偏差小于这个数值,到位信号有效。PLC可以判断这个信号是否有效来判断有没有到达指定位置!如果想一个脉冲都不差,有点难度,最好用上位系统,将位置环做在上位机里,伺服运行在速度模式下,这个上位系列用PLC实现不了,PLC功能太简单了、扫描周期太长,还没有伺服自己的位置闭环好呢!

谢谢!这个倒是可以设置,伺服转过脉冲数与接收的脉冲数之差如果大于设定值那就判断只能停机了吧!

将位置环做在上位机里,伺服运行在速度模式下,这个方法不会很明白,能否详细说明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友E 的回复内容:引用 楼主:到也不一定非得加编码器,我主要就是想要把电机反馈的脉冲数与PLC的脉冲数做比较,这样能确保目标位置没有偏差,用通讯读取伺服驱动器的反馈脉冲应该也是可靠的了。1、伺服里就有你想要的这个位置环;2、但是电机并不是你想的,能在给定位置启动、停车,因为数字脉冲的控制只产生一个给定位置,一个停车的命令,电机停没有停车完全是另一码事,你加一个闭环也没有用;3、就好像你开车,心里知道停车的位置,可是实际停车总不在你想要的位置一样;4、伺服的数控是精确地,而电机的启动和停车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必须在电机的控制上下功夫,例如电机在目标位置前什么时候开始减速、惯量是多少、减速时间是多少、停车时是否需要制动等等问题上下功夫;5、你用的是伺服,看看说明书,这些参数都有,自己多试验几次,就能找到一个好的设置; 谢谢!这个应该在不存在干扰的情况下吧,我现在是PLC譬如发了1000个脉冲,但是实际驱动器反馈的脉冲有1100个,等于是多收到了100个,位置就不准了

什么牌子驱动器?

首先驱动器接收到的PLC脉冲是不是1000个? 这个接收到的脉冲数值在驱动器的面板上应该查看到的。

如果不是1000的话,你只能查查是不是干扰很厉害了, 有没有用屏蔽线之类的, 具体原因不好讲, 跟你的应用有关。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否则用其他的方法是做无用功,因为你接收到的指令脉冲就不准。

如果驱动器接收到的PLC脉冲个数正确, 即1000个, 而电机转了1100个,这驱动器有点问题,调调驱动器参数(位置环比例增益)看看效果。我个人意见,定位差这么多脉冲的情况下,即便是用驱动器的默认参数也不应该差这么多, 100个脉冲是个不小的数目。当然这个跟用什么牌子的驱动器有关,不好下结论。

楼主:
用的是三菱MR-E的,我监控的指令反馈脉冲P,第一次回原位时清零,接下来回零位的时候就显示有累积误差了,越来越大,屏蔽说明的都做了,增益调了下也不明显,我在想真要是干扰应该没这么大,一般也应该是少收到脉冲吧

楼主:
还有跟伺服里面的加减速时间设置了有没有关系,驱动器不设加减速时间会不会精度要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友A 的回复内容:伺服驱动器会输出到位信号,到位信号表示伺服转过脉冲数与接收的脉冲数之差小于设定值,这个设定值大小可以在驱动器中设置。只要偏差小于这个数值,到位信号有效。PLC可以判断这个信号是否有效来判断有没有到达指定位置!如果想一个脉冲都不差,有点难度,最好用上位系统,将位置环做在上位机里,伺服运行在速度模式下,这个上位系列用PLC实现不了,PLC功能太简单了、扫描周期太长,还没有伺服自己的位置闭环好呢!谢谢!这个倒是可以设置,伺服转过脉冲数与接收的脉冲数之差如果大于设定值那就判断只能停机了吧!将位置环做在上位机里,伺服运行在速度模式下,这个方法不会很明白,能否详细说明下,谢谢!

将位置环做在上位系统上, 伺服运行在速度模式下。 上位系统对运动轨迹进行规划、然后形成位置指令,再根据位置指令和当前实际位置的偏差进行计算后得到需要的速度指令值, 将速度指令值发送给驱动器, 可以有下面的实现方式

1) 采用模拟量给定

    例如0到10V对应于负最高速度 到 正最高速度, 上位机输出速度对应的电压模拟量, 驱动器根据模拟量换算成速度指令, 控制电机运转。

    当前部分数控系统是这么做的, 至于如何将速度指令对应于模拟量参考驱动器的用户说明书。

2) 通讯给定

    上位机直接按照通讯协议将速度指令只发送给驱动器, 驱动器驱动电机。

    高端数控系统是采用这种方式的。

将位置环做到上位系统上, 由现成的数控系统和运动控制卡可用。 可以编程实现。如果是自己设计, 对上位系统设计者的水平有要求,不是随便做一个上位系统、瞎凑凑就满足的,至少你得知道运动控制的一些知识,这个上位系统用PLC是根本实现不了的。

 对一些没有这方面技术的公司, 建议还是采用PLC发脉冲, 驱动器运行在位置模式下, 这种控制对技术要求最低、最容易实现。实际上,这种控制方式能满足绝大多数的低端应用要求。 在中国, 有些客户拿到伺服就是为了实现一个定长的裁剪、加工等简单的应用,在国外,这种应用用变频器加编码器就满足要求。

只要是讲到用PLC发脉冲给伺服驱动器, 这种应用对定位精度的要求就不会很高, 要要求很高的话, 就不会用PL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跟伺服里面的加减速时间设置了有没有关系,驱动器不设加减速时间会不会精度要高一点

一般来说, 日系伺服的驱动器里的加减速时间是对速度控制来说的, 如果在位置控制模式下, 这个加减速是不起作用的。

如果你想做加减速处理, 需要你在PLC中做, 调整脉冲发送的频率。

在位置模式下, 我见过西门子的611是可以对接收到的脉冲指令自己进行处理的, 可以自己设置最大加速度、最高速度限制等, 但在安川等日系产品里, 我没看到过。

或许现在的日系产品添加了该功能, 你自己查查说明书。

网友:
对:rockey关于用的是三菱MR-E的,我监控的指令反馈脉冲P,第一次回原位时清零,接下来回零位的时候就显示有累积误差了,越来越大,屏蔽说明的都做了,增益调了下也不明显,我在想真要是干扰应该没这么大,一般也应该是少收到脉冲吧 内容的回复:

你监控下一下驱动器收到的PLC脉冲是不是对?

你只监控反馈脉冲了。

看不到你的具体应用, 真不好讲问题处在哪里。三菱伺服也算日系里不错的, 驱动器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我这个其实要求不高的,主要是累积误差太多我才想搞个闭环试试是不是要好一点

楼主:
加减速时间我是一般驱动器和程序里面都设置的,现在就是PLC发出70000个,驱动器上面收到的是70150个

网友:
对:rockey关于我这个其实要求不高的,主要是累积误差太多我才想搞个闭环试试是不是要好一点 内容的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的具体应用, 不好具体分析

只能提供思路:

1) 首先查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跟PLC发送的是否一致?

如果不一致, 就要查脉冲丢在哪里了

2)如果1)中脉冲数一致, 就监控电机编码器反馈的脉冲跟接收到PLC的脉冲是否相等

    也许不相等(很多时候不等, 但一般在10个脉冲或二三十个脉冲之内,差点的驱动器或者参数没调好, 100个脉冲偏差也有可能), 但这个误差只要在你的能接受范围只能就行了。 如果差别很大, 只能调驱动器参数了。

    也有可能跟你的负载有关, 或者电机选择跟惯量等不匹配,这些不好讲, 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世上没有宝典, 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 要自己分析。

楼主:
好的,谢谢,我再查查外部接线和参数的问题

网友:
对:rockey关于加减速时间我是一般驱动器和程序里面都设置的,现在就是PLC发出70000个,驱动器上面收到的是70150个 内容的回复:

PLC发出70000个,驱动器上面收到的是70150个,

如果没有干扰等问题, 就是PLC发送的脉冲数不对。
那你就别怪驱动器了,源数据都不一定对, 电机走的就不对了。去查查你的PLC程序吧,也有可能PLC发的就根本不准。

PLC是定时扫描的,有的计数器计时存在偏差,也不排除PLC的设计有问题。

PLC软件也是人做的, 也不能保证没有bug。

网友:
对:rockey关于好的,谢谢,我再查查外部接线和参数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你仔细查查吧, 如果没有干扰, 就是你的PLC发的脉冲有问题,找做硬件的帮你查查PLC发送的脉冲沿有没有问题, 拿个示波器量量, 就清清楚楚了。

问题很清楚了, PLC发的跟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数不对, 驱动器的位置闭环没有问题。

这种应用, 没必要将编码器反馈脉冲接到PLC中去, 浪费钱还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

网友:
刷帖、胡言乱语的那位, 学着点!

别再那边东扯西扯, 乱蹭积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PLC譬如发了1000个脉冲,但是实际驱动器反馈的脉冲有1100个,等于是多收到了100个,位置就不准了

1、这不是干扰,是电机接到停车命令后,还继续转了100个脉冲;

2、不是驱动器反馈,而是编码器反馈脉冲1100个,说明多旋转了100个脉冲;

3、这是伺服电机的通病,脉冲检测、控制命令都是准确的,可是驱动器驱动电机启、停,不是你想的说起就起,说停就停;

4、伺服没有实现电机的精确控制,所以检测反馈脉冲多100个是很正常的事。

5、这就是我说的减速时间、惯量大小、停车制动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跟伺服里面的加减速时间设置了有没有关系,驱动器不设加减速时间会不会精度要高一点

1、停车前,如果没有减速,到位后停车时,电机还会惯性向前运动,这样编码器反馈脉冲就多了;

2、停车前,如果有减速,减速终了正好是停车的位置,最好!

3、所以加、减速时间会提到控制的精度;

网友E:
1、上位机PLC的计数器就是位置环,计数器基数是指令脉冲数,编码器反馈脉冲进入计数端,计数器输出的脉冲数就是剩余位置脉冲数,根据剩余脉冲的多少确定启、加速、匀速、减速、停命令,并将命令输出给驱动器;

2、速度环、电流环在驱动器,实质就是一个变频器,加减速时间、惯量的大小、电机的启、停,都是驱动执行的,简单说电机就是驱动器驱动的,驱动器是在位置环控制下工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位置控制模式下, 这个加减速是不起作用的。如果你想做加减速处理, 需要你在PLC中做, 调整脉冲发送的频率。 ……

1、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在位置控制中是共同作用的,缺一不可;

2、计数器构成的位置环,输出的脉冲数的多少是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 运动控制的依据;

3、驱动器要控制电机旋转,必然有速度环、电流环的参与;

4、驱动器通过速度环、电流环控制电机必须有位置环的位置输出数据,互为因果,互为依据;

网友E:
5、“如果你想做加减速处理, 需要你在PLC中做, 调整脉冲发送的频率。 ……”,这是一句可笑的话,这里压根就没有脉冲发送频率的问题,只有位置环输出的位置脉冲数!!!

6、而速度环是根据位置环输出的位置脉冲数的多少,来判断加、减速,起、停的;

网友:
七十多的人了,只能用“大器晚成”来形容! 坚持住,再有个五到十年,也就“成”了!

楼主:
PLC发的脉冲数是没什么问题的,我监控过,发出的是目标值位置,就是跟驱动器反馈的脉冲数不一样,反正干扰是肯定存在的,就是应该不会这么多。

网友:
43楼是什么意思? PLC发70000个,驱动器接收到70150个,驱动器接收到PLC的还是编码器的?你要查一下驱动器接收到PLC的是不是也是70000个脉冲?

楼主:
PLC发出70000个,驱动器接收到PLC的是70150

网友:
那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 PLC发出的脉冲和驱动器接收到的不一样,你就查为什么不一样? 如果每次发70000个,驱动器都是多收到150个,就查你PLC程序,每次都多150个就不是干挠引起的; 如果每次多的不一样,没规律,就是干挠引起的。

楼主:
但是我程序里面监控到的发出脉冲式70000个的

网友I:
楼主,你的情况是否是这样的:plc给出70000个脉冲,驱动器接收到70150个脉冲,定位完成,编码器反馈70150个脉冲?

如果是这样还是脉冲给定回路的问题吧?

那么可能的问题是:给定线路的干扰;脉冲给定程序算法有问题.

这么多大师在这里,在下只是抛砖引玉,以供参考.

楼主:
编码器反馈的脉冲数我没监控,现在主要是驱动器接收的脉冲都不对

我是直接给目标值赋值的,不存在中间计算环节,所以应该不存在脉冲给定回路的问题和脉冲给定程序算法有问题吧

网友J:
伺服电机本身有编码器反馈给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进行发出脉冲与反馈脉冲比较。如果是自己做的伺服系统,比如用步进电机,那就要用编码器反馈给PLC进行比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伺服电机本身有编码器反馈给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进行发出脉冲与反馈脉冲比较。如果是自己做的伺服系统,比如用步进电机,那就要用编码器反馈给PLC进行比较了。

这个是不是就算闭环了吧

网友F:
你的脉冲多接收了150个好像很多啊,一般我做,脉冲电源我会单独给,最好是一组脉冲一组电源,不会和别的控制电源混合一体,还要注意PLC输出端子的最高频率,还有你的屏蔽线的屏蔽层要采用高导磁率的金属,伺服和变频器的电磁干扰很厉害,比如屏蔽层为钢网的,用铜网屏蔽线不可取,并且接地要可靠规范,特别注意变频器和伺服的接地。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K:
直接用一光栅尺检测负载,全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脉冲多接收了150个好像很多啊,一般我做,脉冲电源我会单独给,最好是一组脉冲一组电源,不会和别的控制电源混合一体,还要注意PLC输出端子的最高频率,还有你的屏蔽线的屏蔽层要采用高导磁率的金属,伺服和变频器的电磁干扰很厉害,比如屏蔽层为钢网的,用铜网屏蔽线不可取,并且接地要可靠规范,特别注意变频器和伺服的接地。

变频器的干扰是很大的,我现在变频器开着和关闭时候脉冲就相差比较大的,伺服驱动器除了接地也没什么好的办法了,因为驱动器和PLC的发脉冲的线又不能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接用一光栅尺检测负载,全闭环。

光栅尺的原理应该跟编码器差不多吧,是不是也是高速计数啊,关键是计算出来的偏差怎么去弥补,譬如说我检测到了多收了150个脉冲,是不是程序中还是要做向反方向再发150个脉冲来抵消

网友F:
按照你说的情况,必须要解决干扰的问题,你要从新检查你的地线,最好不要串接,对于干扰厉害的,可以考虑使用2根总地线,或者适当调节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如果你不解决,即使你再装一个编码器,只要是增量型的编码器,照样干扰,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除非你换成绝对型的编码器,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L:
很好的技术贴,一起学习了

网友:
低端产品就别想光栅尺等全闭环的东西了,浪费钱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老老实实查引起接收脉冲不一致的原因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M:
从里面学了好多东西,值得跟踪

网友D:
低端产品就别想光栅尺等全闭环的东西了,浪费钱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老老实实查引起接收脉冲不一致的原因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這才是正確作法 找出問題 解決問題

网友N:
干扰也是造成脉冲丢失的原因!

网友O:
把线分一下,看看接地,伺服接头编码器接头重新焊一下

网友P:
美国DELTA运动控制器可以实现精确的闭环位置控制,速度,推力和位置压力或位置推力转换用于电动,液压和气动产品

1.  RMC75(12)

     提供比简单一到两轴控制更多的功能,通过RMCTools软件来设定,调整和诊断

   2.RMC150(28)

     DELTA的多轴控制器可能是业界最灵活通用的运动控制器. RMC150 CPU是最新的控制器,通过RMCTools软件来设定,调整和诊断

   3.RMC100(28)

通过RMCwin 来设定和编程

美国DELTA产品的优势:

· 高性能:同步运动,样条功能,位置压力和位置力控制.提高了产品生产率.

· 通讯功能强: Ethernet, 串行 RS-232/485, Profibus, 直接 I/O, Modbus Plus.

· 连接各种传感器和变送器

· 快速响应的技术支持.

· 支持电话:4000-700-767

网友Q:
伺服控制器的位置控制模式本身就是闭环控制,只不过是半闭环,如果想实现全闭环必须在加个编码器或者光栅尺之类的反馈。如果精度要求不那么太高,半闭环就够用了,

-----------------------------------

小老弟 講得很外行喔

-----------------------------------------------------------------------------------

怎么外行了?不对吗?

网友D:
控制模式有三種 控制器+ 驅動器 + 伺服電機(內置編碼器)

位置控制 也就是半閉

速度控制 全閉

扭力控制(不在討論範圍)

若是外接編碼器(光學尺) 那可直接到控制器 只有速度控制 方可監控 若接到位置控制 (市面上通稱雙閉) 只能作參考 不能監控

若僅伺服的全閉 那伺服電機就有內置編碼器 何需再要編碼器 另外驅動器會模擬編碼器的訊號 給控制器

网友D:
樓主很明顯用的是PLC 連個模擬量的模組都不想買 怎麼外接編碼器 或 光學尺呢?!

這樣解釋可接受嗎

還是你們有新的做法 歡迎作介紹

网友Q:
樓主很明顯用的是PLC 連個模擬量的模組都不想買 怎麼外接編碼器 或 光學尺呢?!

有理!没在意楼主的要求,只是单纯的考虑这句话的正确:“伺服控制器的位置控制模式本身就是闭环控制,只不过是半闭环,如果想实现全闭环必须在加个编码器或者光栅尺之类的反馈。如果精度要求不那么太高,半闭环就够用了”。

网友R:
PLC控制伺服电机,一般我们只是发送脉冲,伺服控制器接收到命令自动运行到位!这是开环控制!

至于伺服器接受命令后控制伺服电机运转,伺服电机尾巴上的编码器给反馈,伺服控制器根据反馈调节伺服电机的运动!这个过程是闭环!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通过采集编码器来控制伺服电机?

在伺服控制器中设计到好多算法,考虑的很全面,看似一个简单PID都有:微分先行 积分分离等好多种计算方法适合不同的场合!而且还设计到电机本省的一些物理特性比如阻尼系数,转动惯量等等!

你要是想通过PLC直接采集编码器控制伺服电机,这些问题你都要考虑!所以一般都采用PLC直接给命令的方式控制!和恒压供水的变频器的方式一样,给了压力值到变频器,反馈值直接接到变频器中,变频器内部做闭环控制!上位机只是监测而已!因为我们自己做的闭环没有人家专业!原理是一样,但是现场能不能用是另外一回事!就和老刘一样,看似排名很高!其实..........

至于你说的PLC发出70000,而伺服器收到70150!你可以先发出10000个脉冲实时,看看伺服器收到多少?

或者是你发送100个脉冲试试看,伺服接受到多少?干扰这个东东不好说,固定值的我也遇到过!变化的我也遇到过!看变法的幅度判断。

松下的我用的多,三菱饿没用过,还有就是你发送一下串口数据试试,看看是本身伺服参数设定的问题,还是数据有问题!

网友R: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伺服电机本身有编码器反馈给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进行发出脉冲与反馈脉冲比较。如果是自己做的伺服系统,比如用步进电机,那就要用编码器反馈给PLC进行比较了。 内容的回复:

给步进电机装上编码器!就好比是脱了裤子放屁!!

步进电机就是它的开环控制!用的就是普通精度不高、低档次的场合!

网友D:
XP

驅動伺服電機轉動 這電器叫驅動器(driver)不叫控制器(controller)

若是脈衝變化是從PLC到驅動器這端產生 那肯定是干擾 那是在驅動器內部產生 這原因就很多

网友S:
就在需要的位置装个感应器!到位置就停!怎样?

网友D:
PLC若反應及時 那是不錯的選擇 那是否順便把伺服也改掉 不更好嗎?

网友T:
见过横河PLC+位置控制模块+安川伺服,当设备找原点时,电机过原点光电一点距离(尺寸不知多少目测估计有10mm吧),停止。后退过原点光电估计也就是10mm吧,停止。前进到原点,停止。参考下图:

这是什么控制(位置、速度)?

网友U:
补充说明:

你的闭环控制,要看什么工况了。

比如:数控加工中心,一般的多轴机床,不仅仅使用了伺服系统,还需要有个编码器检测反馈。

虽然伺服系统有了编码器,但是这个编码器只是提供给伺服马达的一个反馈。实际工艺中,伺服系统就是达到了工位,但是由于机械上误差,被加工的工件也完全可能没有达到实际的需要,所以必须再增加一个编码器/光栅尺等检测手段,再做一个闭环。

千万不要认为伺服电机已经有编码器了,就是个闭环控制了。遇到编码器的问题,可以联系我。QQ:329360862

网友D:
替你修改一番

-----------------------------

补充说明:

你的闭环控制,要看什么工况了。

比如:数控車床(加工中心),(一般的多轴机床),不仅仅使用了伺服系统,其主軸还需要有个编码器检测反馈。

虽然伺服系统有了编码器,但是这个编码器只是提供给伺服驅動(马达)的一个反馈。实际工艺中,伺服系统就是达到了工位,但是由于机械上误差 和傳動誤差,被加工的工件也完全可能没有达到实际的需要,(所以必须再增加一个编码器裝編碼器的效果不佳)/光栅尺這效果較佳等检测手段,再做一个闭环若位置控制這叫雙閉 若速度控制 這就是全閉

千万不要认为伺服电机已经有编码器了,在伺服來講就是个闭环控制了。

网友D:
YSC!

你這動作跟控制模式無關 應該是宏程序 也就是找原點模式

网友U:
对:笨鳥慢飛关于替你修改一番-----------------------------补充说明:你的闭环控制,要看什么工况了。比如:数控車床(加工中心),(一般的多轴机床),不仅仅使用了伺服系统,其主軸还需要有个编码器检测反馈。虽然伺服系统有了编码器,但是这个编码器只是提供给伺服驅動(马达)的一个反馈。实际工艺中,伺服系统就是达到了工位,但是由于机械上误差 和傳動誤差,被加工的工件也完全可能没有达到实际的需要,(所以必须再增加一个编码器裝編碼器的效果不佳)/光栅尺這效果較佳等检测手段,再做一个闭环若位置控制這叫雙閉 若速度控制 這就是全閉。千万不要认为伺服电机已经有编码器了,在伺服來講就是个闭环控制了。内容的回复:

对整个系统来讲,不是闭环。

光栅尺的效果,并不一定比编码器来得好。

光栅尺,用于直线位移反馈,旋转编码器,顾名思义,多用于旋转测量,包括“角度,角加速度,角位移,角位移可以换算成直线位移。 高精度数控加工中心,主轴编码器,多采用海德汉的角度编码器,也可以用发格的。

网友D:
請問 機台的機械誤差來自哪裡 什麼又是傳動誤差 你知到機台就以你說加工中心有多少剛性誤差量 多少非剛性誤差量 當然你答不出來 這些誤差量都是編碼器檢測不出來的 但部分光學尺是可檢測出來

講閉環是要看編碼器(光學尺)的訊號到哪裡 到速度型控制器(V CMD)這叫全閉 到位置型控制器(P CMD)這叫雙閉 沒到這裡叫半閉  若僅說伺服系統 這也是個全閉

呵呵 海德漢 發格 雷尼紹 對他們的產品 我了解的不比你少 可比你懂得多很多

网友R:
引用 网友V:
你的闭环控制,要看什么工况了。比如:数控加工中心,一般的多轴机床,不仅仅使用了伺服系统,还需要有个编码器检测反馈。虽然伺服系统有了编码器,但是这个编码器只是提供给伺服马达的一个反馈。实际工艺中,伺服系统就是达到了工位,但是由于机械上误差,被加工的工件也完全可能没有达到实际的需要,所以必须再增加一个编码器/光栅尺等检测手段,再做一个闭环。千万不要认为伺服电机已经有编码器了,就是个闭环控制了。遇到编码器的问题,可以联系我。QQ:329360862

怎么就不是闭环了!给咱们解释解释!

楼主:
现在越弄越糊涂了,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做过全闭环的控制来具体的说说

楼主:
现在干扰是不能彻底解决了,只能想办法怎么提高定位精度了

网友R:
工控网向来都是这样!

看你怎么从乱七八糟的回答中,能否找到有用的知识!

网友R:
开环用的好也没问题!

累计误差的出现,不是你原理,设计思路的问题!

而是系统存在故障,又问题,没配合好,或者干扰,或者程序编程又没考虑的问题等等!

网友W: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三菱MR-E的,我监控的指令反馈脉冲P,第一次回原位时清零,接下来回零位的时候就显示有累积误差了,越来越大,屏蔽说明的都做了,增益调了下也不明显,我在想真要是干扰应该没这么大,一般也应该是少收到脉冲吧

MR-E抗干扰不错的,我们用三菱的fxplc和omron的产cp1h和cp1e的plc发脉冲走位置模式从没发生这种情况,而且我们的信号线和电机的动力线还不是屏蔽的,没任何问题。

你用的是什么plc,简单一点plc每次发1000个等整数个脉冲监视一下MR-E中收到多少个脉冲,看看到底是否是干扰。

网友R:
引用 网友X:
楼主 的回复内容: 用的是三菱MR-E的,我监控的指令反馈脉冲P,第一次回原位时清零,接下来回零位的时候就显示有累积误差了,越来越大,屏蔽说明的都做了,增益调了下也不明显,我在想真要是干扰应该没这么大,一般也应该是少收到脉冲吧 MR-E抗干扰不错的,我们用三菱的fxplc和omron的产cp1h和cp1e的plc发脉冲走位置模式从没发生这种情况,而且我们的信号线和电机的动力线还不是屏蔽的,没任何问题。你用的是什么plc,简单一点plc每次发1000个等整数个脉冲监视一下MR-E中收到多少个脉冲,看看到底是否是干扰。

正解!问题出现不能急着改变设计思路!

你用个产品都是挺给力!

网友Y:
哈哈,那个刘工确实厉害,那个叫征的不懂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R:
回复内容:对:zlzxw关于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三菱MR-E的,我监控的指令反馈脉冲P,第一次回原位时清零,接下来回零位的时候就显示有累积误差了,越来越大,屏蔽说明的都做了,增益调了下也不明显,我在想真要是干扰应该没这么大,一般也应该是少收到脉冲吧 MR-E抗干扰不错的,我们用三菱的fxplc和omron的产cp1h和cp1e的plc发脉冲走位置模式从没发生这种情况,而且我们的信号线和电机的动力线还不是屏蔽的,没任何问题。你用的是什么plc,简单一点plc每次发1000个等整数个脉冲监视一下MR-E中收到多少个脉冲,看看到底是否是干扰。内容的回复:正解!问题出现不能急着改变设计思路!你用个产品都是挺给力!

这个配置也用了不少以前也没出现这么大的干扰

现在就只开伺服还是有少些干扰的

网友R:
对:coolzhpfree关于哈哈,那个刘工确实厉害,那个叫征的不懂伺服内容的回复:

你叫我说你点啥好!

去老刘头的空间看看完了再发言!

网友A:
做了快十年电机控制,永磁同步机、异步机的变频器和伺服都做过,sensorless也实现了,但在安川、西门子、ABB等公司做技术做到五六十的老头面前,不敢说懂。

网友Z:
老刘,我从刚来论坛到现在,说话不多,首先先看版主的回帖量。一开始觉得您确实是挺不错的版主,后来看多了您的回复,深深拜服,您的“高论”太多了,典型的误人子弟啊,要不是论坛还有其他好心的人在,不知道多少楼主要被误导。

网友W:
引用 网友A:
做了快十年电机控制,永磁同步机、异步机的变频器和伺服都做过,sensorless也实现了,但在安川、西门子、ABB等公司做技术做到五六十的老头面前,不敢说懂。

sensorless 的异步电机力矩控制实现没有?

网友W:
你要真的想做全闭环的话,plc平台还真没有廉价的方案。

网友R:
对:征关于做了快十年电机控制,永磁同步机、异步机的变频器和伺服都做过,sensorless也实现了,但在安川、西门子、ABB等公司做技术做到五六十的老头面前,不敢说懂。 内容的回复:

无奈吧! 论精神头,咱们几个谁都弄不过老刘头!!

后半夜3点起来发帖子!放眼望去,工控论坛有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R:
回复内容:对:征关于做了快十年电机控制,永磁同步机、异步机的变频器和伺服都做过,sensorless也实现了,但在安川、西门子、ABB等公司做技术做到五六十的老头面前,不敢说懂。 内容的回复:无奈吧! 论精神头,咱们几个谁都弄不过老刘头!!后半夜3点起来发帖子!放眼望去,工控论坛有几个!

不用那么计较!!

闲暇时间上论坛嘛, 玩玩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A: 做了快十年电机控制,永磁同步机、异步机的变频器和伺服都做过,sensorless也实现了,但在安川、西门子、ABB等公司做技术做到五六十的老头面前,不敢说懂。 sensorless 的异步电机力矩控制实现没有?

由于实际的需要, 无速度传感控制我只在永磁同步电机上实现过, 能达到的控制效果跟电机有关。

可能你说的不是太清楚,我的理解是对sensorless 的异步电机控制来说, 力矩控制、速度控制都一样, 但是达到的控制精度不会很高!

网友AA:
伺服电机的尾部本身就用编码器,可以将电机的脉冲反馈给驱动器,而plc本身可以对自己输出的脉冲数进行监控,

网友W: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W:引用 网友A: 做了快十年电机控制,永磁同步机、异步机的变频器和伺服都做过,sensorless也实现了,但在安川、西门子、ABB等公司做技术做到五六十的老头面前,不敢说懂。 sensorless 的异步电机力矩控制实现没有?由于实际的需要, 无速度传感控制我只在永磁同步电机上实现过, 能达到的控制效果跟电机有关。可能你说的不是太清楚,我的理解是对sensorless 的异步电机控制来说, 力矩控制、速度控制都一样, 但是达到的控制精度不会很高!

以前的矢量变频器的力矩控制一般只能工作在VC下,SVC下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W:引用 网友A: 做了快十年电机控制,永磁同步机、异步机的变频器和伺服都做过,sensorless也实现了,但在安川、西门子、ABB等公司做技术做到五六十的老头面前,不敢说懂。 sensorless 的异步电机力矩控制实现没有?由于实际的需要, 无速度传感控制我只在永磁同步电机上实现过, 能达到的控制效果跟电机有关。可能你说的不是太清楚,我的理解是对sensorless 的异步电机控制来说, 力矩控制、速度控制都一样, 但是达到的控制精度不会很高!  以前的矢量变频器的力矩控制一般只能工作在VC下,SVC下不行.

以前的?

是指国产的吧?

要看就看国外大品牌的,国内的是不按路子出牌、各显神通, 一帮半瓶子技术的也在搞号称的“创新”。

网友:
异步电机模型复杂,矢量控制有很多种实现方式,因此各厂商的产品差距很大,在这方面国产变频器做的不好,归根结底技术积累不够,对模型和算法理解不深入。

网友:
目前,我也是借鉴、学习国外厂商的东西,慢慢消化吸收,要深入研究、搞清楚的东西太多了,只有大方向走对了才能可能缩短差距。永磁同步电机sensorless控制基本能做到跟国外厂商手册上的参数数值一致,并且也知道参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只能说大框架实现了,细节还需要完善。

网友U:
引用 网友D:
請問 機台的機械誤差來自哪裡 什麼又是傳動誤差 你知到機台就以你說加工中心有多少剛性誤差量 多少非剛性誤差量 當然你答不出來 這些誤差量都是編碼器檢測不出來的 但部分光學尺是可檢測出來講閉環是要看編碼器(光學尺)的訊號到哪裡 到速度型控制器(V CMD)這叫全閉 到位置型控制器(P CMD)這叫雙閉 沒到這裡叫半閉  若僅說伺服系統 這也是個全閉呵呵 海德漢 發格 雷尼紹 對他們的產品 我了解的不比你少 可比你懂得多很多

领教了!  你是专家,向你学习。

不过,光学尺可以检测角度吗?  配合工艺需要,选择合适的产品。

网友AB:
对:征关于低端产品就别想光栅尺等全闭环的东西了,浪费钱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老老实实查引起接收脉冲不一致的原因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内容的回复:

整个分析过程很有道理,PLC也是可以走高端的通信的,像canopen profibus 等

网友AC:
呵呵 技术需要辩论

网友AD:
伺服这块还是有点不熟悉

网友AE:
哇 真精彩   从来没这么认真把一个帖子回复全部看完。他们说的是不是都是对的,我不知道,最起码我了解了我自己,要学的东西真的很多!

网友AF:
引用 网友AG:
网友D 的回复内容:請問 機台的機械誤差來自哪裡 什麼又是傳動誤差 你知到機台就以你說加工中心有多少剛性誤差量 多少非剛性誤差量 當然你答不出來 這些誤差量都是編碼器檢測不出來的 但部分光學尺是可檢測出來講閉環是要看編碼器(光學尺)的訊號到哪裡 到速度型控制器(V CMD)這叫全閉 到位置型控制器(P CMD)這叫雙閉 沒到這裡叫半閉  若僅說伺服系統 這也是個全閉呵呵 海德漢 發格 雷尼紹 對他們的產品 我了解的不比你少 可比你懂得多很多领教了!  你是专家,向你学习。不过,光学尺可以检测角度吗?  配合工艺需要,选择合适的产品。

圆光栅不就能检测角度吗???

网友AH:
位置模式的话,调一下钢性也就是惯量,增益调一下

网友D:
光學尺是直線運動 要拿來測角度 是有些辛苦(甚至是沒意義)

圆光栅是旋轉運動 測角度那當然沒問題

网友AI:
看了这个帖子怎么有点想笑

网友AJ(2012-10-05):
PLC没那么快,想读电动机脉冲数要加控制卡。

网友AK:
外环是外环,内环是内环,半环是半环,全环是全环

加工误差是制造过程中由度量跟加工精度产生的误差

网友AL:
使用专门的PLC模块

网友AM:
用西门子SIMOTION C240就可满足你的要求,4实轴,模拟量输出

网友AL:
不容易,多做实事,学而不厌.

网友Z:
最无辜的其实是楼主,他的要求和目的很简单。当然整个帖子完全看下来,其中的几楼还是给了楼主一个很好的思路去解决问题,不过估计他没有从中筛选出来。

这帖子跑题严重,当然还有一个主要原因还是楼主给的标题有问题!和你的描述问题就不是一个思路的!

然后就被老刘进来瞎搅和了一通,之后就是各种抛砖引玉了。。。

网友I:
此帖必火!

鉴定完毕!

网友AN:
伺服控制和PLC,两轴控制,圆弧查补最小降低成本的配置怎么做。有高手联系:QQ:277699615

网友F:
对:xm0802关于伺服控制和PLC,两轴控制,圆弧查补最小降低成本的配置怎么做。有高手联系:QQ:277699615 内容的回复:

台达dvp20eh00t2主机,速度可达200K,圆弧和直线都有相对的命令,方便又经济。伺服嘛,你可以看着办。

网友AO(2012-11-21):
俺是一位伺服初学者,各位老师争论的好热闹,学习了,个人比较佩服笨鸟慢飞老师,向您致敬!!1

网友AP:
老刘,伺服电机是有过冲,但是还是会被拉回原来的位置,就是说停下来的电机位置是准的,即位置反馈值P是准的70150.应该是脉冲在传输的过程中受到干扰了,或者PLC发出的脉冲数目本身是有问题的。发其他数目的脉冲试试看,看看是不是每次都差150,或者和150有关系。

网友AQ:
1.要讲系统的开环与闭环,要先讲系统的作用范围

    如果系统里只有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那么本系统实际是全闭环的,而且位置,速度,力矩3个环都起作用,但本系统实际还有PLC和被控物.在这样的的系统中PLC只负责发送脉冲,而没有得到任何反馈信号,所以本系统是一个开环系统,因此丢失了脉冲.

2.如何做闭环

    本系统PLC可以看作一个控制器,先不说PLC的控制能力,一个控制器如果控制到力矩环,也就是不要用伺服驱动器的位置,速度两环,都有你控制,你会得到最好的响应,如果到速度环,则次之,而PLC只能参与伺服驱动器的位置环,但是越处于外层的环越难控制,因为内层环已经先于你一顿忙活,他们忙完了,才轮到你.因此老刘说的不对,做为PLC你管不到内环,你只能在位置环上作点事.

3.加减速问题

    老刘说的不对,加减速与反馈无关,加减速分为路径规划的加减速和运行中的加减速,我们说的是路径规划的加减速,有了路径,有了位置点,加减速的规划就结束了,反馈只负责是否准确到达指定点,与加减速无关.运行中的加减速就更与反馈无关了.

4."征"说的PLC的能力问题

    "征"说的非常有道理,"征"说PLC做闭环不一定能胜任,运动控制不象老刘说的那样简单,只要把命令脉冲和反馈脉冲一减得到累计偏差向外一发就完事,有许多算法在里面,PLC长于逻辑,数学运算本不见长,再加上速度慢,因此确实不一定胜任.

网友AQ:
1.对于楼主的问题,150/70000=0.2%,误差不大,如果重复性良好,应该是可接受的

2.如果不能接受,重复性良好,也就是每次都有相同,并且大致成比例的误差,就在发脉冲时乘个比例是否可以

3.脉冲的收发之间有要求,无非是脉宽和幅度,如果PLC的脉宽是100KHZ,那么比10us窄的一律当成无效脉冲,而伺服接受可能0.1us都认为是有效脉冲,是否这样会产生匹配问题?因为PLC每次脉冲频率变更都会有窄脉冲产生

4.电缆线的过长和无屏蔽会产生差模和和共模干扰,也是出现问题的重要因素

网友E:
1、位置环只是一个以指令脉冲为给定基数,以反馈脉冲为减计数脉冲的计数器;

2、指令脉冲数,只是一个二进制数的设定,不存在真实的指令脉冲;

3、只有反馈脉冲是真实的用示波器可以观察到的脉冲;

4、位置环计数器输出的位置脉冲数,也是个二进制数,不是实际脉冲;

5、所以干扰,只能是反馈脉冲的干扰或丢失!

网友D:
老劉 不懂就少說 說的越多洩的底也越多 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老劉 不懂就少說 說的越多洩的底也越多 呵呵

1、伺服控制中,指令脉冲数代表目标位移距离;

2、伺服控制中,并不需要发指令脉冲,只需用户根据控制目标位移的指令脉冲数,进行“数”的设置;

3、所谓PLC发指令脉冲,是懂的人忽悠不懂人;

4、在伺服控制中,只有编码器的检测反馈脉冲的存在,在位置环里,进入计数端,进行脉冲数的减计数,这是位置环的基本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AQ:

……4."征"说的PLC的能力问题    ……

1、“征”说PLC的能力问题,什么能力问题?

2、是逻辑控制能力,还是位置环的技数能力?

3、伺服控制离不开这两种能力和作用,不用现成的PLC,也要用内置的PLC或者专用单片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AQ:

……运动控制不象老刘说的那样简单,只要把命令脉冲和反馈脉冲一减得到累计偏差向外一发就完事,有许多算法在里面,PLC长于逻辑,数学运算本不见长,再加上速度慢,因此确实不一定胜任.

1、伺服位置控制的原理就是,指令脉冲数×电子齿轮比=反馈脉冲数;

2、你要什么复杂?复杂什么?

3、伺服一开始用PLC,就是用PLC的计数开关功能;

4、随着编码器解析度的提高,普通plc不适应,是情理之中的事;

5、所谓不适应,最基本的就是计数器的频率上限的问题;

6、说PLC是在运动控制中发指令脉冲才是句笑话!

网友E:
7、所谓指令脉冲数,只是用户根据位移控制量、脉冲当量计算出来的一个数;

8、所谓指令脉冲数,只是用户向伺服控制中央输入的一个数;

9、说指令脉冲数受到干扰属笑话,一个大笑话!

网友AR:
说指令脉冲数受到干扰存属笑话,一个大笑话!www.ms889.com

网友AS:
不知道楼主搞定了没?

感觉楼主的应用不用全闭环就能搞定,选个好伺服学学怎么接线就能解决。

网友AT:
        专业的全闭环的做法是伺服驱动器使用速度模式,在上位机制作控制电路即,PLC输出脉冲到一可逆计数器一端,光栅尺计数脉冲反馈到可逆计数器另一端,计数器输出端就是两输入的差值,再通过运放,PID电路转换成0-正负10V的模拟电压,接入到伺服驱动器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AT:
专业的全闭环的做法是伺服驱动器使用速度模式,在上位机制作控制电路即,PLC输出脉冲到一可逆计数器一端,光栅尺计数脉冲反馈到可逆计数器另一端,计数器输出端就是两输入的差值,再通过运放,PID电路转换成0-正负10V的模拟电压,接入到伺服驱动器即可。

1、在伺服位置环计数器,用户输入的指令脉冲与编码器检测反馈的实际位移脉冲相减,“计数器输出端就是两输入的差值”;

2、通过运放电路与周指令脉冲之比,就是电机到达终点还需要的角位移转数,可以将其转换成0-正负10V的模拟电压,
接入到伺服驱动器,形成伺服电机正反转、启动、加减速、停车的控制信息;

3、现在我的问题是,输入1个指令脉冲,伺服电机能否完成1个“360°/周指令脉冲数”的角位移!

网友E:
4、如果不能完成“1个指令脉冲,伺服电机旋转1个“360°/周指令脉冲数”的角位移”,说明伺服控制的原理存在问题!

网友D:
老劉 你也太操心 無法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那還能叫伺服嗎 模擬量與位置轉換這在控制器內部 已處理相當成熟(國外) 運動控制與PLC是兩種控制的概念 PLC跟驅動器又是不同的功能 麻煩你把這些關係搞清楚才來這裡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 無法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那還能叫伺服嗎 ……

1、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2、如果“ 無法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那就是骗人的伺服!

3、如果能“ 做一個脈衝的控制”,那就是真正的伺服!

4、所以,对于广大用户,虽不明白伺服的控制原理,但是让伺服生产商做“一个脉冲的控制”是看得见的事实!

5、从今天起,大家对自己的伺服,“ 做一個脈衝的控制”试试,可以此作为真假伺服的判断!!!

网友AU:
呵呵呵.......又争论起来了,我喜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向你们学习!

网友AV:
需要专门的plc模块才行的

网友D:
呵呵 又讓大家看笑話了 跟他有什麼好爭論

電器本身就會有一個脈衝的震盪 哼 老劉你就以此做文章 寫了一大堆非專業的說法 呵呵 很遺憾的告訴你 在十年前富士的伺服電機就有推出抑制震盪的功能推出

另外告訴你 市面上我還未曾聽過需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到是0.1RPM的控制(非爬行 一步一步跳動)我做過 有本事你告訴我怎麼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呵呵 又讓大家看笑話了 跟他有什麼好爭論電器本身就會有一個脈衝的震盪 哼 老劉你就以此做文章 寫了一大堆非專業的說法 呵呵 很遺憾的告訴你 在十年前富士的伺服電機就有推出抑制震盪的功能推出另外告訴你 市面上我還未曾聽過需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到是0.1RPM的控制(非爬行 一步一步跳動)我做過 有本事你告訴我怎麼做

1、别转移话题!

2、用户根据需要,可以输入1个自己需要的指令脉冲,伺服必须做到转动一个指令脉冲对应的角度,如果这个伺服做到了,那就是真的伺服!

3、用户根据需要,可以输入1个自己需要的指令脉冲,伺服必须做到转动一个指令脉冲对应的角度,如果这个伺服做不到,那就是假的伺服!用户可以要求退货!

网友AU: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呵呵 又讓大家看笑話了 跟他有什麼好爭論電器本身就會有一個脈衝的震盪 哼 老劉你就以此做文章 寫了一大堆非專業的說法 呵呵 很遺憾的告訴你 在十年前富士的伺服電機就有推出抑制震盪的功能推出另外告訴你 市面上我還未曾聽過需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到是0.1RPM的控制(非爬行 一步一步跳動)我做過 有本事你告訴我怎麼做 1、别转移话题!2、用户根据需要,可以输入1个自己需要的指令脉冲,伺服必须做到转动一个指令脉冲对应的角度,如果这个伺服做到了,那就是真的伺服!3、用户根据需要,可以输入1个自己需要的指令脉冲,伺服必须做到转动一个指令脉冲对应的角度,如果这个伺服做不到,那就是假的伺服!用户可以要求退货!

    理论与实际应用的差别,无关乎对错.都是前辈,我觉得不管谈理论还是实际应用都要上升到一个高度,也让我们多学习学习,呵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AU:

……  理论与实际应用的差别,无关乎对错.都是前辈,我觉得不管谈理论还是实际应用都要上升到一个高度,也让我们多学习学习,呵呵呵......

1、用户根据工件需要移动的距离,选用脉冲当量,并计算出指令脉冲数;

2、用户向伺服位置环给定输入指令脉冲数;

3、伺服转动,转过的角位移由编码器检测,编码器检测反馈的脉冲数,进入位置环的计数端;

4、在位置环里,输入指令脉冲数 - 反馈的脉冲数/电子齿轮比=输出剩余指令脉冲数;

5、如果输出剩余指令脉冲数=0,产生停机信号;

6、电机停电停车或锁定!

网友E:
7、作为伺服电动机,它压根就不知道什么脉冲,它只管转动,受驱动器指令动作;

8、就是说伺服不是脉冲步进式前进的!

9、所以伺服不可能做到“输入1个指令脉冲,电机就转过一个指令脉冲对应的角度后锁定”;

10、笨鸟说他能做到,那是蒙人!

网友AA:
什么都不要加 plc本身就带脉冲计数功能 用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AA:
什么都不要加 plc本身就带脉冲计数功能 用位置控制模式

用PLC就是用PLC的计数器及其开关功能!

网友D:
誰蒙誰 由網友去判斷

本人明天回台灣 月中回來 這段時間隨你講

网友AW(2013-01-02):
直接用总线,电机编码器接伺服驱动,驱动接PLC,PLC可给伺服给速度,给位置,伺服也可将电机的速度、位置数据反馈给PLC,PLC在将这些数据传递给触摸屏,就可显示,同时将位置、速度的设定添加到触摸屏,就可直接到屏幕上修改电机的参数。甚至连电机的反馈方式都可改变,用外部的反馈代替电机反馈,直接在屏幕上切换。不走通讯的话,原来应该也是一样的,似乎没那么的复杂吧。。

网友AX:
各位闭环控制没有那么简答,通常是以外接编码器或其它位置传感器为反馈,反馈到PLC或者其它控制器上,伺服驱动器设置为速度控制模式,PLC或者其它控制器时时检测机械结构的真实位置,做PID运算,然后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达到精确控制的目的。上面所说的提前刹车什么的都太理想了,一定不能实现,你也不要尝试了,我早就失败过了。要想做好买一个可以做闭环的运动控制器,或者控制卡,否则你自己钻进去只能是费力不讨好,因为运动控制的核心我们国家还差的远。

网友AY:
老刘,没做过私服就不要误导啊,给大家讲点实际的啊,瓦楞纸横切机马达一个编码器,信号一分二,一个进驱动器一个进控制器,还u有一个测纸板的编码器进控制器,切纸长度照样做到加减0.5MM,马达也是普通的马达,就加了个编码器,这算不算伺服,调试时给10脉冲马达照样转,不要老误导人啊,人家只要一个解决方案而已,搞复杂了

网友AZ:
简单的说下我的想法,不对请指正

一般伺服本身是半闭环控制,如果做闭环我觉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简单点,对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那种,可以让伺服电机上的编码器或者驱动器上面AB相脉冲接到PLC,让PLC做高速计数,(注意下脉冲信号种类,一般伺服脉冲是差分信号,一般的PLC接收的是集电极脉冲信号,需要转换一下,我有这个产品QQ:1525382675)让PLC发出的和反馈到PLC脉冲数做比较,这种不需要增加什么成本,但是只适用简单的闭环控制,另外一种是自己在运动部件加装光栅尺或者编码器,直接取编码器和光栅尺的脉冲信号,同时也要做下信号转换处理,不过一般要求精度的话,简单的PLC估计难以时间,牵涉到扫描周期和PLC的运算速度。

网友AZ:
对:liweican89关于老刘,没做过私服就不要误导啊,给大家讲点实际的啊,瓦楞纸横切机马达一个编码器,信号一分二,一个进驱动器一个进控制器,还u有一个测纸板的编码器进控制器,切纸长度照样做到加减0.5MM,马达也是普通的马达,就加了个编码器,这算不算伺服,调试时给10脉冲马达照样转,不要老误导人啊,人家只要一个解决方案而已,搞复杂了内容的回复:

如果一分二,要注意下脉冲信号是否足以驱动两个不同的反馈,本人也有脉冲信号分配扩展器,到时可以联系。

网友BA:
引用 网友BB:
哈哈,那个刘工确实厉害,那个叫网友A的不懂伺服

高级黑??哈哈!~

网友BA:
我现在在做个东西,思路就是这样的,让伺服发脉冲,电机轴连接丝杆,丝杠上工作台带动负载前进,由于机械原因,肯定会造成行程不是完全按脉冲发的数量来走,就是说会有误差,,我打算工作台连接各位移传感器,然后把这个信号返回到PLC,这个位移传感器信号转换成脉冲与设定的脉冲做比较,这个差值做PID运算,达到稳定的控制,但是看了楼上各位说的,我觉得我这个全闭环完全就是画蛇添足,而且也绝对不可能提高精度,第一,检测信号有误差,第二,PID隔一段时间采样,这个有很大的误差,第三,PLC的扫描周期的误差,,,,楼主,您找到更加精确的方法了么?其实我在想无论这样一个系统再怎么精确,空载时运行指定指令和负载时运行指定指令,肯定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如何让这样一个带负载的工作台以更加接近我们需要的轨迹运行,不知道楼主找到解决办法了吗?楼主是怎么处理你这个脉冲误差的问题?小弟求教了!

网友BC(2013-02-05):
运动控制QQ群290487276     运动芯片,控制卡 ,控制软件等相关技术交流讨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AY:

老刘,没做过私服就不要误导啊,给大家讲点实际的啊,瓦楞纸横切机马达一个编码器,信号一分二,一个进驱动器一个进控制器,还u有一个测纸板的编码器进控制器,切纸长度照样做到加减0.5MM,马达也是普通的马达,就加了个编码器,这算不算伺服,调试时给10脉冲马达照样转,不要老误导人啊,人家只要一个解决方案而已,搞复杂了

1、如果编码器是360刻线的,10个脉冲就是让电机转子转10°;

2、你观察到电机起动、停车,转了10°???

3、如果编码器是1080的,10个脉冲就是让电机转10°/3,你观察到电机启动、停车,转了10°/3???

网友E:
4、谁有伺服谁能做出这10个脉冲的控制来,谁的伺服就是好伺服,要是做不出来,那就是假伺服,骗人的伺服!

网友E:
1、位置环,没有PID控制的,如果用编码器反馈脉冲,只能是一个计数器!

2、位置就是一个点,对应的是一个指令,或者对应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就是一个脉冲数,不能进行PID控制!

3、说位置环是PID控制就是一个无知的笑话!

网友BD:
我发现这个贴子好早了,现在回复真不好意思,建议吧像这样的老贴都封了吧,对楼主的回复:伺服本身是个半闭环控制,能够保证伺服驱动器到伺服电机之间准确位置控制,但是伺服电机连接机械部分由于减速比、间隙、运行打滑等现象导致负载终端定位不准,所以连接减速机推荐用行星减速机、连接的中介呢推荐用丝杠连接等等,因为像行星减速机、丝杠等等精度往往都很高,像一般场合一般都这样用,对于呢一些高精度场合除了考虑控制方式、电机编码器分辨率等等,还可以考虑在伺服驱动器半闭环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全闭环反馈,即在负载侧多加一个编码器反馈给伺服,前提呢,伺服要有全闭环接口,并且呢软件要支持

网友R:
对:刘志斌关于4、谁有伺服谁能做出这10个脉冲的控制来,谁的伺服就是好伺服,要是做不出来,那就是假伺服,骗人的伺服! 内容的回复:

奔驰是汽车,夏利就不是汽车了?

都知道进口伺服控制系统好,国产的没有进口精度高,那就全是假伺服了,骗人的伺服了?

老刘,你用过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伺服系统?

网友BE:
对:嵌位关于我发现这个贴子好早了,现在回复真不好意思,建议吧像这样的老贴都封了吧……内容的回复:

看了一上午,感觉这样的帖子真不错,论坛应该多多保留这样的帖子,以便后来人学习。像"嵌位"这样的想法论坛应该给予封杀。自私……

网友BD:
对:陈古今关于回复内容:对:嵌位关于我发现这个贴子好早了,现在回复真不好意思,建议吧像这样的老贴都封了吧……内容的回复:看了一上午,感觉这样的帖子真不错,论坛应该多多保留这样的帖子,以便后来人学习。像"嵌位"这样的想法论坛应该给予封杀。自私…… 内容的回复:

你就这点品味了,人应该向前看,你怎么往后头走呢,并且呢,后来人学习也不是通过这个论坛来学习,这个论坛是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地方,对与错不敢肯定,所以呢我建议后来人不要通过这个来学习,应该先打好基础,然后从工作实践中慢慢总结

网友BE:
打好基础,从工作中慢慢总结经验是没错,但对于你这种看着好贴就想封的行为,我只能说“无语”,不要理解偏了。

网友BD:
对:陈古今关于打好基础,从工作中慢慢总结经验是没错,但对于你这种看着好贴就想封的行为,我只能说“无语”,不要理解偏了。 内容的回复:

好贴还是不好贴,只是你自己觉得吧,你是不是喜欢看热闹啊,在楼主的地面上不解决问题,几个无聊的人在争来争去,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呢,悲催

网友BE:
对:嵌位关于我发现这个贴子好早了,现在回复真不好意思,建议吧像这样的老贴都封了吧……

这种行为真是可耻,发现好早了……懒得和你争辩,撤了。

网友BD:
对:陈古今关于回复内容:对:嵌位关于我发现这个贴子好早了,现在回复真不好意思,建议吧像这样的老贴都封了吧……这种行为真是可耻,发现好早了……懒得和你争辩,撤了。 内容的回复:

你理解错意思了,我发现这个好早了,是因为发现楼主发帖时间为(发表于:2012-09-02 15:16:58 楼主),所以觉得好早

网友R:
对:刘志斌关于1、位置环,没有PID控制的,如果用编码器反馈脉冲,只能是一个计数器!2、位置就是一个点,对应的是一个指令,或者对应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就是一个脉冲数,不能进行PID控制!3、说位置环是PID控制就是一个无知的笑话!内容的回复:

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一般伺服控制系统的控制都由这三个带反馈的闭环决定,但在各个厂家的伺服系统中,有些环节是不需要用户调节的,例如松下伺服A4/A5系列、电流环在用户不可调(个人经验)。

但是这三个环是串联关系,位置环的反馈来源于编码器的脉冲反馈,设定值(经过电子齿轮比换算后)与编码器的反馈经行偏差计算,再经过位置环的PID调节后输出,(当然这个环节可能还包括前馈的计算之类的)。

上述的位置环的输出值,就是速度环的给定值,这个给定值与速度反馈值经行偏差计算,完后再经过速度环的PID调节的输出就是电流环的给定值,速度环的反馈值也同样来自于编码器的脉冲。

速度环的输出值,也就是电流环给定值,与电流反馈值经行偏差计算,在经过电流环的PID调节输出后直接给电机,控制电机运行。但是电流环的反馈值不是来自编码器,而是来自伺服驱动器内部对电机电流监测的传感器输出的数据。

换句话说,电流环的控制和编码器的脉冲输出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在来看看来给出的回答:

1、位置环,没有PID控制的,如果用编码器反馈脉冲,只能是一个计数器!

位置环本是采用PID这种控制方法,但是除了PID还别的控制方法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例如鲁棒、模糊、智能等等,只不过PID技术最成熟,大家用的比较多而已,要是能建立准确的数学模型,什么反馈、前馈、都可以不用。

说明,老刘对控制方式了解不够,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除了给位置环提供位置反馈外,还要对速度环提供速度反馈,说明老刘对伺服系统的原理不是很清楚。

2、位置就是一个点,对应的是一个指令,或者对应的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就是一个脉冲数,不能进行PID控制!

老刘这句是正确的,如果360度,每1度一个脉冲,是没法进行调节。(但是这句话说的很小白,就好像吃饱了不饿一样)

但是设计人员不会让这样的情况存在,做为用户来说,当然是精度越高越好,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一般是2500线的,四倍频后10000,而且还有电子齿轮比这个东东,用户可以自己调节。

3、说位置环是PID控制就是一个无知的笑话!

位置环和PID 我们分开来说。

位置环对应:闭环控制系统,开环控制系统,前馈控制系统,就这个而言。

PID 对应:鲁棒、模糊、智能,数据建模等等就这个而言。

位置环好比你同北京去广州,这个是你的目的(对位置经行控制,达到用户的目的)

PID好比你是做飞机去的,当然你还可以火车,或者走着去都行

网友E:
1、运动过程的速度、电流是可以PID控制的,因为速度、电流是时间的连续函数;

2、位置是一个点,对应运动过程的一个时刻,不可能PID控制的,不信谁来说说位置如何PID控制的?

网友BF:
引用 网友E:
1、运动过程的速度、电流是可以PID控制的,因为速度、电流是时间的连续函数;2、位置是一个点,对应运动过程的一个时刻,不可能PID控制的,不信谁来说说位置如何PID控制的?

靠,第一次听说位置不能PID,简直是在挑战自控专业的底线,大学自控第一课,就是位置控制。建议你好好去看看电机拖动和控制原理再来说话。

速度、电流是时间的连续函数,位置就不是了?why?麻烦给个解释!

网友BF:
引用 网友E:
1、用户根据工件需要移动的距离,选用脉冲当量,并计算出指令脉冲数;2、用户向伺服位置环给定输入指令脉冲数;3、伺服转动,转过的角位移由编码器检测,编码器检测反馈的脉冲数,进入位置环的计数端;4、在位置环里,输入指令脉冲数 - 反馈的脉冲数/电子齿轮比=输出剩余指令脉冲数;5、如果输出剩余指令脉冲数=0,产生停机信号;6、电机停电停车或锁定!

我终于明白了,老刘为什么纠结在脉冲上面了,老刘是不是认为,如果要控制电机转过一个特定的角度,需要事先计算出所谓的“脉冲”个数,然后把这个数量的“脉冲”加给电机,一个也不能多,一个也不能少,这样就达到了控制电机的目的?

这么说吧,没学反馈控制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自动控制为什么称之为“自动”控制,就是这些脉冲数是根本不需要去事先计算的。举例说:如果希望电机转一个角度,只需要把目标角度告诉控制器,控制器会自动地对比目标角度和当前角度之间的差,然后保证当前的角度转到和目标角度一模一样,也就是把两者之间的差变为0,这称之为“负反馈控制”或者“偏差控制”。至于具体有多少个“脉冲”,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控制器也不知道,控制器的设计者也不知道,因为这个所谓的“脉冲”根本就无关紧要,知不知道都一样,对控制精度什么的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老刘,你再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R:
对:刘志斌关于1、运动过程的速度、电流是可以PID控制的,因为速度、电流是时间的连续函数;2、位置是一个点,对应运动过程的一个时刻,不可能PID控制的,不信谁来说说位置如何PID控制的?内容的回复:

刘老这句话说的好外行!

你现在的理解的意思是位置一个点,而这个点对应编码器就是一个脉冲,所以不能经行PID控制。你的这个结果推出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缺乏对PID的控制方式的理解,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也不为过!

伺服电机一圈360度,刘老,您说位置点是个什么东东,是1度,还是1.1度,还是1.11度,1.111度。

咱们举例来说:伺服编码器2500线(比较常见)的,意思说1圈产生2500个脉冲,经过伺服器内部4倍频,就是10000个脉冲,那反过来就是一个脉冲伺服电机转动0.036度,电机动1度,实际上接近28个脉冲走1度,这个时候多几个脉冲少几个脉冲可以直接影响1度的精确位置,因为一个脉冲走的度数是0.036度。

你把这个位置点,无限小了,接近一个脉冲所走的角度0.036度,甚至小到比伺服电机一个脉冲所走的度数还小,那这个时候不只是PID,上帝都无能为力了!

其实伺服系统本身的精度主要取决于伺服电机的性能,伺服器内部信号传输时间是μ秒级的,这个时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电机的相应时间,惯性大小,这个是毫秒级的,这个才是要提高的本质所在,从控制理论讲,电机本身就是一个非线性、高阶、多元、强耦合的东东,而改变电机本身的结构,提高性能,能大大减小电机数学模型的复杂性,更好的控制它。

松下伺服我用过,电机无论什么时候摸都是微微的发热,国产的南京埃斯顿算是可以了,和松下比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F:

……建议你好好去看看电机拖动和控制原理再来说话。速度、电流是时间的连续函数,位置就不是了?why?麻烦给个解释!

1、所谓PID自动控制,是对一个确定系统的一个过程量的自动调节过程:

1)举例说,直流电机的速度,就是一个过程量,其调节的方法是调节直流电机的电压→直流电压的调节可以通过调节可控硅的控制角α→控制角σ的调节可以通过可控硅的触发电路的一个充电电阻大小的调节来完成→而电阻的大小可以通过三极管的放大电路来完成,这样我们给定这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输入电压,就等于给定了速度,测速发电机检测反馈的是与速度成正比的电压,给定电压与反馈电压比较去控制三极管的电阻Rce……

网友E:
2)举例说,大家用的冰箱,冰箱的温度是个过程量,但是温度的调节方法是压缩机“开”或者“关”,当箱内温度高时,压缩机开,当箱内温度低时,压缩机关,这个冰箱的温度的调节方法只能是受温度检测信号的开关控制,不可能是PID自动控制的方式;

3)1)、2)两例分别说明了,PID控制的两个条件是,过程量+调节器;

网友E:
2、伺服的位置控制,举例说两点间的位置控制:

1)在起点电机开,在终点电机关,如果用位置开关,那当然是开关控制,不是PID控制;

2)在起点电机开,在终点电机关,如果用编码器反馈脉冲,那就是对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计数,给定一个指令脉冲数,有指令脉冲数,电机开,指令脉冲数为零电机关,不可能是PID控制;

3)这个位置是个状态量,只与始末状态有关,是无法实现PID控制的!

3、说位置PID控制,是对PID控制压根不懂的缘故!对于位置P、I、D参数无意义!

网友R:
对:刘志斌关于2、伺服的位置控制,举例说两点间的位置控制:1)在起点电机开,在终点电机关,如果用位置开关,那当然是开关控制,不是PID控制;2)在起点电机开,在终点电机关,如果用编码器反馈脉冲,那就是对编码器的反馈脉冲计数,给定一个指令脉冲数,有指令脉冲数,电机开,指令脉冲数为零电机关,不可能是PID控制;3)这个位置是个状态量,只与始末状态有关,是无法实现PID控制的!3、说位置PID控制,是对PID控制压根不懂的缘故!对于位置P、I、D参数无意义!内容的回复:

刘老,你确是不懂PID调节。

位置开关开,电机动,位置开关关,电机停!这个是理想状态。现场在工业应用中,绝对不存在!

举例来说,汽车给油就马上走吗?貌似不是,因为有惯性存在!

同样,刹车就马上停吗?貌似不是,还是有惯性的关系!

伺服电机也一样,3000转每分钟,你说停就马上停吗?不可能,也是有惯性存在,静止状态,你说启动,就马上3000转吗?不可能,还是应为惯性存在。

还是举例来说!

就是伺服电机从停止到180度的位置,就转半圈

初始化时0转,电机启动,想要快速到达180度,当然电流越大越好,就是在越短的时间内到达180,但是P是无限增大,稍微有点PID知识都知道,P越大,导致超调量越大,就是说,我们无限增大P 可能到达180度的时候,一下就过去了 达到190或者更高,这不是我想看到。这时候就要求我们对P的调节要有控制,不能太过,还能快速到达180度。

刘老您给解释解释这个难道不是PID里面P调节吗?

而且就我所知,位置调节,及涉及到位置环的调节、还有涉及到速度环调节、还有电流环调节。

因为位置的到达需要速度控制,你以多快的速度到达指定位置,

你发个命令道180度,2天后到了位置,这符合工业要求吗?或者你发个命令道180度。结果跑到250度。

电流控制更是必须的,最终控制是电机的电流。

整个位置的定位,速度、电流、位置都涉及到了,绝对不是单单一个编码器脉冲,控制伺服启停那么简单。

网友R:
对:刘志斌关于2)举例说,大家用的冰箱,冰箱的温度是个过程量,但是温度的调节方法是压缩机“开”或者“关”,当箱内温度高时,压缩机开,当箱内温度低时,压缩机关,这个冰箱的温度的调节方法只能是受温度检测信号的开关控制,不可能是PID自动控制的方式;3)1)、2)两例分别说明了,PID控制的两个条件是,过程量+调节器;内容的回复:

刘老,这个你说的不错,表面现象确实如你所说!

但是实际你这个冰箱出来的动态效果,绝对没有采用PID调节出来的动态效果好!

还是举例来说:

我要求冰箱温度维持在0度,对于你说的控制来说,你的温度范围1度到—1度就不错了。应为你温度变送器的误差,控制器的反应,压缩机的反应都有误差!

但是采用PID控制后,能维持在0.5到—0.5的精度!可能精度更高!

不是说你的方法不行,是你的方法不够好!

还有在提一点:冰箱的实际控制方式,绝对不是温度高就开机,温度低了就关机,那样压缩机用不了多久就报废了

它有自己的工艺在里面!

网友E:
3、所有PID控制,都有一个调节器:

1)举例说直流调速,速度调节器,实际是电压调节器,仔细看是可控硅触发电路的控制角α的调节器,再仔细看是三极管Ic电流的调节器,给定电压、反馈电压、比较电压,就是这个三极管放大器的输入电压;

2)举例说变频调速,是频率调节器,电压调节器;

3)调节器是一个集成运算放大器,这个运算放大器的输入、输出之间有三种关系,P比例、I积分、D微分;

4)只要是PID控制,你一定能说出它的调节器的名称来,如果你说不出调节器的名称来,那你怎么知道它是PID控制呢?

网友E:
4、例如我们说伺服的速度、电流可以是PID控制,因为它们都可以通过频率调节器、电压调节器来完成;

5、例如我们说位置不是PID控制的,因为没有位置调节器:

1)如果是位置开关,那当然不是PID控制,就好像用温度开关控制压缩机一样,不会是PID控制一样;

2)如果是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那是个数数的问题,脉冲数够了,位置到了指令停车,也没有调节器,也不是PID控制;

3)所以我说位置环不可能是PID控制!

网友E:
6、任何物理参数,要实现PID控制,首先你得知道调节这个参数的方法,设计出它的一个调节器来,才可能实现PID控制;

7、位置就是一个点,对应一个时刻,而伺服电机是指令开关控制模式的,就好像用温控开关控制压缩机一样,不可能是PID控制一样;

网友E:
8、举例说变频空调,可以是温度PID控制的,因为它是变频器控制的压缩机,可以用变频器的频率调节器、电压调节器,完成室温的PID控制;

9、如果你家里的空调不是变频空调,是温控开关控制的,那肯定不是PID控制的!

网友BF:
引用 网友BG:
引用 网友BF:……建议你好好去看看电机拖动和控制原理再来说话。速度、电流是时间的连续函数,位置就不是了?why?麻烦给个解释!1、所谓PID自动控制,是对一个确定系统的一个过程量的自动调节过程:1)举例说,直流电机的速度,就是一个过程量,其调节的方法是调节直流电机的电压→直流电压的调节可以通过调节可控硅的控制角α→控制角σ的调节可以通过可控硅的触发电路的一个充电电阻大小的调节来完成→而电阻的大小可以通过三极管的放大电路来完成,这样我们给定这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输入电压,就等于给定了速度,测速发电机检测反馈的是与速度成正比的电压,给定电压与反馈电压比较去控制三极管的电阻Rce……

什么东西,麻烦你不要跑题好吧,我们讨论的是位置是不是时间的函数,谁跟你说可控硅的控制了。我问你,速度是物理量,电流是物理量,位移就不是了?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位移,为什么不可能?

扯到可控硅上去了,跟可控硅有什么关系?

网友BF:
引用 网友BG:
2)举例说,大家用的冰箱,冰箱的温度是个过程量,但是温度的调节方法是压缩机“开”或者“关”,当箱内温度高时,压缩机开,当箱内温度低时,压缩机关,这个冰箱的温度的调节方法只能是受温度检测信号的开关控制,不可能是PID自动控制的方式;3)1)、2)两例分别说明了,PID控制的两个条件是,过程量+调节器;

怎么不可能?我们公司的高温箱全都是模糊PID的,面板上都有PID系数调节旋钮。开关控制在很多低成本的产品中还有应用,不说明高级货也是用这种方法的。

再说,控制中分运动控制和过程控制,我们在讨论电机控制,明显是运动控制的范畴,你往过程控制上扯什么扯!

网友BF:
引用 网友BG:
6、任何物理参数,要实现PID控制,首先你得知道调节这个参数的方法,设计出它的一个调节器来,才可能实现PID控制;7、位置就是一个点,对应一个时刻,而伺服电机是指令开关控制模式的,就好像用温控开关控制压缩机一样,不可能是PID控制一样;

位移是速度的积分,每个时刻都有位移,怎么就变成一个点了,老刘意思是,t0位移是100,t1位移也是100,t2也是100,就变成一个点了?那t0速度是10,t1速度是10,t2速度也是10,不也是一个点吗?凭什么大家都是物理量,却要区别对待呢?直流电机调压,速度变了,位移不也一起变了吗?为什么调压可以调速,不能调位移呢?不是一码事吗?你到底懂不懂?

网友R:
对:刘志斌关于4、例如我们说伺服的速度、电流可以是PID控制,因为它们都可以通过频率调节器、电压调节器来完成;5、例如我们说位置不是PID控制的,因为没有位置调节器:1)如果是位置开关,那当然不是PID控制,就好像用温度开关控制压缩机一样,不会是PID控制一样;2)如果是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那是个数数的问题,脉冲数够了,位置到了指令停车,也没有调节器,也不是PID控制;3)所以我说位置环不可能是PID控制!内容的回复:

刘老麻烦你再百度上搜下,有没这个位置调节器(准确点说是位移调节器),这里不用我举例那个厂家的吧?

不能说你没见过或者没听说过就说它不存在吧?

心外无物,典型唯心主义!

网友BH:
伺服没有怎么听说还要做闭环控制

网友BI:
引用 网友D:
低端产品就别想光栅尺等全闭环的东西了,浪费钱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老老实实查引起接收脉冲不一致的原因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這才是正確作法 找出問題 解決問題

看了你的发言我觉得这个是伺服是一个非常精准的闭环东西---它收到多少脉冲就走多少脉冲的距离,不知理解对不对?请指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I:
引用 网友D:低端产品就别想光栅尺等全闭环的东西了,浪费钱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老老实实查引起接收脉冲不一致的原因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這才是正確作法 找出問題 解決問題看了你的发言我觉得这个是伺服是一个非常精准的闭环东西---它收到多少脉冲就走多少脉冲的距离,不知理解对不对?请指点

1、电机转了多少个脉冲,可以通过编码器检测出来;

2、但是要电机转过给定的脉冲数,才是关键:

1)如果给定1个脉冲;

2)电机却转了很多脉冲数;

3)而电机并不是转过1个脉冲,那就不“是一个非常精准的闭环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BJ:
网友D 的回复内容:低端产品就别想光栅尺等全闭环的东西了,浪费钱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老老实实查引起接收脉冲不一致的原因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這才是正確作法 找出問題 解決問題看了你的发言我觉得这个是伺服是一个非常精准的闭环东西---它收到多少脉冲就走多少脉冲的距离,不知理解对不对?请指点

理論是這樣 可是PLC發出的脈衝 跟驅動器接受的脈衝數是否一致 實際上是有問題 多數存在干擾源 就包括伺服內部本身都存在干擾 排除干擾因素 另外伺服系統慣量合理的匹配 那伺服確實精確的閉環系統

网友D:
引用 网友BK:
网友BI 的回复内容:引用 网友D:低端产品就别想光栅尺等全闭环的东西了,浪费钱还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老老实实查引起接收脉冲不一致的原因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這才是正確作法 找出問題 解決問題看了你的发言我觉得这个是伺服是一个非常精准的闭环东西---它收到多少脉冲就走多少脉冲的距离,不知理解对不对?请指点 1、电机转了多少个脉冲,可以通过编码器检测出来;2、但是要电机转过给定的脉冲数,才是关键:1)如果给定1个脉冲;2)电机却转了很多脉冲数;3)而电机并不是转过1个脉冲,那就不“是一个非常精准的闭环东西”!

老劉 還是忍不住想批判你一番 電機為什麼跑了多個脈衝 你那是什麼電機? 告訴你多次 回答人家的問題 希望你態度嚴謹 精度&解析度還是請你搞清楚 不要老是岳飛打張飛打得滿天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理論是這樣 可是PLC發出的脈衝 跟驅動器接受的脈衝數是否一致 實際上是有問題 多數存在干擾源 就包括伺服內部本身都存在干擾 排除干擾因素 另外伺服系統慣量合理的匹配 那伺服確實精確的閉環系統

1、笨鳥慢飛 “實際上是有問題”,说得对!

2、原因是什么?

1)因为伺服电机还是开关控制,当给定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相等时指令开关停车,可是运行中的电机能说停就停吗?这是个常识;

2)笨鳥慢飛 说:“多數存在干擾源 就包括伺服內部本身都存在干擾 排除干擾因素 ”,干扰,干扰的是指令停车的指令是否准确,指令不准确并不是关键;

3)笨鳥慢飛 说:“另外伺服系統慣量合理的匹配 ”,而指令停车不能立即停车是因为运动体都有惯性,与“惯量合理的匹配”有什么关系?

4)笨鳥慢飛的说法才是“岳飛打張飛打得滿天飛”!

网友BI:
你们二人的禅述让我们这些没做过的更搞不懂是非了,看来只有实际操作下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网友D:
对:沧海一粟——王者之师关于你们二人的禅述让我们这些没做过的更搞不懂是非了,看来只有实际操作下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内容的回复:

是的 為有實際的操作才知誰是誰非

网友D:
引用 网友BK:
网友D 的回复内容:……理論是這樣 可是PLC發出的脈衝 跟驅動器接受的脈衝數是否一致 實際上是有問題 多數存在干擾源 就包括伺服內部本身都存在干擾 排除干擾因素 另外伺服系統慣量合理的匹配 那伺服確實精確的閉環系統1、网友D “實際上是有問題”,说得对!2、原因是什么?1)因为伺服电机还是开关控制,当给定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相等时指令开关停车,可是运行中的电机能说停就停吗?这是个常识;2)网友D 说:“多數存在干擾源 就包括伺服內部本身都存在干擾 排除干擾因素 ”,干扰,干扰的是指令停车的指令是否准确,指令不准确并不是关键;3)网友D 说:“另外伺服系統慣量合理的匹配 ”,而指令停车不能立即停车是因为运动体都有惯性,与“惯量合理的匹配”有什么关系?4)网友D的说法才是“岳飛打張飛打得滿天飛”!

你幫人算分度轉盤使用電機的功率 為何將旋轉慣量也算進去 難道是你在說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 實際上是有問題 多數存在干擾源 就包括伺服內部本身都存在干擾 ……

1、伺服的问题,绝不是“干扰”的问题;

2、如果停车指令是准确的,不能准确停车的原因是运动体总存在惯性;

3、伺服停车指令不准确的原因,绝不是干扰的问题:

1)编码器输出的反馈脉冲波形和频率,因伺服电机的速度不同而不同,反馈脉冲的频率

编码器反馈脉冲的频率=编码器解析度×伺服电机转速(r/s)

2)当电机速度高、低变化时,反馈脉冲的频率和波形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这给反馈脉冲的整形、计数、分倍频带来很大的困难,甚至完全失态;

3)长久以来,很多人找不到伺服控制存在的问题,而把一切归罪于反馈脉冲受到干扰;

4)想一想,一个方波的周期T由低速到高速变化了上百倍、上千倍,那还是方波吗?

网友E:
4、加上很多编码器的实际刻线只有三、四百,用分、倍频的电路将其扩大,在伺服速度变化剧烈时,严重失真!

5、反馈脉冲数的失真绝不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D:
对:刘志斌关于4、加上很多编码器的实际刻线只有三、四百,用分、倍频的电路将其扩大,在伺服速度变化剧烈时,严重失真!5、反馈脉冲数的失真绝不是干扰的问题!!!内容的回复:

訊號失真與訊號干擾 完全是兩碼事 其產生的原因也不相同 失真發生在兩個狀況下 極高速極慢速 也就是訊號超過300KHz 或低於5Hz 多數是材料有問題  而伺服內部訊號多在30KHz 沒有訊號失真的問題

网友AW:
若要做闭环控制,就要添加外部反馈,如光栅、外部编码器等,这些可以连接到伺服,但是需要伺服有外部反馈接收模块,同时也要设置伺服的参数,更改为外部反馈,默认是电机编码器反馈,同时设置外部反馈的分辨率等相关参数,这样就只需要从伺服中读取数据,就可以知道当前的准确位置,也就是所谓的闭环控制。

网友D:
对:慕天关于若要做闭环控制,就要添加外部反馈,如光栅、外部编码器等,这些可以连接到伺服,但是需要伺服有外部反馈接收模块,同时也要设置伺服的参数,更改为外部反馈,默认是电机编码器反馈,同时设置外部反馈的分辨率等相关参数,这样就只需要从伺服中读取数据,就可以知道当前的准确位置,也就是所谓的闭环控制。 内容的回复:

伺服本身就是個閉環 何需再外接反饋元件???? 又是個外行充內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AW:

……知道当前的准确位置,也就是所谓的闭环控制。

1、知道当前的准确位置并不是难事情;

2、难就难在知道准确位置,而电机以及运动体因惯性不能立即准确停车;

3、而步进控制方式完全控制了电机以及运动体的位移,能知道它准确停车的位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伺服本身就是個閉環 何需再外接反饋元件???? 又是個外行充內行

1、伺服位置“闭环”是个计数器,它能准确发出位置信号;

2、但是伺服电机的位移没有得到闭环控制,是开关控制模式;

3、笨鳥慢飛 自己也不过是个安装调试工的水平,讨论问题也不着边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訊號失真與訊號干擾 完全是兩碼事 其產生的原因也不相同 失真發生在兩個狀況下 極高速極慢速 也就是訊號超過300KHz 或低於5Hz 多數是材料有問題  而伺服內部訊號多在30KHz 沒有訊號失真的問題

1、笨鳥慢飛介绍的编码器,打开里边只有一个光盘和光头,感应式编码器打开里边也只有一个,这样的编码器的刻线数只有一种,大概是300多,大家可以数一数;

2、把4个光盘、或者4个光头的编码器输出的方波脉冲,进行叠加乘4,才可能得到高解析度的编码器;

3、这一点笨鳥慢飛压根就不懂,自己昏头昏脑上当受骗,理论上一窍不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BK:
网友D 的回复内容:……訊號失真與訊號干擾 完全是兩碼事 其產生的原因也不相同 失真發生在兩個狀況下 極高速極慢速 也就是訊號超過300KHz 或低於5Hz 多數是材料有問題  而伺服內部訊號多在30KHz 沒有訊號失真的問題 1、网友D介绍的编码器,打开里边只有一个光盘和光头,感应式编码器打开里边也只有一个,这样的编码器的刻线数只有一种,大概是300多,大家可以数一数;2、把4个光盘、或者4个光头的编码器输出的方波脉冲进行叠加乘4,才可能得到高解析度的编码器;3、这一点网友D压根就不懂,自己昏头昏脑上当受骗,理论上一窍不通!

E1.D的说明可以确认 要到30000rpm 只有磁感式编码器可供选择 那我们来看看么是

磁感式编码器

由上图可以看出 此编码器是由两个套件所构成 读数头及齿轮(有 128 齒---512齒)

老劉 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張冠李戴 還亂栽贓

网友D:
引用 网友BK:
网友D 的回复内容:……伺服本身就是個閉環 何需再外接反饋元件???? 又是個外行充內行 1、伺服位置“闭环”是个计数器,它能准确发出位置信号;2、但是伺服电机的位移没有得到闭环控制,是开关控制模式;3、网友D 自己也不过是个安装调试工的水平,讨论问题也不着边际!

全世界只有你老劉一個人 將伺服控制說成"開關控制模式" 開跟關怎麼控制 你也寫一段程序給大家瞧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 將伺服控制說成"開關控制模式" 開跟關怎麼控制 你也寫一段程序給大家瞧瞧

1、伺服电机的运动方式:

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

2、伺服电机的角位移没有得到控制,启动到停车是开、关指令控制,和步进脉冲位移控制方式是两码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 要到30000rpm 只有磁感式编码器可供选择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磁感式编码器由上图可以看出 此编码器是由两个套件所构成 读数头及齿轮(有 128 齒---512齒)……

1、“这个磁感应编码器由两个套件所构成 读数头及齿轮(有 128 齒---512齒)”,

2、如果它能直接读出A、B两条互差90°的弦波,那么它的解析度可以实现叠加乘4,解析度最高是128×4=512-----512×4=2048;

网友E:
3、笨鳥慢飛能给出这个编码器读数头输出的弦波脉冲波形吗?

网友D:
我在工控產品選型 所貼的弦波4倍頻 就是他的圖形 用美國Tektronix TDS2014 所測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BK:
网友D 的回复内容:…… 要到30000rpm 只有磁感式编码器可供选择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磁感式编码器由上图可以看出 此编码器是由两个套件所构成 读数头及齿轮(有 128 齒---512齒)……1、“这个磁感应编码器由两个套件所构成 读数头及齿轮(有 128 齒---512齒)”,2、如果它能直接读出A、B两条互差90°的弦波,那么它的解析度可以实现叠加乘4,解析度最高是128×4=512-----512×4=2048;

按你的說法 那是2048 8192 也就是弦波4倍頻 再方波4倍頻

网友D:
引用 网友BK:
网友D 的回复内容:…… 將伺服控制說成"開關控制模式" 開跟關怎麼控制 你也寫一段程序給大家瞧瞧 1、伺服电机的运动方式: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2、伺服电机的角位移没有得到控制,启动到停车是开、关指令控制,和步进脉冲位移控制方式是两码事!

老劉 你又再寫什麼 真是自拉自唱

网友BL:
做下记号明天再看!!!

网友BM(2013-03-20):
PLC只能监控自己发出了多少脉冲,不能接受伺服当前接受到了多少脉冲,你可以加个编码器与伺服带动的那头,如果差的大了,可能说明有问题!

我只是了解过,你用Q系列的和L系列的PLC,走通讯,貌似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BN:
http://tieba.baidu.com/f?kw=%B7%F0%C9%BD%B9%A4%BF%D8%C8%CB_%C8%FD%CB%AEplc%C5%E0%D1%B5&tp=0

网友BO:
引用 网友BM:
PLC只能监控自己发出了多少脉冲,不能接受伺服当前接受...

不需要加编码器。伺服驱动器都有脉冲输出,就是把电机编码器的脉冲信号经过处理之后再输出给上位机,把这个信号接到PLC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BP:
朋友,首先伺服自己就是一个闭环系统,你还可以将伺服驱动器的输出脉冲用来做返馈信号呀。

网友BQ:
引用 楼主:
PLC发出70000个,驱动器接收到PLC的是70150

 你肯定用限位开关了

网友BR:
额---这个该结贴了!

 不然又成了个烂尾楼哈!

网友BS: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网友G 网友A:伺...

赞!

网友BS:
引用 网友Q:
网友D  ...

是半闭环不错  这里存在两个控制器 一个是你的上位控制器 一个是伺服控制器   电机的动作执行到伺服控制器是闭环的,到你的上位控制器是开环 的,所以电机位置的执行取决于伺服电机的响应性,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BS:
引用 网友E:
5、“如果你想做加减速处理, 需要你在PLC中做, 调...

他说的是  伺服的位置模式和速度模式 速度模式才有单独的参数调节加减速时间  你理解的是位置模式不能调速度?对吧

网友BS:
引用 网友Y:
哈哈,那个刘工确实厉害,那个叫网友A的不懂伺服

哥,你这是反话?

网友BS: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老劉 不懂就少說 說的越多...

我觉得这个指令只是在描述运动轨迹

网友BS: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Q:……运动控制不象老刘说...

你说的是一个完整的定位过程  这不错   但是我觉得同步控制  需要足够多的短的时间点上两轴都在合适的位置,给伺服驱动器的脉冲是你定的,但是伺服驱动器给电机的是取决于驱动器的算法和设置的参数   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BS:
引用 网友BF:
回复内容:对:网友BG               ...

时间是固定变化的  位置取决于速度和时间

网友BT:
学习中,顺便学习,顺便回复

网友BU:
朋友你好,伺服是有反馈的,无需加编码器,你可以用伺服编码器读取脉冲的。具体你可以参考松下伺服(A5)系列伺服

有需要:

               1、(欧姆龙、三菱PLC)

               2、 (欧姆龙,基恩士光电传感器)

               3、 (欧姆龙计数器 等)

性价比高(正品行货),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 联系QQ:1789040256

网友BV:
看到这只想问下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要根据你选择的SERVO型号,伺服都是有编码器的。只是看你需要做全闭环或者是半闭环系统。

网友BW: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回复内容:对:ro...

你非要PLC和电机进行闭环干什么呢,伺服控制器和电机已经形成闭环了,没有必要。如果需要知道电机的位置,读伺服控制器里的编码器反馈值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W:
引用 楼主: 引用 wenwan9...

 伺服電機內編碼器以被干擾  再看還是不準

网友BX:
这是我见过最牛的帖子了,对于一个求知的渴望者看完本贴有点崩溃了。

网友BX:
对于PLC控制伺服的过程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对不对?

1.发送给驱动器的脉冲数量:需要根据目标距离、丝杠间距、控制精度?这个目标距离通过人工测量还是传感器测量给PLC

2.发送给驱动器的脉冲数量可以通过PLC的特殊寄存器读取对吧,假如到达目标位置,特殊寄存器里有脉冲数是人工通过PLC程序清零还是伺服反转时自动清零?

3.发送的脉冲数是通过pLC程序与特殊寄存器里脉冲数作比较还是通过伺服驱动器里的编码器与接收到来自pLC脉冲数自行比较然后驱动器输出一信号定位完成(驱动器怎么知道我要发送多少脉冲呢)?

4.伺服驱动器是不是知道我要准备发多少脉冲当然是PLC计算出来并通过与驱动器通讯得知,有这种可能吗?而不是通过PLC发给驱动器一个个累加得知。

初学者,好多不懂,自己想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BX:
伺服驱动器能否像变频器一样,在给定驱动器目标值与当前值通过PID参数自行调节位置吗?

网友BX:
定位完成信号是由驱动器发出的吗?编码器可以给驱动器电机实际转了多少圈多少脉冲,但是驱动器怎么知道我要发多少脉冲呢,是不是只有驱动器知道我要发多少脉冲才能输出定位完成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BX:
定位完成信号是由驱动器发出的吗?编码器可以给驱动器电机...

 看你用的系統為何 若是半閉 那就如你所說 若是全閉 那是由控制器來掌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BX:
伺服驱动器能否像变频器一样,在给定驱动器目标值与当前值...

 你用的變頻式開環還是閉環 若開環 還具有自動調机功能 那也太神奇 你是否反過來說

网友BY:
你可以用伺服电机和相应的控制器来实现精准的位置闭环控制,脉冲误差不超过20个,精度很高。有问题打我电话 15202102659

网友BZ(2013-04-20):
学习!学习!我也正在搞全闭环控制!步进电机也能全闭环运行,就是速度没有伺服快!

网友CA(2014-04-16):
我直看,不讲话。学习中

网友CB(2014-07-16):
伺服都会有编码器吧。怎么和PLC链接看说明书会比较快。

网友CC(2016-01-30):
学习下 很好的帖子 争鸣下 没什么不好,对错不重要,很多人稀里糊涂也混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D:
学习下 很好的帖子 争鸣下 没什么不好,对错不重要,很多人稀里糊涂也混得不错

多年前的帖子还是被顶出来了

网友CE(2016-05-31):
要顶一下,我看了好几天了,专门把刘老师,笨鸟慢飞,以及其他几个前辈的内容都弄过来看看。百家争鸣么,挺好的。小辈入行不久,最近正好玩伺服驱动器这一块。学习了不少。你看现在运动控制这块,精彩的辩论就少了。只能找旧帖子

网友CF(2017-04-13):
引用 网友A:
别听“高人”瞎掰! 只要伺服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下,PL...

网友CF:
引用 网友Y:
哈哈,那个刘工确实厉害,那个叫网友A的不懂伺服

我是专业做伺服的,“征”说的才是对的。

网友CG(2017-11-15):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9/454180_1.shtml#replyDiv
征:不知道您还记得你和老刘争论的这个帖子吗?楼主现在也没结贴,感觉我和老刘一样是停留在理论的阶段啊,而且理论不全,我以前在合信做客服的时候也是拿着PLC给伺服控制器发脉冲发位置、速度指令控制电机简单转动,然后被派去调机时什么都不懂,完全以步进电机的思想在考虑问题(走多长折算发多少脉冲,用行程开关限位,然后刹不住车不是多走就是少走)认为距离只和脉冲有关,现在才知道你说的上位机控制,而且我现在接触的就是直线电机光栅尺定位控制,精度在50微米,德国人的绑定机,可惜不才,没做过自动控制方案,只能感叹学的少了,现在硬件图是理出来了,但是程序由于技术封锁,想学都学不到。还望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CH(2020-01-13):
引用 网友AQ:
1.要讲系统的开环与闭环,要先讲系统的作用范围    如果系统里只有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那么本系统实际是全闭环的,而且位置,速度,力矩3个环都起作用,但本系统实际还有PLC和被控物.在这样的的系统中PLC只负责发送脉冲,而没有得到任何反馈信号,所以本系统是一个开环系统,因此丢失了脉冲.2.如何做闭环    本系统PLC可以看作一个控制器,先不说PLC的控制能力,一个控制器如果控制到力矩环,也就是不要用伺服驱动器的位置,速度两环,都有你控制,你会得到最好的响应,如果到速度环,则次之,而PLC只能参与伺服驱动器的位置环,但是越处于外层的环越难控制,因为内层环已经先于你一顿忙活,他们忙完了,才轮到你.因此老刘说的不对,做为PLC你管不到内环,你只能在位置环上作点事.3.加减速问题    老刘说的不对,加减速与反馈无关,加减速分为路径规划的加减速和运行中的加减速,我们说的是路径规划的加减速,有了路径,有了位置点,加减速的规划就结束了,反馈只负责是否准确到达指定点,与加减速无关.运行中的加减速就更与反馈无关了.4."网友A"说的PLC的能力问题    "网友A"说的非常有道理,"网友A"说PLC做闭环不一定能胜任,运动控制不象老刘说的那样简单,只要把命令脉冲和反馈脉冲一减得到累计偏差向外一发就完事,有许多算法在里面,PLC长于逻辑,数学运算本不见长,再加上速度慢,因此确实不一定胜任.

那plc和伺服之间怎么做闭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