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维修电工知识试卷

楼主(2012-09-02):
中级维修电工知识试卷
一、选择题(每题1分,共80分)

1、应用戴维南定理分析含源开端网络的目的是( )。

A、求电压 B、求电流 C、求电动势 D、用等效电源代替二端网络

2、把如图所示的二端网络等效为一个电源,其电动势和内阻分别为( )。

A、3V, 3Ω B、3V, 1.5Ω C、2V, 3/2Ω D、3V, 2/3Ω

3、如下图所示正弦交流电的频率为( )Hz。

 A、25 B、40 C、100 D、50

4、纯电感或纯电容电路无功功率等于( )。

A、单位时间内所储存的电能 B、电路瞬时功率的最大值

C、电流单位时间内所做的功 D、单位时间内与电源交换的有功电能

5、在星形联接的三相对称电路中,相电流与线电流的相位关系是( )。

A、相电流超前线电流300 B、相电流滞后线电流300

C、相电流与线电流同相 D、相电流滞后线电流600

6、三相四线制供电的相电压为200V, 与线电压最接近的值为( )V。

A、280 B、346 C、250 D、380

7、低频信号发生器是用来产生( )信号的信号源。

A、标准方波 B、标准直流 C、标准高频正弦 D、标准低频正弦

8、采用增加重复测量次数的方法可以消除( )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A、系统误差 B、偶然误差 C、疏失误差 D、基本误差

9、欲精确测量中等电阻的阻值,应选用( )。

A、万用表 B、单臂电桥 C、双臂电桥 D、兆欧表

10、用单臂直流电桥测量电感线圈的直流电阻时,发现检流计不指零,应该( ),然后调节比较臂电阻使检流计指零。

A、先松开电源按钮,再松开检流计按钮 B、先松开检流计按钮,再松开电源按钮

C、同时松开检流计按钮和电源按钮 D、同时按下检流计按钮和电源按钮

11、不要频繁分合示波器的电源,防止损坏( )。

A、电源 B、示波管灯丝 C、熔丝 D、X轴放大器

12、使用检流计时发现灵敏度低,可( )以提高灵敏度。

A、适当提高张丝张力 B、适当放松张丝张力

C、减小阻尼力矩 D、增大阻尼力矩

13、当变压器带纯阻性负载运行时,其外特性曲线是( )的。

A、上升很快 B、稍有上升 C、下降很快 D、稍有下降

14、一台三相变压器的联接组别为Y,y0, 其中"Y"表示变压器的( )。

A、高压绕组为星形接法 B、高压绕组为三角形接法

C、低压绕组为星形接法 D、低压绕组为三角形接法

15、若要调大带电抗器的交流电焊机的焊接电流,可将电抗器的( )。

A、铁心空气隙调大 B、铁心空气隙调小 C、线圈向内调 D、线圈向外调

16、直流弧焊发电机为( )直流发电机。

A、增磁式 B、去磁式 C、恒磁式 D、永磁式

17、整流式直流电焊机焊接电流不稳定,其故障原因可能是( )。

A、变压器一次线圈匝间短路 B、饱和电抗器控制绕组极性接反

C、稳压器谐振线圈短路 D、稳压器补偿线圈匝数不恰当

18、进行变压器耐压试验时,试验电压先可以任意速度上升到额定试验电压的( ),以后再以均匀缓慢的速度升到额定试验电压。

A、10% B、20% C、40% D、50%

19、进行变压器耐压试验时,若试验中无击穿现象,要把变压器试验电压均匀降低,大约在5秒钟内降低到试验电压的( )%或更小,再切断电源。

A、15 B、25 C、45 D、55

20、电力变压器大修后耐压试验的试验电压应按<<交接和预防试验电压标准>>选择,标准中规定电压级次为6KV的油浸变压器的试验电压为( )KV。

A、15 B、18 C、21 D、25

21、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槽数为24,磁极数为4,各相绕组电源引出线首端应相隔( )槽。

A、3 B、4 C、5 D、6

22、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圆形接线参考图中,沿圆周绘制出若干段带箭头的短圆弧线,一段短圆弧线代表( )。

A、一相绕组 B、一个线圈 C、一个节距 D、一个极相组

23、同步补偿机实际上就是一台( )。

A、空载运行的同步电动机 B、负载运行的同步电动机

C、空载运行的同步发电机 D、负载运行的同步发电机

24、同步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中要通入( )。

A、直流电流 B、交流电流 C、三相交流电流 D、直流脉动电流

25、在水轮发电机中,如果n=100转/分,则电机应为( )对极。

A、10 B、30 C、50 D、100

26、直流电机主磁极的作用是( )。

A、产生换向磁场 B、产生主磁场 C、削弱主磁场 D、削弱电枢磁场

27、直流发电机电枢上产生的电动势是( )。

A、直流电动势 B、交变电动势 C、脉冲电动势 D、非正弦交变电动势

28、测速发电机在自动控制系统和计算装置中,常作为( )元件使用。

A、校正 B、控制 C、放大 D、电源

29、直流伺服电动机实质上就是一台( )直流电动机。

A、他励式 B、串励式 C、并励式 D、复励式

30、交流测速发电机的定子上装有( )。

A、一个绕组 B、两个串联的绕组

C、两个并联的绕组 D、两个在空间相差900电角度的绕组

31、把封闭式异步电动机的凸缘端盖与离合器机座合并成为一个整体的叫( )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

A、组合式 B、整体式 C、分立式 D、独立式

32、在滑差电动机自动调速控制线路中,测速发电机主要作为( )元件使用。

A、放大 B、被控 C、执行 D、检测

33、使用电磁调速异步电动机自动调速时,为改变控制角a只须改变( )即可。

A、主电路的输入电压 B、触发电路的输入电压

C、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 D、触发电路的输出电压

34、交磁电机扩大机中去磁绕组的作用是( )。

A、减小主磁场 B、增大主磁场 C、减小剩磁电压 D、增大剩磁电压

35、交流电动机在耐压试验中绝缘被击穿的原因可能是( )。

A、试验电压偏低 B、试验电压偏高

C、试验电压为交流 D、电机没经过烘干处理

36、交流电动机作耐压试验时,对额定电压为380V,功率在1-----3KW以内的电动机,试验电压取( )V。

A、500 B、1000 C、1500 D、2000

37、功率在1KW以上的直流电机作耐压试验时,成品试验电压为( )V。

A、2UN+1000 B、2UN+500 C、1000 D、500

38、直流电动机耐压试验的目的是考核( )。

A、导电部分的对地绝缘强度 B、导电部分之间的绝缘强度

C、导电部分对地绝缘电阻大小 D、导电部分所耐电压的高低

39、( )型号的时间继电器属于晶体管时间继电器。

A、JS7-2A B、JS17 C、JDZ2-S D、JS20和JSJ

40、检测各种金属,应选用( )型的接近开关。

A、超声波 B、永磁型及磁敏元件 C、高频振荡 D、光电

41、晶体管无触点位置开关与普通位置开关相比在工作可靠性、寿命长短、适应工作环境三方面性能( )。

A、优 B、差 C、相同 D、不规律

42、晶体管时间继电器比气囊式时间继电器在寿命长短、调节方便、耐冲击三项性能相比( )。

A、差 B、良 C、优 D、因使用场合不同而异

43、高压负荷开关交流耐压试验的目的是( )。

A、可以准确测出开关绝缘电阻值 B、可以准确考验负荷开关操作部分的灵活性

C、可以更有效地切断短路故障电流 D、可以准确检验负荷开关的绝缘强度

44、高压断路器和高压负荷开关在交流耐压试验时,标准电压数值均为( )KV。

A、10 B、20 C、15 D、38

45、对SN3-10G型户内少油断路器进行交流耐压试验时,在刚加试验电压15KV时,却出现绝缘拉杆有放电闪烁造成击穿,其原因是( )。

A、绝缘油不合格 B、支柱绝缘子有脏污 C、绝缘拉杆受潮 D、周围湿度过大

46、陶土金属栅片灭弧是利用( )原理。

A、窄缝冷却电弧 B、电动力灭弧

C、铜片易导电易散热 D、串联短弧降压和去离子栅片灭弧

47、熄灭直流电弧力常采取的途径是( )。

A、使电弧拉长和强冷的方法 B、使电弧扩散 C、复合 D、窄缝灭弧

48、灭弧装置的作用是( )。

A、引出电弧 B、熄灭电弧 C、使电弧分段 D、使电弧产生磁力

49、更换或修理各种继电器时力其型号、规格、容量、线圈电压及技术指标力应与原图纸要求( )。

A、稍有不同 B、相同 C、可以不同 D、随意确定

50、要使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旋转磁场方向改变,只需要改变( )。

A、电源电压 B、电源相序 C、电源电流 D、负载大小

51、直流电机电枢回路串电阻调速,当电枢回路电阻增大,其转速( )。

A、升高 B、降低 C、不变 D、可能升高或降低

52、起重机的升降控制线路属于( )控制线路。

A、点动 B、自锁 C、正反转 D、顺序控制

53、双速电动机属于( )调速方法。

A、变频 B、改变转差率 C、改变磁极对数 D、降低电压

54、在直流电动机的电枢回路中串联一只调速变阻器的调速方法,称为( )调速法。

A、电枢回路串电阻 B、改变励磁磁通 C、改变电枢电压 D、改变电枢电流

55、直流电动机的电气调速方法有( )种。

A、2 B、3 C、4 D5

56、同步电动机的启动方法多采用( )启动方法。

A、降压 B、同步 C、异步 D、Y-△

57、起重机上采用电磁抱闸制动的原理是( )。

A、电力制动 B、反拉制动 C、能耗制动 D、机械制动

58、交磁电机扩大机补偿绕组与( )。

A、控制绕组串联 B、控制绕组并联 C、电枢绕组串联 D、电枢绕组并联

59、直流发电机-----直流电动机自动调速系统采用改变励磁磁通调速时,其实际转速应( )额定转速。

A、等于 B、大于 C、小于 D、不大于

60、为使闭环调速系统稳定工作又要保证良好的动、静态性能,最好的方法是降低( )。

A、动态放大倍数 B、静态放大倍数 C、负载电流 D、负载电压

61、根据实物测绘机床电气设备控制原理图时,同一电器的各元件( )。

A、要画在1处 B、要画在2处 C、要画在3处 D、根据需要画在多处

62、桥式起重机采用( )实现过载保护。

A、热继电器 B、过流继电器 C、熔断器 D、空气开关的脱扣器

63、Z37摇臂钻床零压继电器的功能是( )。

A、失压保护 B、零励磁保护 C、短路保护 D、过载保护

64、X62W万能铣床前后进给正常,但左右不能进给,其故障范围是( )。

A、主电路正常,控制电路故障 B、主电路故障,控制电路正常

C、主电路控制电路都有故障 D、主电路控制电路以处的故障

65、T68卧式镗床常用( )制动。

A、反接 B、能耗 C、电磁离合器 D、电磁抱闸

66、阻容耦合多级放大器中,( )的说法是正确的。

A、放大直流信号 B、放大缓慢变化的信号

C、便于集成化 D、各级静态工作点互不影响

67、二极管二端加上正向电压时( )。

A、一定导通 B、超过死区电压才导通

C、超过0.3V才导通 D、超过0.7V才导通

68、推挽功率放大电路在正常工作过程中,晶体管工作在( )状态。

A、放大 B、饱和 C、截止 D、放大或截止

69、一个硅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为150V,则其最高反向工作电压为( )。

A、大于1580V B、略小于150V C、不得超过40V D、等于75V

70、晶闸管外部的电极数目为( )。

A、1个 B、2个 C、3个 D、4个

71、单结晶体管振荡电路是利用单结晶体管( )的工作特性设计的。

A、截止区 B、负阻区 C、饱和区 D、任意区域

72、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若负载平均电流为18A。则每个晶闸管实际通过的平均电流为( )。

A、18A B、9A C、6A D、3A

73、晶体管触发电路适用于( )的晶闸管设备中。

A、输出电压线性好 B、控制电压线性好

C、输出电压和电流线性好 D、触发功率小

74、单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若变压器二次电压为u2,则输出平均电压的最大值为( )。

A、u2 B、1/2u2 C、√2u2 D、0.45u2

75、电工常用的电焊条是( )。

A、低合金钢焊条 B、不锈钢焊条 C、铜焊焊条 D、结构钢焊条

76、部件的装配略图是( )的依据。

A、画零件图 B、画装配图 C、总装图 D、设备安装图

77、使用二根绳起吊一个重物,当起吊绳与吊钩垂线的夹角为( )时,起吊绳受力是所吊重物的重量。

A、0度 B、30度 C、45度 D、60度

78、检修后的电气设备力其绝缘电阻要合格,在经( )后方能满足电路的要求。

A、检测直流电阻 B、加大截面积 C、通电试验 D、断电试验

79、生产作业的管理属于车间生产管理的( )。

A、生产作业控制 B、生产计划管理 C、生产现场管理 D、物流管理

80、为了提高设备的功率因数,常在感性负载的两端( )。

A、串联电容器 B、并联适当的电容器 C、串联电感 D、并联适当的电感

二、判断题(每题一分,共20分)

81、( )直流双臂电桥工作电流较大,故在测量时要迅速以免损坏电桥。

82、( )对用电器来说提高功率因数,就是提高用电器的效率。

83、( )如果变压器绕组绝缘受潮,在耐压试验时会使绝缘击穿。

84、( )高压断路器作交流耐压试验时,升至试验电压标准后,持续时间越长,越容易发现缺陷。

85、( )要使显示波形在示波器荧光屏上左右移动,可以调节示波器的"X轴位移"旋钮。

86、( )采用替代法可以消除系统误差。

87、( )三相对称负载做Y联接,若每相阻抗为10Ω,接在线电压为380V的三相交流电路中,则电路的线电流为38A。

88、( )直流电动机改变励磁磁通调速法是通过改变励磁电流的大小来实现的。

89、( )直流电动机启动时,必须限制启动电流。

90、( )永磁式测速发电机的转子是用永久磁铁制成的。

91、( )同步电动机能耗制动停车时,不需要另外的直流电源设备。

92、( )耐压试验时的交流电动机必须处于静止状态。

93、( )磁吹式灭弧装置是交流电器最有效的灭弧方法。

94、( )由可控硅整流器和可控硅逆变器组成的变频调速装置,可使鼠笼式异步电动机无极调速。

95、( )Z3050型摇臂钻床的液压油泵电动机起夹紧和放松作用,二者需采用双重联锁。

96、( )共集电极放大电路,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相位相同。

97、( )晶闸管无论加多大正向阳极电压,均不导通。

98、( )同步电压为锯齿波的触发电路,其产生的锯齿波线性度最好。

99、( )根据现有部件(或机器)画出其装配图和零件图的过程,称为部件测绘。

100、( )采用电弧焊时,焊条直径主要取决于焊接工件的厚度。

答案:

一、选择题:

1、D 2、D 3、A 4、B 5、C 6、B 7、D 8、B 9、B 10、B

11、B 12、B 13、D 14、A 15、A 16、B 17、D 18、C 19、B 20、C

21、B 22、D 23、A 24、C 25、B 26、B 27、B 28、A 29、A 30、D

31、A 32、D 33、B 34、C 35、D 36、C 37、A 38、A 39、D 40、A

41、A 42、C 43、D 44、D 45、C 46、D 47、A 48、B 49、B 50、B

51、B 52、C 53、C 54、A 55、B 56、B 57、D 58、C 59、B 60、A

61、D 62、B 63、A 64、A 65、A 66、D 67、B 68、D 69、D 70、C

71、B 72、C 73、C 74、D 75、D 76、B 77、A 78、C 79、C 80、B

二、判断题:

81、× 82、× 83、√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