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TP170B使用

楼主(2012-09-02):
TP170B S7-200 PLC 的连接使用 MPI 电缆或 DP 电缆,一头接 OP IF 1B 接口, 另一头可接 S7-200 PLC 0 口、1 口或连接在 EM277 上(本例连接到端口0)。

PPI

①在 Step7-Micro/WIN32 中的通讯设置

首先使用 System Block S7-200 PLC 进行设置。端口0中,PLC 站地址选为 2,波特率设为 187.5kbps。如图1所示。

5-4   S7-200 PLC System Block 设置

Protool 的设置

首先选择使用的 TP/OP 类型,这里选择 TP170B MONO,如下图2所示。

图2

选择使用的 TP/OP 类型单击下一步,选择连接 PLC 的类型,这里选择为“SIMATIC S7-200如图3
所示。

图3 选择使用的PLC类型

点击键“Parameters”组态连接属性如下图4所示。

图4 “Parameters”组态连接属

OP 参数中接口选择 IF 1B,OP 站地址缺省设置为 1,在通讯同级参数(即设置为 S7200 PLC 的实际站地址)中设为 2。(注意:在一个网络中,各站站地址必须是唯一的)

网络参数中的波特率的选择必须和 PLC 的波特率一致。

配置文件有五种通讯协议备选(PPIMPIDPStandard Universal)。

OP/TP 连接 S7-200 ,可以选择其中任意一种协议而 PLC 不需要再做任何设置,即 S7-200 PLC 能自动选择协议来和 OP 使用的协议保持一致。

点击键“OK”,确定通讯参数设置。 点击键“Finish”,结束“项目向导”。 进行其他组态,然后存盘,准备下载。

Protool 的下载

使用串口下载。使用标准串口线(2,3交叉;4,6交叉;7,8交叉;55)一端接在PC的串口上,另一端接在OPIF2RS232)端口上。设置下载参数。

ProTool 上设置下载端口为串口,选择 PC 所使用的串口及其波特率。如下图5所示。

5 ProTool下载设置

OP 控制面板的 Transfer 工具中,使能串口,然后将 OP 打到 transfer 状态,等待与 PC 连接。波特率无需设置,OP 会自动选择与 PC 相应的波特率。设置完毕。从 ProTool 中执行下载。如图6所示。

图6 ProTool 中执行下载

注意:

使用 PPI 协议时,一个OP/TP只能连接一个S7-200 PLC。 使用其他四种协议时,一个TP170B最多能连接4PLCTP170A 最多只能连接 1 个,而 MP370 最多能连接8个。最多连接个数与OP/TP的型号有关。

* 关于 PPI 协议

使用 PPI 协议时,虽然 ProTool V5.x 最多可以为某些面板(TP270)加入8 S7-200 PLC的连接,而在 ProTool V6.0 中无论什么型号的面板,只能连接1S7-200

网友A:
是原创吗?

这个教程可以受精了

网友B:
  不错, 很好的学习啦, TP170B 不是要用 WINCC FLEXIBLE 吗?

网友C:
恩 酷侠 不错哦

和适合新手!

网友D:
收获大大的。。。。。。

网友E:
用的是protool      表示木有用过

网友F(2012-12-04):
      学习了,不过特别提醒的是,这个屏幕连接PC的时候,数据线比较扯淡,没有串口的笔记本居然无法连接!然后可以告诉大家的事情,这个PROTOOL是老人家,新的用WINCC FLEXIBLE 完全没问题!

网友G:
很有用感谢,软件还不太好会用

网友H:
用 WINCC FLEXIBLE 更好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