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系统设计报告

楼主(2012-09-02):
一、设计要求

1.设计制作并调试一个由PLC和步进电机组成的直流测控系统。

2.通过这个过程熟悉PLC编程的过程和步进电动机的使用。

3.掌握直流电动机的速度控制和测试方法。

二、设计目的

设计系统应实现S7-200PLC控制直流步进电动机的启动、停止、速度和方向,在设计中,采用了PWM技术对电机进行控制,通过对占空比的计算达到精确调速的目的。

三、设计的具体实现

1.系统概述

步进电机是将电脉冲信号变换成角位移或直线位移的执行部件。步进电机可以直接用数字信号驱动,使用非常方便。一般电动机都是连续转动的,而步进电动机则有定位和运转两种基本状态,当有脉冲输入时步进电动机一步一步地转动,每给它一个脉冲信号,它就转过一定的角度。步进电动机的角位移量和输入脉冲的个数严格成正比,在时间上与输入脉冲同步,因此只要控制输入脉冲的数量、频率及电动机绕组通电的相序,便可获得所需的转角、转速及转动方向。在没有脉冲输入时,在绕组电源的激励下气隙磁场能使转子保持原有位置处于定位状态。因此非常适合于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还具有快速启动、精确步进和定位等特点,因而在数控机床,绘图仪,打印机以及光学仪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步进电动机已成为除直流电动机和交流电动机以外的第三类电动机。传统电动机作为机电能量转换装置,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进入电气化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步进电机可以作为一种控制用的特种电机,利用其没有积累误差(精度为100%)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各种开环控制。

现在比较常用的步进电机包括反应式步进电机(VR)、永磁式步进电机(PM)、混合式步进电机(HB)和单相式步进电机等。永磁式步进电机一般为两相,转矩和体积较小,步进角一般为7.5度 或15度;反应式步进电机一般为三相,可实现大转矩输出,步进角一般为1.5度,但噪声和振动都很大。反应式步进电机的转子磁路由软磁材料制成,定子上有多相励磁绕组,利用磁导的变化产生转矩。混合式步进电机是指混合了永磁式和反应式的优点。它又分为两相和五相:两相步进角一般为1.8度而五相步进角一般为 0.72度。这种步进电机的应用最为广泛,也是本次细分驱动方案所选用的步进电机。

2.单元电路的设计

2.1 PLC的结构及各部分的作用

可编程控制器的结构多种多样,但其组成的一般原理基本相同,都是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结构。通常由中央处理单元(CPU)、存储器(RAMROM)、输入输出单元(I/O)、电源和编程器等几个部分组成。2.1.1中央处理单元(CPU

CPU作为整个PLC的核心,起着总指挥的作用。CPU一般由控制电路、运算器和寄存器组成。这些电路通常都被封装在一个集成电路的芯片上。CPU通过地址总线、数据总线、控制总线与存储单元、输入输出接口电路连接。CPU的功能有以下一些:从存储器中读取指令,执行指令,取下一条指令,处理中断。

2.1.2 存储器(RAMROM

存储器主要用于存放系统程序、用户程序及工作数据。存放系统软件的存储器称为系统程序存储器;存放应用软件的存储器称为用户程序存储器;存放工作数据的存储器称为数据存储器。常用的存储器有RAMEPROMEEPROMRAM是一种可进行读写操作的随机存储器存放用户程序,生成用户数据区,存放在RAM中的用户程序可方便地修改。RAM存储器是一种高密度、低功耗、价格便宜的半导体存储器,可用锂电池做备用电源。掉电时,可有效地保持存储的信息。EPROMEEPROM都是只读存储器。用这些类型存储器固化系统管理程序和应用程序。

2.1.3 输入输出单元

I/O单元实际上是PLC与被控对象间传递输入输出信号的接口部件。I/O单元有良好的电隔离和滤波作用。接到PLC输入接口的输入器件是各种开关、按钮、传感器等。PLC的各输出控制器件往往是电磁阀、接触器、继电器,而继电器有交流和直流型,高电压型和低电压型,电压型和电流型。

2.1.4 电源

PLC电源单元包括系统的电源及备用电池,电源单元的作用是把外部电源转换成内部工作电压。PLC内有一个稳压电源用于对PLCCPU单元和I/O单元供电。

2.1.5 编程器

编程器是PLC的最重要外围设备。利用编程器将用户程序送入PLC的存储器,还可以用编程器检查程序,修改程序,监视PLC的工作状态。除此以外,在个人计算机上添加适当的硬件接口和软件包,即可用个人计算机对PLC编程。利用微机作为编程器,可以直接编制并显示梯形图。

2.2 PLC的工作原理

2.2.1 输入处理

输入处理也叫输入采样。在此阶段,顺序读入所有输入端子的通端状态,并将读入的信息存入内存中所对应的映象寄存器。在此输入映象寄存器被刷新。接着进入程序执行阶段。在程序执行时,输入映象寄存器与外界隔离,即使输入信号发生变化,其映象寄存器的内容也不会发生变化,只有在下一个扫描周期的输入处理阶段才能被读入信息。

2.2.2 输出处理

程序执行完毕后,将输出映象寄存器,即器件映象寄存器中的Y寄存器的状态,在输出处理阶段转存到输出锁存器,通过隔离电路,驱动功率放大电路,使输出端子向外界输出控制信号,驱动外部负载。

2.2.3 程序执行

根据PLC梯形图程序扫描原则,按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步序,逐句扫描,执行程序。遇到程序跳转指令,根据跳转条件是否满足来决定程序的跳转地址。从用户程序涉及到输入输出状态时,PLC从输入映象寄存器中读出上一阶段采入的对应输入端子状态,从输出映象寄存器读出对应映象寄存器,根据用户程序进行逻辑运算,存入有关器件寄存器中。对每个器件来说,器件映象寄存器中所寄存的内容,会随着程序执行过程而变化。

2.3 PLC编程语言

梯形图沿袭了继电器控制电路的形式,它是在电器控制系统中常用的继电器、接触器逻辑控制基础上简化了符号演变来的,形象、直观、实用。

楼主:
梯形图的设计应注意以下三点:

(1)梯形图按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排列。每一逻辑行起始于左母线,然后是触点的串、并联接,最后是线圈与右母线相联。

(2)梯形图中每个梯级流过的不是物理电流,而是“概念电流”,从左流向右,其两端没有电源。这个“概念电流”只是形象地描述用户程序执行中应满足线圈接通的条件。

(3)输入继电器用于接收外部输入信号,而不能由PLC内部其它继电器的触点来驱动。因此,梯形图中只出现输入继电器的触点,而不出现其线圈。输出继电器输出程序执行结果给外部输出设备,当梯形图中的输出继电器线圈得电时,就有信号输出,但不是直接驱动输出设备,而要通过输出接口的继电器、晶体管或晶闸管才能实现。输出继电器的触点可供内部编程使用。

2.4. 开环伺服系统

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伺服系统。这类数控系统将零件的程序处理后,输出数据指令给伺服系统,驱动机床运动,没有来自位置传感器的反馈信号。最典型的系统就是采用步进电机的伺服系统,它一般由环形分配器、步进电机功率放大器、步进电动机、配速齿轮和丝杠螺母传动副等组成。数控系统每发出一个指令脉冲,经驱动电路功率放大后,驱动步进电动机旋转一个固定角度(即步距脚),再经传动机构带动工作台移动。这类系统信息流是是单向的,即进给脉冲发出去后,实际移动值不再反馈回来,所以称为开环控制。

2.4.1 步进伺服系统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除功率驱动电路之外,其他硬件电路均可由软件实现,从而简化了系统结构,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但步进电动机的耗能太大,速度也不高,当其在脉冲当量δ为1μm时,最高移动速度仅有2mm/min,且功率越大移动速度越低,所以主要用于速度与精度要求不高的经济型数控机床及旧设备改造中2.4.2 步进电机工作原理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子数字脉冲信号转变为机械运动的电磁增量运动器件。典型的电机绕组固定在定子上,而转子则由硬磁或软磁材料组成。当控制系统将一个电脉冲信号经功率装置加到定子绕组中,电机便会沿一定的方向旋转一步。脉冲的频率决定电机的转速。电机转动的角度与所输入的电脉冲个数成正比;因此,只要简单地改变输入脉冲的数目,就能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子运行角度,从而达到位置控制的目的。

2.4.3步进电机的控制

步进电机的最显著的优势是不需要位置反馈信号就能够进行精确的位置控制。这种开环控制形式省去了昂贵的位置传感器件,只需对输入指令脉冲信号计数,就能知道电机的位置。图2-4-3所示的是一个步进电机开环控制的基本组成,它包括驱动电路、脉冲发生器和能使电机绕组按特定相序励磁的脉冲分配器。

楼主:
3.实验系统的简介及调试

3.1系统组成

HJD-4型机电一体化教学实验系统由个人计算机、电控柜以及微加工中心等几个部分组成。个人计算机是整个控制系统的上位机,完成两大功能:

(1)通过232串行通讯线与HDJ-2型控制系统中的PLC串行通讯板连接,形成两级控制系统,实现对PLC的监控及两级控制 ;

(2)通过SC-09编程电缆与PLC连接,实现PLC的编程、程序的输入输出、监控等。

HDJ-2型控制系统控制核心为PLC,包括继电器接触器系统、PLC、位置控制模块(1PG20GM)、交流伺服控制系统、步进电动机控制系统、交流变频调速系统统、控制面板和面板接线端子等,如图3-1所示:

3-1 控制系统结构图

楼主:
电控柜通过接线端子与微加工中心连接,实现对微加工中心的控制。

3.2控制系统的电源控制

控制系统的主电路如图3-2所示。其主要操作如下:

(a) 控制电路、风扇和照明灯电

(b) 控制电源、PLC电源、步进电动机电源控制电路

c)交流伺服、交流变频和正反转电机控制电路

楼主:
(d) PLC与各控制系统的连接

楼主:
(e)  控制系统的控制

3-2  主电路图

楼主:
3.2.1操作步骤

(1) 将控制系统上的电源插头接到~380V的电源上。

(2) 合上电源总断路器QS(电源总开关位于操作台下部的右边),如图4-4所示,控制电路电源接通,电柜风扇通电,操作电柜侧边的开关可控制照明灯点亮和熄灭;

(3) 合上断路器QF1,用操作面板上的电源开关使PLC24V5V控制电压接通电源,使所有的短路器的输入端接通交流电源。

(4) 如果要使步进电动机控制系统接通电源,在(3)的基础上,首先合上短路器QF2;然后用PLC控制程序控制PLC的输出接点Y301,从而使KM2的线圈得电,主触头导通,步进电动机控制系统接通电源

(5) 如果要使伺服电动机控制系统接通电源,在(3)的基础上,首先合上短路器QF3,交流然伺服电动机控制系统的控制电压接通,然后用PLC控制程序控制PLC的输出接点Y311,从而使KM3的线圈得电,主触头导通,交流伺服电动机控制系统主回路接通电源(详细使用说明请参考“交流伺服定位性能测试实验”实验说明);

(6) 如果要使交流变频调速系统接通电源,在(3)的基础上,首先合上短路器QF4,然后用PLC控制程序控制PLC的输出接点Y321,从而使KM4的线圈得电,主触头导通,交直流调速系统接通电源(详细使用说明请参考“三相异步电动机变频调速性能测试实验”实验说明)。

(7) 如果要使正反转电动机实现正反转,在(3)的基础上,首先合上短路器QF5,然后用PLC控制程序控制PLC的输出接点Y33Y341,从而使KM5KM6的线圈得电,主触头导通,正反转电动机正转或反转(详细使用说明请参考“三相异步电动机正反转控制实验”实验说明)。

(8) 如果要使油泵电动机接通电源,在(3)的基础上,首先合上断路器QF7,然后用PLC控制程序控制PLC的输出接点Y351,从而使KM7的线圈得电,主触头导通,油泵电动机接通电源(详细使用说明请参考“液压系统的PLC控制实验”实验说明)。

楼主:
3.3 交流伺服控制系统

在系统中,PLC的脉冲输出端(Y0Y1)以及脉冲方向输出端(除Y0Y1以外的其他输出端)为交流伺服控制系统的脉冲/方向信号,从而对Y轴进行定位控制,其主要参数设定如表3-3-1所示。

3-3-1  交流伺服控制系统主要参数设定

参数号

设定值

Pr02

Pr04

Pr42

Pr43

微型加工中心的C轴为旋转工作台,它的传动机构为蜗轮蜗杆(蜗轮蜗杆的减速比为138,即蜗杆旋转38转,蜗轮旋转1转)。

    本实验采用可调速脉冲输出指令“DPLSR”,通过PLCY1输出端产生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SH-20402A,驱动步进电机M按升降速方式运行。而步进电机则驱动蜗轮蜗杆,再由蜗轮蜗杆带动C轴旋转。(说明:本实验所用PLCFX2N-128MT,属于晶体管输出型,其输出端Y0Y1均可产生高速脉冲 ,其频率为10KHZ以下。)

楼主:
当步进电机带动刀库旋转时,为避免C轴与Z轴发生碰撞而损坏,应在实验之前将Z轴移开!

可调速脉冲输出指令“DPLSR”可控制步进电机按升降速方式运行,其使用方法如下 :

其中:S1的设定范围为:10—20000HZ S2的设定范围为:110—2147483647PLSS3的设定范围为:500ms以下;D的规定:(1).只能为Y0Y1;(2).一定为晶体管输出。

驱动器SH-20402A为细分驱动器,可实现1248163264细分(其中:1时为整步,2为半步)。本实验采用64细分,驱动器向步进电机发64个脉冲,步进电机走一步。

驱动器向步进电机每发送64*200个脉冲,步进电机旋转1圈。又因蜗轮蜗杆的减速比为1 38(蜗杆旋转38转,蜗轮旋转1转),因此,要使C轴旋转1圈,驱动器须向步进电机发射64*200*38个脉冲 。

楼主:
3.4 PLC控制步进电机旋转台梯形图

PLC控制步进电机旋转台程序如图3-4所示,当常开触点X0变为常闭触点时,线圈Y30通电,驱动器启动。当X1的常开触点接通后,辅助继电器M2通电,驱动器向步进电机发送频率为500HZ12800个脉冲,线圈Y1Y2通电,旋转台正转。当X2的常开触点接通后,辅助继电器M1M2通电,此时M1的常闭触点变为常开触点,驱动器向步进电机发送脉冲,线圈Y1通电而线圈Y2断电,旋转台反转。

楼主:
四、结论与展望

通过调试实现了步进电动机的正传、反转等基本功能,并对用PLC进行步进电动机的设计有了初步了解,更熟悉了步进电动机的基本功能和工作原理。步进电动机的现实应用更加广泛,多用于数控车床和机器人系统中.在现代工业,特别是航空、航天、电子等领域中,要求完成的工作量大,任务复杂,精度高,利用人工操作不仅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且难以达到所要求的精度,还有一些工作环境是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或人类无法到达的,这就需要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来完成这些工作.另外,在计算机外设和办公室自动化设备中也大量运用步进电机,如磁盘驱动、打印机、绘图仪和复印机等。

此外,有关PLC的编程也很重要,它需要有很清晰地思路,并且知道每一部分的具体链接该怎样构造,所以说,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着实让我深有体会。

五、心得体会及建议

作为一名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而言,这次PLC的课设不仅巩固了学过的专业课知识,而且还让我在实践中认识到了自己的许多不足之处。这次的课程设计历时一个月,在这一个月的日子里,虽然有许多困难,但是经过小组成员的共同学习和努力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的东西,同时不仅可以巩固了以前所学过的知识,而且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所没有学到过的知识。以前在上课的时候,老师经常强调在写一个程序的时候,一定要事先设计思路写出来,但是我刚开始总觉得没必要这样做,觉得很浪费时间。但是,这次课程设计完全改变了我以前的那种错误的认识,任何一个简单的程序都很有必要把思路给构造出来,画程序方框图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一定要动手去写才行。因为通过程序方框图,在做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每一步要做什么,每一步要完成什么任务都有一个很清楚的思路,而且在写程序的过程中也会发现哪里不懂,哪里需要改进,同时也有利于测试过程中查错。

其次,通过这次课程设计使我懂得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很重要的,只有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起来,从理论中得出结论,才能真正为社会服务,从而提高自己的实际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设计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在设计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对以前所学过的知识理解得不够深刻,掌握得不够牢固。

在这次课程设计中,我们还遇到了很多编程问题,但是最后在同学的帮助和自己参阅书籍的努力下,问题都一一解决了,我会再接再厉,继续努力的。

楼主:
六、附录

(1)硬件要求

CPUIntel Celeron400以上;

内存:不小于64M

显示器:800×600以上,颜色设置为256色以上;

串行通讯口:两个。

(2)软件要求

操作系统平台:Win98/WinMe/Win2000/WinXP

应用软件:FXGPWINFXVPS-EVisual Basic 6.0Flash5.0MedWin等 。

七、参考文献

【1】 钱平主编.交直调速系统.第一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2】 王季铁主编.微特电机应用技术手册.第一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3】 郭庆鼎主编.现代永磁电动机交流伺服系统.第一版. 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6.

【4】 赵俊生主编.数控机床控制技术基础.第一版.北京:化工出版社.2006.

【5】 廖常初主编.PLC编程及应用. 第一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6】 郭庆鼎,王成元主编.交流伺服系统.第一版.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4.

【7】 廖效果,刘又午编著.数控技术. 第一版.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8】 王爱玲,白恩远,赵学良编著.现代数控机床.第三版.现代数控机床.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4.

【9】 电力电子及电气传动实验台实验指导书. 第一版.杭州求是科教设备有限公司.2001.

网友A:
这是毕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