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C和MCR指令怎么编写

楼主(2012-09-03):
新手想请教下各位主控及主控复位指令怎么编写?

这种格式的!

网友A:
应当照编程手册的说明,写指令就行了;

方格不管它,只要指令能够编译通过就行了。

楼主:
这个要怎么编?

网友B:
一个项目文件程序里,只能有一个主控编号。其他用法,倒是一样的!

网友C:
指令的一般用法必须多看手册,手边要有手册。电子版最方便。

指令的灵活多变需要多看、多学、多多用心。

网友D:
MC主控开始,相当于一个电路块的总开关,MCR主控结束,解除状态的意思

网友E:
MC N0

MCR N0

成对使用,当MC N0条件导通时就执行它们之间的程序段。MC N0前面条件不导通,它们之间的程序段就不会执行。

网友F(2013-02-21):
改成监控模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