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当量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12-09-03):
1、在伺服系统中,电机旋转一周,系统的减速比确定、丝杠的螺距一定,那么工件移动的距离就一定,我称它为周距离;

2、电机旋转一周,工件移动的周距离与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的比值,定义为反馈脉冲当量

3、举例说,输入的指令脉冲是10000,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是1000,电机需要转10周停车,工件移动的距离就是电机旋转10周的距离,周反馈脉冲当量=1/1000周距离,指令脉冲当量=10/10000=1/1000;

4、举例说,输入的指令脉冲式10000,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是10000,电机只转1周停车,工件移动的距离就是电机旋转周的距离,周反馈脉冲当量=1/10000周距离,指令脉冲当量=1/10000;

5、如果按照电子齿轮的定义,当电子齿轮比=10时,举例说:

1)输入指令脉冲是100时,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是1000,电机只转一周,工件移动一个周距离,反馈脉冲当量=1/1000,按指令脉冲计算指令脉冲当量=1/100周距离,反馈脉冲当量是指令脉冲当量的1/10倍;

2)输入指令脉冲是1000时,编码器周反馈阿脉冲10000时,电机只转一周,工件移动一个周距离,脉冲当量=1/10000,按指令脉冲计算脉冲当量=1/1000,反馈脉冲当量是指令脉冲当量的1/10倍;

6、知道指令脉冲当量,就可以根据工件移动的目标位移量,计算出指令脉冲数:

    指令脉冲数=位移/指令脉冲当量

楼主:
1、在伺服控制中,计算电子齿轮比,设定电子齿轮比,确定了指令脉冲当量,就此可以计算出,工件目标位移的指令脉冲数;

2、在伺服控制中,计算电子齿轮比,设定电子齿轮比,通过电子齿轮比给定了速度环的速度;

楼主:
3、伺服电机的速度是由电机的电源频率、电压确定的;

4、而电子齿轮比的设定,给定量了速度换的速度,给定了驱动器输出的频率、电压;

5、所以电子齿轮比改变伺服电机的速度,实质是给定了伺服速度环的速度;

6、电子齿轮比提高电机速度的原因,就是计数器额定计数频率的限制,缩小了编码器的周反馈脉冲数;

楼主:
7、电机速度与电子齿轮比的关系是:

电机速度=计数器额定频率×电子齿轮比/编码器周反馈脉冲

              =计数器额定频率/(编码器周反馈脉冲÷电子齿轮比)

楼主:
8、从上式可以看出,伺服电机速度,受计数器额定频率的限制,电机速度与计数器的额定频率成正比;

9、在计数器额定频率一定的情况下,电机速度与编码器周反馈脉冲成反比,编码器周反馈脉冲越高电机速度越受限制;

楼主:
10、在高解析度伺服系统中,由于使用了高解析度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迅速提高,受计数器额定频率的限制,电机只能低速跑!

楼主:
11、所以电子齿轮比不是一个调速的参数,而是一个通过调整反馈脉冲频率,使电机允许跑起来的一个保护系统正常运行的参数;

楼主:
12、电子齿轮的另一个意义就是,确定了指令脉冲当量,使得指令脉冲数的计算具备了条件!

楼主:
13、指令脉冲当量往往可以通过反馈脉冲当量与电子齿轮比来方便确定;

网友A:
太长了,网友们不用仔细看,我简单举个例子说一下老刘的意思: 一头公猪500斤,怎么用一百克的砖头称出猪的重量? 用曹冲称象原理,把猪赶船上,划条线。然后赶走猪,往船里扔一百克的砖头,一边数一边扔。达到划线的地方,数的砖头数目N块除以10就是猪的重量。一百克砖头就是脉冲当量,N就是脉冲数,10就是电子齿轮比。换十克的砖头,100就是电子齿轮比。要用一百毫克砖头,就数不过来了,超过最大计数,电子齿轮设错了!

网友:
针对上例,脉冲当量就是怎么选砖头称猪会称的准点的同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长了,网友们不用仔细看,我简单举个例子说一下老刘的意思: 一头公猪500斤,怎么用一百克的砖头称出猪的重量? 用曹冲称象原理,把猪赶船上,划条线。然后赶走猪,往船里扔一百克的砖头,一边数一边扔。达到划线的地方,数的砖头数目N块除以10就是猪的重量。一百克砖头就是脉冲当量,N就是脉冲数,10就是电子齿轮比。换十克的砖头,100就是电子齿轮比。要用一百毫克砖头,就数不过来了,超过最大计数,电子齿轮设错了!

这个解释太形象了,一看就明白了的,

网友:
上面例子,主要目的是称猪的重量,至于多长时间称出来,跟扔砖头的速度有关,是次要问题。目的不是看你砖头扔得有多快,而是要称的准。小例子,大家权且一笑,别较真。

网友C:
脉冲当量应该是每个脉冲的位移量,跟脉冲个数有关:(电机转一圈的行程)除以(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如果配备了减速器,则力矩提升了,“电机转一圈的行程”减少了(提高精度)。

网友:
这么形象的例子咋没人顶呢?虽然例子粗俗了点,但道理不俗,很好的解释了脉冲当量和电子齿轮。各位看了没收获吗?

网友:
称猪重量的精度要求决定了选100克、10克或是100毫克砖头,至于怎么计数总有办法。我们可以拿1000砖头一箱的箱子用,最后算算用多少箱外加多少块。箱数太多了,就用10000块砖头一箱的,总之能记住砖头数。至于扔砖头速度,慢点也没关系,扔够了就行了!怎么扔砖头就更别操心了,管你左手扔还是右手扔呢,扔到船上就行了。

网友D:
他這裡用的編碼器是高解析度的嗎 還需用到電子齒輪嗎?

10000脈衝 是四倍頻的結果 還是倍頻細分的結果?

网友E:
老刘写什么我基本不看! 笨鸟慢飞,要看我写的例子,看看称猪的问题。15楼写的很清楚了,拿砖头比喻脉冲当量。咱不能说的太具体,专业上东西有些人看不懂,举个小例子或许人家能看懂。猪多重不好说,称称就知道了!

网友F(2015-06-13):
引用 网友A:
太长了,网友们不用仔细看,我简单举个例子说一下老刘的意...

 数的砖头数目N块除以10就是猪的重量    10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5-09-24):
1、给电机轴上套一个编码器,就知道电机转一周会输出多少个脉冲N;

2、电机转一周,工件移动了多少距离S;

3、这样可以计算出电机平均转动一个脉冲时,工件移动了多少距离,称之为脉冲当量:

       脉冲当量=S / N

楼主:
4、这里有个问题,电机转动与工件移动的距离不是精确的对应关系,因为电机转动与工件移动是传动的结果,而传动是有误差的!

5、所以脉冲当量是个理想的计算结果,与实际运动有差距!

6、所谓编码器构成的“伺服”,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伺服”,而是通过编码器检测电机转动的角位移,推算出工件移动的距离,根据加工工艺的要求对电机进行适时“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制动-停机”的调速开关控制模式!

7、就是说,它和PLC控制的机械手等运动控制的本质上没有差别,而PLC控制的机械手,是直接检测工件移动的位置的,比用编码器检测电机转动再推算出工件的位置要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