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门子S7200 CPU224如何编程

楼主(2012-09-03):
编程目的:7个开关量变成3个输出量。

7个开关量任意相加组合,任意组合后有1个开关量闭合时,继电器Q0.5输出。任意组合后有2个开关量闭合后,继电器Q0.4输出。

任意组合后有3个开关量闭合后,继电器Q0.5 Q0.4同时输出。任意组合后有4个开关量闭合后,继电器Q0.3输出。任意组合后有5个开关量闭合后,继电器Q0.3 Q0.5同时输出。任意组合后有6个开关量闭合后,继电器Q0.3 Q0.4同时输出。任意组合后有7个开关量闭合后,Q0.3 Q0.4 Q0.5同时输出。

我是一菜鸟,请大家帮忙。,我感觉就是8421码和实属转换比较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楼主是拿这程序练手,学习吧。

因为,实际应用中暂时没接触到这方面的。

网友B:
用一个字节(例如VB0的低七位)表示7个开关量。任意组合后有1个开关量闭合时就有VB0=1或者VB0=2或者VB0=4或者VB0=8……直到VB0=64  的情况下就有  继电器Q0.5输出。其他类推。

网友C:
这样的题应该是在练习中用的,在实际中不会这样用,不过这样的也不难  参考一下楼上 就可以了

网友D:
用S7-200给你编个程序,供参考:

网友E:
这是一个ON位数判断。你就抓住“ON位数”这关键字去搜索,必定能找到。

先去西门子官网论坛逛逛。

网友F:
    小小鸟飞过, 什么也不会, 只是来看看,帮顶 !

网友G:
支持4楼,支持贴程序出来,支持各种逻辑的程序出现

楼主:
谢谢各位老兄

我的PLC怎么没反应了啊,SF/DIAG灯亮 RUN灯亮,于电脑也通讯不上,拨开关也没反应。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H:
宋伯生编著<pllc编程使用指南>的表决子程序可用,和王者之老师异曲同工

网友I: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有时间 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I:
用C 语言实现,大概是这样的,

定义 , BYTE(CHAR) 类型变量 VB1,假设VB1里面存储了 7位变量,I0.0~I0.6, 那么用一个For循环,检测每一位是否是1,然后计数,在循环完成后,判断计数值,即可知道有几个 位时1 了;然后根据计数值做相应的输出即可;

示例 :

unsigned char      VB1; //定义  变量,假设VB1中存储了 7位BOOL 量;

int CheckBit(unsignedcharVB1)  // 检测VB1中有几个位是1 ,做计数,然后返回计数值;

{

       int  i=0;

       unsigned char  nBYTE;

       int                 count;

       nBYTE=VB1;

       for(i=1;i<7;i++)

       {

             if(nBYTE & 0x1)              //  检测最低位是否是1,如果是 计数加1

                  count++;

              nBYTE=nBYTE>>1;  // 变量向右移动 一位,1 BIT 位,

        }

        return count;  / /    返回计数值,就是变量里面 有几个位 是 1;

}

int  main()

{

        if(1==CheckBit)

              ........ 1 个开关闭合,输出一个Q 0.5点;

         if(2==CheckBit)

              ........ 1 个开关闭合,输出一个Q0.4 点;

         if(3==CheckBit)

              ........ 1 个开关闭合,输出Q0.4 ,Q0.5点;

}

网友I:
上面 main 函数里面写错了;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VB1;

        VB1= IB0;          // 假设VB1 存储了 I0.0~I0.6 这7个位;

        if(1==CheckBit(VB1));

              ........ 1 个开关闭合,输出一个Q 0.5点;

         if(2==CheckBit(VB1))

              ........ 1 个开关闭合,输出一个Q0.4 点;

         if(3==CheckBit(VB1))

              ........ 1 个开关闭合,输出Q0.4 ,Q0.5点;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