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台达浮点数比较指令FLD= ,条件满足却无输出,请高手解惑

楼主(2012-09-03):
求助:使用台达浮点数比较指令FLD= ,条件满足却Y0无输出,请高手解惑!

但当将F-3.5001改为F-3.5011,将F-1.1001改为F-1.1011后,条件满足有Y0输出了。

网友A:
用F-3.5000和F-1.1000试试,是什么结果。

网友B:
看情况,可能是运算时,得数的误差引起的吧;
不知可否设置为某范围的比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情况,可能是运算时,得数的误差引起的吧;不知可否设置为某范围的比较。

楼上说的有道理;

大多数小型PLC;内部是16位寄存器;进行32位计算时候;是由两个16位寄存器合并而成;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32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