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程序中关于字符串的指令求助

楼主(2012-09-03):
本人准备用S7200在两地用短信模块通讯,但是在状态监视表中查看收到的字符串感觉很费解。

于是做了以下实验:

网络1、利用字符串查找指令STR-FIND查找VB1211中的字符串"ABC",如果找到给VB2000赋值。

网络2、如果VB2000等于1就接通Q0.1。

在状态检视表中给VB1211写入"ABC"。

但是STR-FIND指令怎么都找不到该字符串,我在状态监视表中看到的字符串也是比较费解的。有谁能解答我的困惑吗?

程序附图:

本人联系电话:13481750008 QQ:125815867,望高手解答,需要酬谢也可以商量。

楼主:
没人回应啊,什么方法我都试过了,真是完全晕了。

网友A:
我在状态监视表中看到的字符串也是比较费解的,怎么个费解法啊,上图看看,是不是显示的16进制的。

网友B:
在状态检视表中给VB1211写入"ABC"。

---------------------------

  答:你给 VB1211 写入了 “ABC”, 字符串,这一个自己怎么能存放 3个 ASCII 码? 你看看你的 VB1211~VB1214的当前值  是0 ,所以 怎么可能找的到?

你应该在 数据表中先定义一下 VB1211 ‘A‘, 。。。 等等,或者初始化赋值一下,在状态表中 能看到当前值 是 “ABC”,时,再看查找指令 ,结果;

楼主:
很多方法我都试过,在VB1211~VB1214分别输入"A","B","C"或者按照S7200字符串的存放定义,在VB1211中放"3",VB1211~VB1214中分别输入"A","B","C"都是不行。如果你手头有PLC可以自己试看,我都怀疑S7200字符串查找这个指令不行了。

楼主:
已经解决了,原因是OUT的字节也要赋值,赋值的含义是从第几个字节开始查找,要非常认真细致的阅读帮助文件才行啊。

网友C:
学习精神非常好。鼓励!鼓励!!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怎么结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