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5.5 SP2删除后安装STEP7 V5.4 SP4无法安装,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9-03):
我原先装的的STEP7 V5.5 SP2,删除后安装STEP7 V5.4 SP4确安装不了,报错,原先安装了高级版本,不能再安装。是不是需要在注册表中删除一些东西,但又不知道删哪些。是不是要重作系统?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你要去试试删除注册表也可以试试,但是不推荐你这么做,我曾经删除了S7-200的注册表,还是对照文档FAQ上面的步骤一个一个删除的,确实有点麻烦,弄不好删除有用的注册表就废了,对你来说如果重装操作系统的话,应该更容易安装。

如何完全卸载 STEP7 和所有的软件包?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CN/view/zh/189025

网友B:
试一下这个方法吧、、、

Step7 v5.4 SP4安装方法
西门子的
STEP7 V5.4 Incl SP4 Chinese 和
STEP7 V5.4 Incl SP4

都是完整的安装包,但是安装的时候要检测系统中是否装有STEP7,未装就不能直接安装。

解决方法有两种:

一.用CD_1\STEP7\Disk1里的SETUP.EXE直接安装

二.修改CD_1里的Setups.ini文件

Setups.ini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后,找到【TERMS】行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修改为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Term1=

就是把检测注册表的那项用“;”注释掉,再建一个空的检测项就可以了。

参考资料:来自网上,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C:
电脑上的强力删除电脑上的软件,把STEP7的彻底删除

网友D:
没有卸载干净吧,siemens软件安装很苛刻的

2楼朋友提供的是STEP7软件的升级版的直接安装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这个方法吧、、、Step7 v5.4 SP4安装方法西门子的 STEP7 V5.4 Incl SP4 Chinese 和 STEP7 V5.4 Incl SP4 都是完整的安装包,但是安装的时候要检测系统中是否装有STEP7,未装就不能直接安装。 解决方法有两种: 一.用CD_1\STEP7\Disk1里的SETUP.EXE直接安装 二.修改CD_1里的Setups.ini文件 Setups.ini文件用记事本打开后,找到【TERMS】行 把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修改为 ;Term1=Registry%%\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STEP7\Version%%REGSZ%%=>%%5.4%%TermMessage1%%1 Term1= 就是把检测注册表的那项用“;”注释掉,再建一个空的检测项就可以了。 参考资料:来自网上,希望可以帮到你、、

      我也是按这个方法来办的

楼主:
我按照2楼的方法装完了,确实可以装了,但是装完后在屏幕上没有图标,且在程序里也找不到此程序,但在此控制面板里有已安装的标示。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指点。

网友B:
应该是装的不全,装过程建议把杀毒软件退出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