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内控制线烧成一团!和环境温度高关系大吗?

楼主(2012-09-03):
一控制柜,控制系i捆扎成束的。和主回路电线分开布局。由于是夏季车间温度偏高,导致控制线被烧成一团。

电工说《是环境温度关系。导致散热不及时。导致的结果。

对方说,是线路设计、安装问题导致的结果。

最后电工重新布线,更换烧毁的电线。运行很长时间以来,没有问题。

现在环境温度没有夏季那么高了,但是控制线还是烧毁了。

具体原因正在检查。

控制线路是一般常规电路。目的是控制起重机起升机构电动机动作。调速方式是绕线电动机转子电阻切除调速。

运行中检查电流都正常,也不存在机械卡劳等机械问题。而且主线路完好无损。只有控制线路貌似温度过高而出现绝缘皮老化粘牢。

网友A:
1:线路有没有存在短路

2:零件有没有回馈电压

3:现场环境是不是灰尘过多

4:线路是不是220V,对地短路

如有不全,请以现场调查为主

网友B:
绕线电动机转子电阻切除调速还是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电缆厂接触过。

网友C:
线路打弯的地方多不多    瞬间电流过大一定会烧坏的

网友D:
1l楼分析原因了,很不错。控制线路温度高烧的几率很小,我等待现场结果

网友E:
看起来是散热不好,发热相当大;

但要是烧成那样,可怀疑有故障;电流较大时,接触不良点也可能发热大。

网友F:
线槽盖板 我看就不要盖了吧 呵呵

网友G:
1,线路有没有存在短路

2,线路打弯的地方多不多    瞬间电流过大一定会烧坏的

3,控制柜内的温度当然也不能太高

4,还在就是你所用的电线是不是标准线,是不是过载,最好线径电流在 30% 余量

网友H:
1.控制柜控制电源一般都是交流36V,直流24V,直流12V,属于弱电。由于控制柜元件功率小,承受的电流很小,故控制线都是采用小线径的多股铜芯线,普遍以捆扎成束布局。

2.控制线通过的电流很小,一般不存在温度过高所致的线路烧毁现象。被烧成一团,是否存在强电窜弱电的现象。

3.楼主描述说控制回路和主回路电线分开布局,不知是布在同一侧,还是分两侧布置。如在同侧,主回路接线是否有寄生回路连至控制回路。通常只有强电流窜入,才会导致控制线被烧成一团。

4.建议重点检查主回路接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控制柜控制电源一般都是交流36V,直流24V,直流12V,属于弱电。由于控制柜元件功率小,承受的电流很小,故控制线都是采用小线径的多股铜芯线,普遍以捆扎成束布局。2.控制线通过的电流很小,一般不存在温度过高所致的线路烧毁现象。被烧成一团,是否存在强电窜弱电的现象。3.楼主描述说控制回路和主回路电线分开布局,不知是布在同一侧,还是分两侧布置。如在同侧,主回路接线是否有寄生回路连至控制回路。通常只有强电流窜入,才会导致控制线被烧成一团。4.建议重点检查主回路接线。

网友J:
最电气的师傅都会说 安全第一 所以不能留有隐患

网友K:
1.控制回路短路。控制回路加短路保护,允许的话最好加上漏电保护器。

2.环境温度过高,散热不良,线缆质量不过关,导致绝缘皮老化粘连短路。

网友L:
过电流会导致线路绝缘皮老化,进而短路等,按楼主所描述的现象应该不是环境温度高造成的线路烧毁。看看是否线径太小。

网友M:
1:线路有没有存在短路

2:线路有没机械损伤,导致接地

     有事你说话,联系方式http://www.hongaibh.cn

网友N:
要仔细勘察现场,找出主要起热的导线。要说易损换过一次,配线不应该会小,还是要认真分析一下电路,看是否会在特定条件下,控制短路。

网友O:
看一下电路,是否烧糊的地方是否有线与线之间的连接点。。。

网友P:
换粗点的导线试试看呢,或者单股的换成多股的

楼主:
原来控制线是单芯多股1.5平方电线,现在已经更换为单芯多股2.5平方电线.正在使用中,看是否还有问题。电工每天检测几次温度,电机电流等参数。

网友Q:
这个也不好说咯!两者都有可能!看实际情况咯!

网友R:
真是窝囊废。。。对于电工来说,烧电线就像成年人尿了裤子,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解决就行了,不要拿出来现眼了。。。

网友S:
原创军团比喻很像对于电工来说,烧电线就像成年人尿了裤子

网友T:
很明显就是线路安装不够合理,电线存在问题,电线短路引起的。

网友U:
是不是用扎带捆扎了本人猜的

网友V:
柜内加个温度开关吧!检测柜内温度,老外的柜子里都有!

楼主:
难道所以成人电工都尿裤子,尿裤子原因很多。有生理作用,也有心理作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V:
柜内加个温度开关吧!检测柜内温度,老外的柜子里都有!

不入加个风扇吧!!!!!!!!

网友X:
      根本就不是温度问题。

      塑料电线允许在70℃以下运行,环境温度能到那么高?控制电路的电流通常都不会超过10A,电线采用1.0或0.75,电线没发热条件;如果电流大,就不能按控制回路处理了,应该按实际电流选择导线和敷设方式。

      这些电线中有短时过电流或短路的,瞬间导线发热使绝缘损坏,结果整束线烧了。查控制回路保护是否可靠,动作电流选择的是否合适。

      别把转子回路当控制回路;别把抱闸回路当控制回路;控制回路用断路器保护,整定电流别超过10A。

网友Y:
严重同意不是环境温度问题。线路窜有主回路电的可能性会大些,控制回路本身的功率就小,而电线的载流量肯定会高于正常电路本身所需要的载荷。

网友Z:
引用 网友W:
引用 网友V:柜内加个温度开关吧!检测柜内温度,老外的柜子里都有!不入加个风扇吧!!!!!!!!

不如加个空调吧···

(是电工都知道,不管是控制线还是动力线 电线过长都不要绕圈——会涡流发热)

网友R:
引用 楼主:
难道所以成人电工都尿裤子,尿裤子原因很多。有生理作用,也有心理作用……

不管你是生理原因还是心理原因你自己解决就好了。。。。。。。尿了就尿了,还冠冕堂皇地拿出臊呼呼的裤子来,举在别人面前:“我到底是生理有问题呢??还是心理有问题??”------“那两个都在其次,是你脑子有问题啊!!”呵呵呵。。

网友AA:
本人曾经遇到过因为电焊作业,电流经由设备各箱、柜间接地线才形成回路,当然过载了。也是烧毁相邻的好多根电线。确认一下控制线中有没有这种情况,过载及散热不良很可能是原因。

网友X:
对:xyjlg关于本人曾经遇到过因为电焊作业,电流经由设备各箱、柜间接地线才形成回路,当然过载了。也是烧毁相邻的好多根电线。确认一下控制线中有没有这种情况,过载及散热不良很可能是原因。 内容的回复:

这个有道理。在你的线束里如果有零线,在特殊的情况下(你意想不到的情况),瞬间通过很大的电流,破坏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真是窝囊废。。。对于电工来说,烧电线就像成年人尿了裤子,自己找个没人的地方解决就行了,不要拿出来现眼了。。。

别以为自己了不起啊,牛逼个鸟!看来在这个地球上,你不配做个人,充其量只是一动物。

楼主:
引用 网友R:
引用 楼主:难道所以成人电工都尿裤子,尿裤子原因很多。有生理作用,也有心理作用…… 不管你是生理原因还是心理原因你自己解决就好了。。。。。。。尿了就尿了,还冠冕堂皇地拿出臊呼呼的裤子来,举在别人面前:“我到底是生理有问题呢??还是心理有问题??”------“那两个都在其次,是你脑子有问题啊!!”呵呵呵。。

是人的话,大多数都讲人话,只有动物发情期才嗷嗷嚎叫。你觉得你是人吗?这位青岛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