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不能用梯形图编程吗?

楼主(2012-09-03):
s7-300不能用梯形图编程吗?

网友A:
不能用,那还是plc吗?不过有时语句表所表达的梯形图却不行。

网友B:
肯定能用,我估计你看到的是语句表编写的。语句表里有些语法梯形图不能转化。梯形图查看方便,但高手都用语句表,简单。

网友C:
能用啊,和其他的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肯定能用,我估计你看到的是语句表编写的。语句表里有些语法梯形图不能转化。梯形图查看方便,但高手都用语句表,简单。

en

网友E:
这是没问题的,用那种语言取决于编程者的习惯,再者就是程序的复杂程度,一般逻辑控制使用梯形图简单明了,但是复杂的运算在使用梯形图就无法实现,比如模拟量的采集处理比较运算时很难用梯形图来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