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INVT变频器过压!

楼主(2012-09-03):
Goodrive200说明书中排出过电压故障中说,检查变频器输出侧是否对地短路! 烦请高手帮忙解释下对地短路怎么会造成过电压。。。自己理解好像会过电流。。。疑惑!!!

楼主:
怎么没人帮忙解释下啊。。。

网友:
没有用过 INVT 的 Goodrive200 ,建议打厂家电话咨询,过压有很多原因引起,不单单只是对地短路引起这类故障,还有负载惯性过大停车时间太短也会引起呀,还有电源电压故障也会引起,看情况分析

网友A:
楼上回答的不错,佩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