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SA-7与PLC通讯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2-09-03):
你好,请问SA-7触摸屏PLC(正航电子的CN-CPU222-AR,14点数字量,继电器输出)通信该如何设置?我选择西门子S7-200 通讯,不过通信不上

网友A:
看一下各读取地址关联是不是正确的。

正航的能兼容西门的。

楼主:
地址没问题,因为在线模拟可以实现功能,但连接上触摸屏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B:
那就是设置 通讯线有问题了

www.ytleader.cn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兰关于 那就是设置 通讯线有问题了 www.ytleader.cn

是通讯线有问题,我自己做了一根,已经解决了。

网友D(2013-03-29):
那就是设置 通讯线有问题了

网友E(2020-04-12):
你的地址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