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集成的以太网接口的通信功能

楼主(2012-09-03):
      S7-1200集成的以太网接口的通信功能极为强大,为了实现PLC与计算机的通信,需要用计算机的控制面板的网络连接功能来设置以太网接口的连接属性,选中“Internet协议(TCP/IP,设置接口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IP地址的前3个字节(子网地址)为192.168.0,第4个字节(子网内设备的地址)可以取任意值,只要不与网络中其他设备的IP地址重叠就行了。
.用于下载、上载、监控和故障诊断
      S7-1200
与计算机通信只需要一根普通的网线就可以了,用笔记本电脑在现场下载程序和监控非常方便。CPU可以使用直通的或交叉的以太网电缆进行通信。

一对一的通信不需要交换机,两台以上的设备通信需要交换机。
.用于S7-1200 CPU之间的通信
      S7-1200 CPU
之间的通信使用紧凑型指令TSEND_CTRCV_C,它们除了发送或接收功能外,还可以建立和断开连接。 可以使用ISO-On-TCP连接或TCP连接,连接参数采用图形方式组态。
S7-1200S7-300/400采用ISO-on-TCPTCP连接的以太网通信
      S7-300/400
需要配置以太网模块,或使用有以太网接口的CPUS7-1200调用TSEND_CTRCV_C指令,S7-300/400调用AG_SENDAG_RCV指令。双方都需要组态连接,通信伙伴为未指定
S7-1200S7-300/400采用S7连接的以太网通信

S7通信中,S7-1200只能作服务器,不需要对它的S7通信组态和编程。S7-300/400在通信中做客户机,需要用STEP 7的网络组态工具NetPro建立S7单向连接,调用PUTGET指令来实现通信。
S7-1200S7-200采用S7连接的以太网通信
      S7-200
需要配以太网模块CP 243-1S7-1200的以太网接口在S7通信中只能作服务器,在通信中它是被动的,不需要作任何组态和编程的工作。S7-200 CPU在通信中作客户机,需要用S7-200的以太网向导来组态,并调用组态时生成的指令来实现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