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BB变频器应用宏方面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2-09-03):
请教下ABB变频器应用宏方面的问题,谢谢!

我们这里是ACS510的变频器,请问下:
1、是不是所有的运行模式都是以应用宏为基础的,如果满足不了应用,可以在最接近的一个应用宏里面再更改一些参数以满足应用要求,

2、但是看变频器里有:Group 10:输入指令,一项代码1001.外部命令1和1002外部命令2.

还有Group 11:给定选择,一项代码1102外部1/外部2选择

不知道Group 10:输入指令和Group 11:给定选择会不会影响应用宏的正常使用,他们和应用宏是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宏参数是根据控制对象儿给的一组参数,自己是可以实际要紧进行修改的。

    1001、1002为定义控制源

    1102为选择控制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参数是根据控制对象儿给的一组参数,自己是可以实际要紧进行修改的。    1001、1002为定义控制源    1102为选择控制源

非常感谢!那是不是就代表,在任意一个应用宏里面可以更改1001.1002......从新定义控制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宏参数是根据控制对象儿给的一组参数,自己是可以实际要紧进行修改的。    1001、1002为定义控制源    1102为选择控制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