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矢量控制和DTC各有什么优缺点?各适用什么工作场合?

楼主(2012-09-03):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方式和DTC控制方式各自都有什么优缺点,在什么场合或工艺条件下应该选择矢量控制方式的变频器,同样,在何种场合下应该选择DTC控制方式的变频器?

网友A:
百度文库里边搜索《
矢
量
控
制
(
V
C
)
和
直
接
转
矩
控
制
(
D
T
C
)
区
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