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西门子s7 v5.5软件授权找不到?

楼主(2012-09-03):
我使用的西门子step 7 v5.5软件原来能正常使用,也安装了西门子的授权,包括wincc的授权,一段时间没有使用step 7,现在打开时出现找不到授权,通过查找有授权目录,也有相应的授权文件,后更改授权目录重新安装授权还是不能找到授权,但wincc软件能正常使用,为什么step 7不能打开?该如何处理授权问题?

楼主:
我重新安装了西门子s7 v5.5软件和授权,还是不行

网友A(2012-11-15):
1. 打开 automation licence manager ,在左边选择盘符;
2. 找到之后,右边会显示又多少个 keys,按ctrl+a 即全选键选择全部,
3.在菜单栏 licence key 选择 transfer 移动至 c 盘即可。

网友B(2012-12-16):
重新安装授权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打开 automation licence manager ,在左边选择盘符;2. 找到之后,右边会显示又多少个 keys,按ctrl+a 即全选键选择全部,3.在菜单栏 licence key 选择 transfer 移动至 c 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