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S7-200程式含义

楼主(2012-09-04):
小弟之前是学三菱PLC的,现在用到siemens的,不知道之前三菱的经验能否用上,下面一段程式是我们公司一台设备的,请大师们解读一下,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变量的实际应用功能不清楚,程序是很容易理解的,建议楼主看下200的指令集手册,网上有下;如果下不到你留邮箱我给你

网友B:
这个程序是PLC和其他设备通过通讯方式接收数据

SMB30和SMB130 自由口控制寄存器

SMB30控制端口0的自由口通讯;SMB130控制端口1的自由口通讯。您可以从SMB30和SMB130读取或向SMB30和SMB130写入。这些字节配置各自的通讯端口,进行自由口操作,并提供自由口或系统协议支持选择。

SMB86-SMB94 和 SMB186-SMB194 接收信息控制

SMB86至SMB94以及SMB186至SMB194被用于控制和读取有关“接收信息”指令的状态。

具体可参照编程软件自带帮助或者参考一下S7-200的手册。

网友A:
手册上有实例,可以参考下

网友C:
楼上各位真大侠啊

入门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D:
西门子的 自由口协议 通讯 是很好的通讯 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