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场和飞机上又为什么采用400Hz的电源?

楼主(2012-09-04):
大家都晓得,我国电源频率多是50或60赫兹。机场和飞机上又为什么采用400Hz的电源?

网友A:
航空设备上直流用电设备较多,频率高有利于减小整流纹波。电源宽变频、宽电压输出

网友B:
机场的特殊情况是:机载发电机要求体积小重量轻,只有提高频率才能满足功率要求,所以相应的机载电气设备用400Hz,与飞机相关的电源要400赫兹!军用的更高的也有。

网友C:
学习了。

前几年给几个机场航站楼做过一些项目,那些负载和社会上没有任何两样。

网友D:
1、同功率的高频开关电源变压器比工频变压器体积小重量请好多;

2、同样的电感线圈L,频率高时产生的感生电势大的多;

3、因为感生电势与磁通的变化率成正比,频率高,磁通的变化率大得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前几年给几个机场航站楼做过一些项目,那些负载和社会上没有任何两样。

地面设备当然还是工频电源!

网友E(2019-01-02):
这个还不知道呢

网友F:
谢谢各位师傅的专业讲解,我又学到不少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