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电流的频率是50HZ的?

楼主(2012-09-04):
为什么中国电流的频率是50HZ的?

网友A:
这个问题   难 !  呵呵

网友B:
因为咱不要帝国主义的羊毛,咱要社会主义的草,凡是西方帝国主义有的咱都不要。

网友C:
我学电的时候,书上说,我国规定。。。。。。。。。。。

网友D:
其实50H60HZ的区别不是很大,没有实质性的问题。不过是发电机的转速略有差别。选择50HZ60HZ,在一个国家里,总得一致。 我国和世界上大多数欧洲国家电力系统的额定频率为50Hz。美洲地区多数是60Hz电网频率的差异取决于人们的计算习惯,美洲的大规模发电较早,当时的计算工具主要是英制(12进制)计算尺,为便于计算,用60Hz,稍晚一点的规模电网都用10进制数据,50Hz更方便些。由于我国最早电厂的设备来源于英国,所以50HZ的这个标准,一直沿用至今。

网友B:
嘻嘻,好像先前看过读者中的一篇文章,说的就是国家电网的电源频率的问题。

原苏联共同体的电网频率是50HZ。

美帝等国的电网的频率是60HZ。

为了体现两大阵营的对抗,要求凡是共产的或受共产影响的就是50HZ。凡是资本的或者受美帝影响的就是60HZ。

日本人聪明或者是悲哀,成了两大阵营的争夺者或者是牺牲者,其北部是50HZ南部是60HZ,所以日本电器都标有50/60HZ通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学电的时候,书上说,我国规定。。。。。。。。。。。

这就是个规定,选定的问题,没有为什么;

网友F:
l历史原因。因为1949年以前的几十年中国工业基础基本是照搬德国的,德国是50Hz

网友G:
说来话长

在民国的时候,天朝没有统一的电网,所以各地供电的频率电压均不相同,这种现象到解放后还存在,建国后为了统一电网就选择了使用最广泛的220/380V,50HZ的供电系统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说来话长在民国的时候,天朝没有统一的电网,所以各地供电的频率电压均不相同,这种现象到解放后还存在,建国后为了统一电网就选择了使用最广泛的220/380V,50HZ的供电系统

解放前的电网是啥电网啊,?

网友I:
向楼上各位大大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