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与变频器的USS协议通信

楼主(2012-09-04):
S7-1200与变频器的USS协议通信
1.设置变频器的参数
USS通信使用变频器集成的RS-485接口,S7-1200需要配备RS485通信模块。每个RS485模块最多可以与16个变频器通信,每个CPU最多可以连接3个通信模块。
需要设置变频器MM440与通信有关的下列参数:P0700【0】 = 5(通过USS通信接收命令),P1000【0】 = 5(频率设定源来自USS通信),基准频率、波特率、USS从站地址、USS协议的过程数据PZD的长度和参数标示符PKW的长度。
2.S7-1200的编程
在主程序OB1中调用功能块USS_DRV(FB1071)来控制变频器(见图1)。应为每个变频器调用一次USS_DRV,调用时需要指定功能块的背景数据块。参数DRIVE是变频器的USS地址(1~16)。PZD_LEN是PLC与变频器通信的过程数据PZD的字数,采用默认值2。

图1

图2
3.PLC监控变频器的实验
用基本操作面板设置好变频器的参数,将程序下载到PLC,令PLC运行在RUN模式,用以太网接口监控PLC。接通变频器的电源,用基本操作面板显示变频器的频率。
打开OB1,启动程序状态监控功能(见图1)。将参数SPEED_SP的值设置为基准频率的80%。接通I0.0对应的小开关,电动机开始旋转。USS_DRV的参数SPEED接近80.0%,输出位RUN_EN为1,表示变频器正在运行。
令I0.0为0状态,电动机停车,RUN_EN变为0状态。运行时断开I0.1对应的小开关,电动机自然停车。运行时断开I0.2对应的小开关,电动机快速停车。可以用方向控制位DIR对应的I0.3改变电动机旋转的方向,输出位D_DIR的值和输出参数SPEED的符号随之而变。
故障确认位F_ACK用于确认变频器发生的故障,复位变频器的故障位。位变量FAULT为1表示变频器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