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AB相编码器

楼主(2012-09-04):
我想请教下大家关于台达PLC中有没有可以与3台AB相编码器连接的机种。

如果没有的话最经济的搭配模式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好像全部都支持,从20K到200K都有,最少3组,最多4组

网友B:
EX2/ES2,SA2,SX2均支持三组AB模式编码器输入。

网友C:
呵呵!

PLC的问题解决了,编码器还有问题吗?  我来给你解答。QQ:329360862

网友D(2012-10-05):
是编码器A相B相  都要输入吗   那是不是要六点呀

网友E:
可以考虑用20PM,运动控制器

网友F:
大侠们。谁知道两线的气缸感应开关怎么接入台达PLC的输入端。

网友G:
两线的其实就是开关,开关如何解,很容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