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S7-300自由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2-09-04):
如题,西门子菜鸟碰到这个问题,要用S7-300 PLC控制多台智能仪表和无线模块,需要自己编写通讯协议,PLC选择30点左右的就可以,各位大侠能否指点一下如何选型啊,百度下有说需要另外加CP340模块的,是不是啊?谢谢各位啦。

楼主:
还有就是,编程的时候,有没有这些现成的资源可以调用的啊。

网友A:
1、S7-300系列最通用、最普遍的协议是Profibus。

2、modbus通讯也是支持的,但是S7-300除了购买CP340模块以外,还需要购买专门的modbus通讯卡(不得不承认西门子有点坑爹)。比较优化的方法是可以选购第三方的Profibus转modbus网关,可以方便,实惠的解决这个问题。

3、S7-300 与智能仪表和无线模块的通讯 一般不需要你自己写通讯程序,即使需要写也是比较简单的。不是很难!

网友A:
S7-300自由口通讯 ? 有这种说么 我好像没有听过哦!一般的说自由口通讯 指的是S7-200。

网友B:
自由口通讯是指的是tcp口通讯吧300的一次发送数据不能超过240B(FC5,FC6),cp340是串口通讯模块,可以实现485、232通讯,可以选择ascii协议,就不需要买硬件狗的。具体调用哪个FC你可以去查查。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啦,客户指定300的,呵呵,先仔细研究下。。。。。

网友C:
选择一个340,RS485的,在选择驱动。两个要1W多。如何做可以找代理商,或者上西门子官网下简介

QQ:570954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