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能否直接采集,不通过驱动器

楼主(2012-09-04):
现在希望用三菱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做位置控制,能否做成编码器信号直接被采集卡采集,也就是说,做一个一变二的分接板,一个反馈回驱动器,另一个则被采集卡采集呢?

楼主:
请大大们都来发表下见解啊,急

楼主:
有没有人啊,求来人,各位高人,能给个意见簿 啊

网友A:
可以用信号分频的方式来实现.QQ:329360862

伺服系统本身就有位置环这一控制。按你需要应该是再接一个编码器,做个反馈才是解决之道。系统的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信号分频的方式来实现.QQ:329360862   伺服系统本身就有位置欢这一控制。按你需要应该是再接一个编码器,做个反馈才是解决之道。系统的闭环控制。

分频?

网友A:
就是图片上的,一路编码器输入,2路编码器信号输出,一分为二.

网友C(2013-06-06):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信号分频的方式来实现.QQ:329360862 ...

 你这个实验过可以吗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
不可以吧  是通过通讯解码的,除非在外部有解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