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步科 HMI
步科屏无显示

楼主(2012-09-04):
MT508S的屏,上电后,屏有点灰蒙蒙的感觉,四周有点泛黄光,里面程序什么都看不到了,也无法操作!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
24V电源没问题的话
就要修理了
www.ytleader.cn

网友A:
我敢碰到这种情况,是你的背光灯没调好,,在屏的侧面有一个圆孔,里面是十字的螺丝,这就是调背光灯的旋钮。你用螺丝刀调节一下试试。。。

网友B(2012-10-13):
新屏还是旧品,新的话可能电源有问题,旧屏的话,可能灯管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