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C30T的F171指令问题(急)

楼主(2012-09-04):
各位高手大家好,请教一下条171指令。里边的初始速度,最高速度,目标值这三个值中,请问是不是只要改变初始速度的寄存器里的值就可以改变伺服电机的速度吖?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直接在触摸屏里把值写到这个寄存器就可以改变了。另外在问一下,怎样把脉冲转化成频率,就是说在触摸屏里显示的HZ实际发送的是脉冲,因为这里有变频器,这样写好看点,让操作人员看得直观点,知道的大侠请多多指教,,谢谢谢谢

网友A(2013-01-14):
初始速度有为起步速度,  电机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执行的是起步速度,在你规定的减速速时间内,从起步速度升到最高速度。   我一般会直接设定最高速度就好了。最高速度可以用断电寄存器, 你直接在触摸屏把值写到这个寄存器里面就好了。   起步速度和加减速时间最高速度 三者是有关系的 ,如果行程不长 起步速度设定过低加减速时间过长,那么最高速度就体现不出来了。      在触摸屏里面显示发送的脉冲,其实可以使用PLC里面自带的特殊寄存器,看你用哪个品牌的PLC  特殊寄存器就不一样。 PLC里面哪个特殊寄存器会把发送出去的脉冲存到这个寄存器里面的。 如果使用的是相对值。记的每次走完脉冲后把经过值清掉,不然会一直累积。

网友B(2013-02-19):
你可以用速度单位或长度单位,之后用这个数据自乘以相当的数值就OK了!

网友C:
可以改,但是改是在本次的指令执行完毕后下次执行才生效,不是立刻sheng 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