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刺刀,S7-200 SMART PLC评测报告

楼主(2012-09-04):
      2012年7月30日,南京,西门子发布了新款的小型PLC,命名为S7-200 SMART。简单的一条新闻,但我们可以解读出两条重要的信息。其一,在南京进行全球首发,这是市场定位和生产上,都是非常中国化的;其二,归属著名的S7-200家族,这是一个具有十多年历史的老产品系列,老树新芽,用意不浅。
      很快,在市面上就见到了产品和样本手册,经过仔细研读,同时比对现今市场上主流的小型PLC产品,还是能看到西门子在做这款新品时的很多用心良苦之处。笔者走访了几家西门子的样机试用用户,并且进行了设备拆解,试图从多个角度来为大家剖析此款新型PLC。
外观与体积:
       首先,从外观上来讲,S7-200 SMART继承了西门子PLC改版之后的一贯风格,其熟悉的浅灰外壳+绿色LOGO,和方正的外形,与其师兄S7-1200一脉相承。

    近年来为了提高性价比,电控柜的发展趋势是更加的集成化和小型化,用寸土寸金来形容电控柜内的空间不足为过。相应的,柜内主要的控制元件,也必须尽量的精巧化。如何采取更巧妙的工业设计,来减少体积,对于小PLC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比同门师兄S7-200, S7-200 SMART高和深为100 x 81,在宽度上得到压缩,同样的I/O点配置比目前市场上同类产品都更节省空间。这样在120点以内的应用中,多数的电控柜布线再不需要“蛇形走”了,不再需要扩展电缆了。但西门子为了压缩体积,采用的是缩小端子的方法,这就有些牺牲的味道。这与日系品牌的双排端子的做法是一种重要的不同。或许在西门子的考虑中,由于小PLC的接线相对较少,体积比接线难易度更重要。这是否会成为未来流行的设计,还需要经过市场的检验。
CPU速度:
     此次发布的SMART包括了6款CPU。其中20点一款,40点3款,60点2款,最大的扩展能力目前可以达到188点,其中还包括一款40点不带扩展功能的经济型。
     CPU的性能决定了PLC主要的功能表现,特别是在小型PLC应用领域。而CPU性能又取决于IT技术的快速进步,这永远是一个后发制人的领域。越新上市的产品,性能优势越明显。此次SMART CPU的速度提高到了0.15uS每个位指令,在市场上同档次的产品中表现非常突出,几乎达到其他厂家性能的一倍以上。从西门子新品发布的先后顺序看,估计和其S7-1200属于同一个脉系。在笔者的此次走访中,发现在气密测漏机、纺织机等场合,用户都很重视CPU运行速度性能。

      在工业领域,产品更新往往较慢,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SMART的CPU优势,将领先于竞争对手的相应产品。

                                     布尔指令执行时间对比
扩展能力:
     S7-200 SMART每个CPU支持4个扩展,一般情况下可以满足客户的绝大部分需求,但是与同类产品相比不占优势。可选择的扩展模块的种类也比较有限,缺少很多功能型的扩展,例如温控和现场总线等。但据内部消息人士称,未来会支持8个扩展,预计2年内会补齐主流的功能模块。逐步扩展功能,补充系列的做法,符合西门子的一贯风格,也说明,这是一个经过深度开发的产品,其定位是一个完整的产品系列,而不是个别的新品。看来在西门子PLC家族中,SMART未来的地位会非常重要。

楼主:
通讯功能:
      本次新发布的S7-200 SMART最突出的亮点之一就是通讯的种类得到拓展:本机默认集成以太网,用来编程或组网皆可,同时每个CPU也还集成一个RS485口,支持和变频器通讯的USS, Modbus等协议,还支持自由口通讯、PPI协议;支持扩展板功能,通过扩展板还可以扩展另外一个485或232口。但是目前不支持西门子著名的PROFIBUS协议,这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战略的原因。即便如此,此款PLC在同类产品中,通讯功能也是非常突出的,其他主要竞争对手都没有配备以太网接口。
     在市场早期,小型PLC控制的小型机械,往往不需要组网,但是伴随市场的发展,强大的通讯功能,成为了小型PLC性能中越发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西门子在这方面一贯重视,其在总线和以太网领域的市场份额很大,在产品开发上,也往往比较重视这个环节。伴随着小PLC性能的进一步提升和中国制造机械档次的进一步升级,能否具备强大的通讯功能,将会成为客户选购此类产品的重要考虑因素。

以太网接口:
    西门子S7-200的成功历史表明,灵活地组网能力和与第三方的自由通讯能力是非常关键的。今天S7-200 SMART在保持原有通讯优势的情况下还标配了一个以太网口,从目前用户的反馈来看,非常好用,效果相当不错。这个以太网接口主要被用户用在了以下几方面
1、远程服务,从前通过Internet 远程操作与维护是相当麻烦的,IP地址等参数的配置等非常复杂。但现在集成以太网接口,一切变得简单许多
2、 编程下载,非常方便的进行程序下载或者在线调试,不再需要专用电缆,速度还更快
3、无限扩展, 基于以太网的多个CPU之间组网非常容易,数据交换速度非常高,这使得多CPU的应用成为可能,例如如下的需求可能得到满足:控制20个伺服,16个高速计数器,40路PID,10个RS485口。这也符合中国机械控制需求的发展,小型机械在复杂化,小型PLC在中型化。
软件易用性:
     此款CPU的软件是在S7-200的Micro/Win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软件,指令基本没有变化,界面更加友好了,对于熟悉西门子老款产品的用户而言,学习成本几乎为零。此次笔者走访的几家用户都一致反映,在编程和使用方面没有遇到特别的困难。
     除了界面的改进,软件的体积也减小了,安装包小于100M,Micro/Win的所有优点都得以继承:结构化编程、向导编程、调试面板、库分享、完整的帮助文件体系。S7-200软件好这是业界公认的。SMART有更多青出于蓝的地方:窗口可以浮动,可以方便的布置工作台,同时支持分屏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笔者体验了一下软件里集成的帮助文件,完全是系统手册的改版,增加了help文件的检索能力,工程师不再需要携带手册,基本上各种问题全在里面了。

楼主:
运动控制:
    在OEM机械设备上,运动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例如此次我们拜访的纺机设备、橡胶机械、陶瓷机械的生产商,都非常关注PLC的运动控制功能。S7-200 SMART支持3路伺服控制的能力,对大批的用户是很有价值的。在包装机械、机器手等应用中,多数需要水平运动加机器手控制要求,3路伺服是基本的要求,对比市面上同类产品普遍采用的2路脉冲是一个跨越式的改良。用户都觉得此项改进价值很大,得运动控制者得未来之OEM市场,此言可预。

     目前S7-200 SMART的价格还未正式发布,据说其的价格会比S7-200会低,尤其是不具备扩展能力的经济型,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地生产、本地发布,用料耐实,结构简单。一切迹象表明,这款产品具备发起价格风暴的潜力。而有了价格武器,问题就仅仅是西门子什么时候用,如何用了,我们拭目以待。
外置存储卡:
     支持micro SD 卡,程序传送、固件升级等,此次西门子总算一改过去的贵族风格,采取了通用标准的SD卡。这对于程序直接拷贝是非常方便的,也算是顺应了市场潮流。

楼主:
配套及未来猜想:
   S7-200 SMART的发布,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前有SMART line,后有V20,V80。这构成了一个从PLC到HMI、变频器和伺服的完整体系。从客户的角度来看,在采购成本合适的情况下,选择同一品牌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显然会更加方便。尤其是对于小型机械的用户而言,没有专门的自动化设计人员,从简从易解决自动化问题,显然会倾向于一站采购。
   这一系列产品的发布,有一个共同点,即在优化性能的同时,非常看重成本的控制,西门子对于中低端市场的重视,已经从战略认识阶段到了战略实践阶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产品线看,已经齐备,之后,更须要的是销售和技术支持端的密切配合。
在低端自动化市场,价格和性能的竞争已日趋白热化。作为西门子重要的进攻武器,S7-200 SMART如同刺刀,已然出鞘!
附:中国主流小型PLC主要性能参数对比

中国主流小型PLC主要性能参数对比(续)

网友A:
很好的爆料,建议给此贴授精。

还请楼主多到本坛赐贴。

网友B:
这个不像一般用户的使用体验,能作出这样的够强!

网友C:
这plc不要那么看好。1200开始也是定位特定客户,结果弄的四不像。这和屏一样,就为了占领大客户的低端市场。

网友D:
西门子是无孔不入啊   顶!

网友E:
    对西门子的理解一般人比不上,写得好,顶

网友F:
希望有机会能尽快用到... ...

网友G:
从描述上看来不错,希望那天能用到

网友H:
1200是有点失败  大部分人都是用是200

网友I:
楼主非常谦虚的说:S7-200 SMART每个CPU支持4个扩展,一般情况下可以满足客户的绝大部分需求,但是与同类产品相比不占优势。

其实不占优势的很多:

1.外部中断端子

2.高速计数

3.高速脉冲输出

4.新软件(bug)很多

其实我最想喷的是这句:无限扩展, 基于以太网的多个CPU之间组网非常容易,数据交换速度非常高,这使得多CPU的应用成为可能,例如如下的需求可能得到满足:控制20个伺服,16个高速计数器,40路PID,10个RS485口。

既然基于以太网了,那么你别说20个伺服,2000个伺服又怎么样。

大家看看第二点:编程下载,非常方便的进行程序下载或者在线调试,不再需要专用电缆,速度还更快

笑死我了,比北辰的bcnet还快么?波特率提高的多快?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楼主非常谦虚的说:S7-200 SMART每个CPU支持4个扩展,一般情况下可以满足客户的绝大部分需求,但是与同类产品相比不占优势。其实不占优势的很多:1.外部中断端子2.高速计数3.高速脉冲输出4.新软件(bug)很多其实我最想喷的是这句:无限扩展, 基于以太网的多个CPU之间组网非常容易,数据交换速度非常高,这使得多CPU的应用成为可能,例如如下的需求可能得到满足:控制20个伺服,16个高速计数器,40路PID,10个RS485口。既然基于以太网了,那么你别说20个伺服,2000个伺服又怎么样。大家看看第二点:编程下载,非常方便的进行程序下载或者在线调试,不再需要专用电缆,速度还更快笑死我了,比北辰的bcnet还快么?波特率提高的多快?

还有很多,下次再说,要急着出差!

网友K:
S7-200 SMARTS7-200相比, 感觉最突出的是有以太网口,如果需要走以太网组网的话,不必再买那个比CPU贵很多的CP243-1.

正常赞同 工控小周 关于:

其实不占优势的很多:

1.外部中断端子

2.高速计数

3.

4.新软件(bug)很多

   特别是I0.0-I0.3是外部中断端子,同时也是高速计数的输入端子,这意味着外部中断+高速计数的总数只有4. 比S7-200缩水太严重了!!!

网友L:
S7-200 SMART,目标直指中国小型PLC市场。此前,三菱、欧姆龙等日本品牌凭借先入为主的优势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汇川、合信、信捷等国产小型PLC的羽翼也日益丰满,使得原先略占尽优势的S7-200CN的市场份额受到了较大程度的挤压,加上前期的S7-1200也不怎么作为,西门子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真所谓不进则退。S7-200 SMART的问世,势必会引起市场多方更加激烈的博弈。感觉S7-200 SMART是一款不错的CPU,但究竟能掀起多大波澜,现在还很难说。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1。一定程度上S7-200 SMART是替代S7-1200,S7-1200的表现也差强人意,因此S7-200 SMART的普及有一个将信将疑的过程;

2。S7-200CN的市场一直比较稳定,口碑也较好,加上S7-200 SMART的价格肯定比S7-200CN高,因此原先的S7-200CN用户一般不会轻易更换型号。针对S7-200CN肯定不是西门子的本意,要是真这样,就是自己砸自己;

3。产品外观是效尤了S7-1200,端子紧凑是效尤了别的品牌如三菱,有点不伦不类,感觉上失去了德国产品庄严朴素的真谛,灰色底色+绿色LOGO固然是西门子一贯的风格,但是灰色上印了许多密密麻麻的字,感觉拼凑和冗余,不简洁,有山寨意味。看来西门子也开始注重实用主义了,为了市场连自己的理念也不要了;

4。S7-200 SMART抛弃了以往成熟PROFIBUS、Asi、MPI等现场总线,是一种失分。虽说以太网是趋势,但也不是万能的。这种设计只能使其自成一体,感觉有点自我封闭,难以与西门子别的系列的PLC比如S7-200CN、CPU312~CPU315-2DP、CPU412~CPU414-2DP网络融合,若真要有效融合,只会徒增成本;

5。目前西门子产品的以太网方案有很多,比如S7-300系列的PN/DP系列CPU,CP243/343/443-1模块,包括赫优讯的NT50-MPI、北辰的以太网模块BCNet-S7PPI、BCNet-S7MPI等都可以进行S7-200/300/400以太网扩展,感觉西门子更在意一体机多点数的行业竞争。

6。由于是新品,软件难免会有BUG,稳定性和各项技术指标也需要时间证明;

7。PLC通常是和触摸屏配套使用的,S7-200 SMART高端化也应该会丢失一部分客户,这些客户成本考虑习惯使用低端的HMI产品;

8。现成的S7-300已经具备S7-200 SMART的功能,若要一体机,可选CPU31XC系列,若要以太网可选PN/DP系列。由于300的价格和市场定位,西门子不可能直接把300改造成S7-200 SMART,若真要这样,其实也很好,利润肯定可以保证。只不过西门子丢不起这个面子,会有人质疑黔驴技穷;

9。目前西门子主要还是采取代理的销售模式,在目前信息畅通和透明的环境下,这种模式已经不具备优势。反而增加了运营成本,增加代理之间的内耗,最终成本终究要转嫁到用户头上,这其实是不能长久和被人接受的(当然其他品牌也有这样的问题)。西门子如果真有勇气和底气,好产品真金不怕火炼,就应该采取S7-200 SMART直销的模式,大大降低运营成本,让利于客户,让用户得到真正的实惠;

10。西门子的售后感觉大不如前,有待提高。

网友M:
没有用过,没有发言权。

网友N:
我不喜欢,应该出一款S7-200升级型,而不是另起炉灶,做的不伦不类

网友O:
别的没感觉呢,西门子的售后确实不如以前了

网友P:
挺不错的。

希望大家反馈使用意见。

网友Q:
引用 网友R:
SMART每个CPU支持4个扩展,一般情况下可以满足客户的绝大部分需求,但是与同类产品相比不占优势。其实不占优势的很多:1.外部中断端子2.高速计数3.高速脉冲输出4.新软件(bug)很多其实我最想喷的是这句:无限扩展, 基于以太网的多个CPU之间组网非常容易,数据交换速度非常高,这使得多CPU的应用成为可能,例如如下的需求可能得到满足:控制20个伺服,16个高速计数器,40路PID,10个RS485口。既然基于以太网了,那么你别说20个伺服,2000个伺服又怎么样。大家看看第二点:编程下载,非常方便的进行程序下载或者在线调试,不再需要专用电缆,速度还更快笑死我了,比北辰的bcnet还快么?波特率提高的多快?

你是北辰的吧?

网友L:
回楼上,工控小周不是北辰的员工,可能比较熟悉北辰的产品。

网友S:
1200发布有一段时间了,光那个软件TIA Portal V11安装学习就够受,何况一直没有机会亲自动手拿1200使用。但愿这次的S7-200 SMART PLC能确实考虑到200cn用户的习惯,不要搞得太华丽。

网友T:
很火的帖子嘛,西门子的SMART 200 PLC果然是近期市场最热门产品啊!

网友K:
希望S7-200 SMART PLC和S7-200CN能长期并存.

目前,SMART 200 PLC并不能完全兼容S7- 200 .

网友U:
PC机安装了MicroWIN SMART软件后通讯设置里原来的PC/PPI接口没有了

网友V:
我对其也比较了一下ABB AC500eCo-ETH型号,发现abb的强多了,只是abb的市场推广方面。。。。。要知道酒香也怕巷子深呀

1,CPU速度上 ,ABB 的eCo CPU处理时间是0.1us/指令,这个比smart强,而且eCo出来好几年了

2,扩展能力,目前能扩展10I/O模块,这个更比smart强,至于IO点数,目前smart拍马也追不上

3,通讯能力,AC500eCo-ETH集成RS485接口、ETH接口,还可以扩展一个RS485接口,很明显两者还是有区别;

4,此款的研发机构都在中国了,至于生产我都不好意思说

5,固件和程序升级早已使用通用的SD卡即可;

6,至于稳定性方面,eCo推出好几年了,smart的稳定性还有待考验

其他。。。。。

网友W:
价格上面ABB 一样有优势  西门子SMART 200PLC 才回来的新产品 各方面稳定性还待确定 !

网友X:
这个需要市场来检验!!!!!!!!

网友T:
引用 网友Y:
AC500eCo-ETH型号,发现abb的强多了,只是abb的市场推广方面。。。。。要知道酒香也怕巷子深呀 1,CPU速度上 ,ABB 的eCo CPU处理时间是0.1us/指令,这个比smart强,而且eCo出来好几年了2,扩展能力,目前能扩展10I/O模块,这个更比smart强,至于IO点数,目前smart拍马也追不上3,通讯能力,AC500eCo-ETH集成RS485接口、ETH接口,还可以扩展一个RS485接口,很明显两者还是有区别;4,此款的研发机构都在中国了,至于生产我都不好意思说5,固件和程序升级早已使用通用的SD卡即可;6,至于稳定性方面,eCo推出好几年了,smart的稳定性还有待考验 其他。。。。。

叶总分析的到位!

网友Z:
没有用过,不过听起来还是蛮好的

网友AA:
ABB的那款内置了几路高速脉冲输出?  现在做小设备多用步进,日系伺服。 对点到点的脉冲定位还是很依赖的……

另外,ABB可以扩展几路脉冲输出不? 还有高速计数器呢,几路?    硬件IO中断呢,几路? 如果 这些都合适,我可以扔掉我的S7-1200系列了!

网友K:
SMART 200PLC 的以太网口,目前好象只有为下载和SMART line触摸屏使用, 并没有以太网组网功能,这样S7-200 SMART PLC就不太光鲜了.

网友AB:
挺不错的,一定要好好的学习。

网友V:
引用 网友AA:
ABB的那款内置了几路高速脉冲输出?  现在做小设备多用步进,日系伺服。 对点到点的脉冲定位还是很依赖的……另外,ABB可以扩展几路脉冲输出不? 还有高速计数器呢,几路?    硬件IO中断呢,几路? 如果 这些都合适,我可以扔掉我的S7-1200系列了!

ABB AC500eCo-ETH,只有2款主型号(PM554或PM564),当然是T或R输出不算啦。

本身都集成2路高速输入或4路中断输入和2路高速输出(都是可以配置的),至于扩展高速计数器模块是另外一回事,不是SMART一样集成。

另外,eCo-ETH不仅仅支持程序的下载(楼上说SMART只有下载功能,我不确定),同时支持多种通讯协议,比如modbus/tcp , udp, WEB,OPC等等

网友AA:
那顶多算是在200Smart和1200之间的产品。

另外,Smart200在明年的时候以太网就会支持组网,毕竟现在刚出来还不完善。

我看了一下ABB AC500eCo-ETH的介绍,看样子是挺帅。但是可能用的人少吧,所以没什么人关注样的。 另外价格呢? 有没有和S7-1200比较过?

网友AC:
我想说的是 把S7-300的价钱降下来,才硬道理呀!!!!!!!!

网友K:
本人没有找到哪个版本的S7-200 PC ACCESS支持S7-200 SMART,有人找到吗?

S7-200 SMART的OPC怎么实现?

网友AD:
还是不太明白,看看东西在说吧

网友AE:
拜读了,踩一下,留个脚印。

网友V:
引用 网友AA:
那顶多算是在200Smart和1200之间的产品。 另外,Smart200在明年的时候以太网就会支持组网,毕竟现在刚出来还不完善。 我看了一下ABB AC500eCo-ETH的介绍,看样子是挺帅。但是可能用的人少吧,所以没什么人关注样的。 另外价格呢? 有没有和S7-1200比较过?

关于价格方面,比1200有一定的优势,不过不会差别太大。其他参数我没有仔细看过1200的产品。

网友AF:
西门子很少用,关注一下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PC ACCESS支持S7-200 SMART,有人找到吗?S7-200 SMART的OPC怎么实现?

PC ACCESS 就行了  还是原来的~

网友AI:
我看了跟麦格米特的PLC好像一个样子:到底是

网友K:
引用 网友AG:
回复内容:对:老愚者关于本人没有找到哪个版本的S7-200 PC ACCESS支持S7-200 SMART,有人找到吗?S7-200 SMART的OPC怎么实现?内容的回复:PC ACCESS 就行了  还是原来的~

导入S7-200 SMART的符号表S7-200 PC ACCESS,直接弹出警告:"不支持该文件格式"(可能文字有偏差,意思是如此),程序终止.

请问你使用的什么版本的S7-200 PC ACCESS?

网友AJ(2012-10-10):
新产品出来,能把特点描述的这么仔细的,楼主费心了;

网友AK:
楼猪就会拿来FX3G的比较,怎么不拿FX3U的比较?都出来好几年了!FX3U个人感觉就是通讯方面差点,其余方面完胜西门子小型.要比就要拿各品牌最好的比.S7-200 SMART相比S7-200有较大的进步,最显著的就较适合东方人(国人)的做事习惯.

网友AL(2013-05-30):
没有完整功能竞敢推也,宣传资料说以太网口可以与上位机或基它PLC组网,实际上不可以,简直是骗人.拒绝使用西门子.

网友AM:
本人用着S71200 除了编程软件体积有点大,其他感觉很好用啊

网友AN:
我看了选型样本,感觉不错想选个试试,结果一问技术人员才知道,在以太网口方面,它目前只是一个编程口和触摸屏连接口,其它的组网功能基本上是没有。

网友AO:
西门子技术说,上面带的那个以太网口不是TCP/IP的,协议不公开,其他软件很难接上,只能当个编程口用,所以没有多大的意义。

网友AP:
看看也许对我有利!!!!

网友AQ:
引用 网友E:
对西门子的理解一般人比不上,写得好,顶

网友AR(2015-01-02):
西门子 msart 200PLC  简直就是垃圾,大家千万别用,会把你害死,软件不稳定,尤其是运动控制功能,简直就是废物

网友AS(2016-10-25):
这plc不要那么看好。1200开始也是定位特定客户,结果弄的四不像。这和屏一样,就为了占领大客户的低端市场。

xuesheng!

网友(2017-04-11):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学习下

网友AT(2017-05-15):
不懂西门子啊

网友AU(2024-07-29):
之前培训的老师说S7-200 SMART是神机,现在又有PROFINET的加持,111报文+SINA_POS能满足大部分运动控制场景。特别是配合国产PROFINET伺服驱动器一起使用,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