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达PLC与伟肯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12-09-04):
我用台达PLC与台达的M变频器已经实现通讯,又用台达PLC与伟肯变频器通讯,在通讯连接过程中出现问题.

伟肯变频器只支持RTU通讯,不知用台达的MODRD  MODWR能否实现与伟肯变频器通讯???

网友A:
这个问题  可以考虑找老车解决  老车对台达的东西非常熟悉

网友B(2014-04-30):
伟肯变频器基本上支持所有的工业总线协议。具体内容请参加手册

http://www.vacon.com/zh-CN/downloads/?DownloadCategory=Product+related&Document+Type=Manual#1142201412

网友C:
你好,时间过去了好久,不是问题解决了没?

对于VACON与台达做通讯,其实台达PLC里用的也是MODBUS协议,RS指令,都是标准串口通讯协议,如果采用VACON变频器,只需要增加一个OPT-C2卡,即MODBUS卡,就可以实现通讯。

关于详细的通讯介绍及寄存器地址,可以去《百度文库》查找“伟肯 串口”。

网友D(2015-02-24):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 你利用的什么指令 是RS 还是台达的MODRD  MODWR指令